为什么私家车 不买CNG(燃气)燃料的?

楼主(2020-05-15):
燃气燃料(CNG)的使用成本比汽油低,为什么都是出租车用,而见不到有私家车 买CNG车呢?是有什么规定,不允许私家车买吗??

网友:
我一朋友前年私家车改的天然气,我们这里是预存9999元,免费改气,但是由于最近这半年油价降低比较多,加之天然气这两年涨价也挺多了,加气就没有那么划算了。前端时间朋友也是拆除了烧气系统,恢复烧油了,毕竟现在的油价还是挺低的。

网友A:
1、燃气车备箱里放个气罐,储物空间小了。
2、出厂就是双燃料的汽车不多,就算有资质的部门改装的也只有气罐合格证除非再花钱把大照和行驶证改成双燃料要不后期检车麻烦,交警抓。
3、加一次就能跑200公里,不适合长途。
4、加装费用5000左右跑的公里数少的不合适,故障率高。
5、一旦出车祸被追尾相当危险,保险可能拒赔。

网友:
改完气首先是后备箱要小一半以上,然后是交警要查的时候除了行驶证、驾驶证还要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其他手续比较麻烦,再次是加气不方便,加气站少,加一次气也跑不了多么远要经常去无形中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
cng 新疆那边改的比较多 好多老陆巡都改成烧汽的了

网友:
车改一次气就废了,再也回复不了原来的燃烧情况了。
卖车和修车的时候省的钱全打进去了。
不是营运,不建议这么做。
不值当。

网友:
动力会不如烧油  改了气的换回烧油 油耗会增加

网友:
除非买那种出厂就是油气都可以用的,不然加气非常不方便。
后备箱也小不少。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A:
1、燃气车备箱里放个气罐,储物空间小了。
2、出厂就是双燃料的汽车不多,就算有资质的部门改装的也只有气 ...

楼上正解,烧气多便宜,关键是不给改,交警抓,年审还要拆掉

网友(2021-02-17):
新疆这边加气站比较多,家用车改装比较多,都给合格证,车检可以通过,用气比较省钱,一般认为至少省一半的钱,油气转换比较方便,按一个按钮就可以了,油气结合一次可以跑上千公里。不易积碳。缺点是加一次气一般行驶200公里左右,有点短,后备箱占掉不小的空间,动力比烧油小10%左右,夏天空调一开,动力就更小了,上班十几公里用还是比较省钱的。

网友:
烧气的四S店少处理问题不方便。

网友:
主要是高速上不能加气

网友:
私家车 改CNG   最主要的是  并不省钱!  原因是 一般私家车 每年车子跑个 1W多公里  改个CNG以前起码要好几千 估计现在要上万的费用 跑的公里数又不多 所以费用不划算!  还有 在大城市 加气比较方便只要不是 气很紧张!  但是跑远了 好多没有加气站 如果你想转换成烧油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油耗巨大 想想你兜里的人民币 基本能让你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