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电三轮车加汽油机问题

楼主(2020-05-15):
农村电动三轮车不少,但是有时连续使用来不及充电,想问一下能不能简单加个139F汽油机改成油电二用的,三轮车电机功率5,6百瓦,139F汽油机最大功率700瓦,转速6500,能不能改变一下转速把动力直接加到电机轴上?

网友:
改机械麻烦不如配一个汽油发电机,成品汽油发电机也有相应电瓶电压低压直流的。

网友:
淘宝去搜电动三轮车增程器,就是专门的发电机,不过这个玩意属非法改装,要是村里不大管的话可以用,交管比较正规的城市里就不行了。

网友:
车改结构不件容易的事。不如再买组电瓶。

网友:
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话可以考虑改装的。

网友:
电动车(包括加汽油发电机增程器的)上路,18线小城镇jiaojing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改成汽油机直接输出动力的,恐怕就按机动车上路查扣了,规矩就这么奇葩。

网友:
不要改两用的,买个发电机放在一个不起眼的箱子里,等电瓶电不足了就启动发电机通过充电器给电瓶充电,边充边开

网友(2020-10-08):
改太麻烦了,用增程器省事多了

网友:
买块太阳能板装车顶也行,没人管

网友:
肯定是增程器,咨询修车小哥,看哪种故障率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