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加液的汽车电瓶过放后如何恢复容量?

楼主(2020-05-15):
车子停了两个多月,想用车时发现打不着火了,量了一下只有3V多电压了。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拆下来5A恒流充到14.4v,用容量测试仪器放电测试,65AH的电池只有30Ah左右容量了。反复充放了3、4次容量没什么变化。 电池使用了两年半左右了,电解液液面在正常范围内,请教一下大家,还能有办法恢复一些容量吗?

网友:
能到这个程度还行了吧 估计本来也如此  应当有点硫化了  电解液倒是不缺

既然是可加液的 那就放出电解液 用蒸馏水洗干净后  倒入蒸馏水 多次过充   密度上升后再换蒸馏水 多次反复 去掉硫化后 重新加电解液试试看

网友:
TB有种修复仪有点用

网友:
上面方案基本无效.将就用. 用到不能用换新!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看来是不用折腾了。

网友:
不能用就换新的吧,别费那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看来是不用折腾了。

极板上的铅粉脱落使得极板面积减小,容量变小,没得救了。

网友:
加点钱 以旧换新

网友(2020-11-27):
铅酸电池加液好像没多明显的变化,还是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