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北京838老显像管电视,图像扭曲,需要插拔天线一下才能正常,咋回事。

楼主(2020-05-16):
好像信号过强闹得。调节agc电位器,改善了。但是还是需要插拔天线才能显示正常(就是让信号减弱引导一下)。
一旦图像正常伴音嗡嗡声很大(不是电流那种)。图像扭曲反而伴音正常干净。

求大佬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
中放频偏,很有可能38M中州频率飘逸,另外还有,声表面滤波器,AG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2?看不清,,,,集成块8脚,9脚接的中周(AFC)里面电容漏了,把电容捣碎,换个磁片电容,47P一68p, ...

目前调节中周磁芯,无任何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2?看不清,,,,集成块8脚,9脚接的中周(AFC)里面电容漏了,把电容捣碎,换个磁片电容,47P一68p, ...

我把电容弄碎,外接试试

网友:
AGC也可能。

楼主:
可以用6019中周吗

网友:
那电视有个调谐门开关,关上门后AFC开关打开,调T103才起作用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 )TP12 的波形和幅度,看看是否差的太多。然后应该看行同步部分,就是图上右下继续往下。应该看 ‘自动行频控制’ 部分。

网友:
这毛病就是38兆赫中周和AFC中周频偏所致。。

网友:
视频检波T102、伴音鉴频中周T603,内部都附有槽路电容,肯定都已损坏,建议把这两个中周全部换新或桶碎电容后外并电容,精确调整好,机器可以修复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