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 kic125做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0-05-16):
自己做的 电源    5路独立电源    用了 4块 kic125   可以在4v-30v内调压  电流5a    感觉这个模块很耐操 短路也没事 变压器 用的 功放拆机牛1200va的
一路48v 电源  单独使用  后面带了一块降压模块  给风扇供电

网友A:
不能做到从0伏起调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做到从0伏起调的吗,

不能!!!kic最低就是4v起挑了!!再说现在电子产品多数都是单节锂电池供电   这个电压刚好合适!!

网友B:
焊接的不太漂亮。

网友C:
个人感觉,不如5个494开关电源可靠,安全,电流大,效率高,范围宽
收5个15v6.7A的开关电源,简单改造,可以单路独立开关,电压上到40v,电流10A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kic最低就是4v起挑了!!再说现在电子产品多数都是单节锂电池供电   这个电压刚好合适!!

修板不方便,有的板要1.25,2.5,3.3供电等等等,应该加负压能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不太漂亮。

自己用!!!能用就行!!稳定性还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板不方便,有的板要1.25,2.5,3.3供电等等等,应该加负压能调低

用途不同啊!!!我只是简单的测试一些小电器!!给电池冲电等

网友D:
这个模块我记得前几年还不便宜,如今价格也能玩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模块我记得前几年还不便宜,如今价格也能玩儿了

电子产品发展的快   现在马云家拆机的 都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不如5个494开关电源可靠,安全,电流大,效率高,范围宽
收5个15v6.7A的开关电源,简单改造,可 ...

  本人 对开关电源 有种恐惧....比如手湿的时候 穿拖鞋是  很容易 被电一下...     隔离牛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自己测试设备机器用的220v 都是用的逆变器  短路保护很强的   不会出现炸管 炸板的情况

网友E:
请问楼主在哪买的?多少钱?我看某宝某鱼价格离散性很大不知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在哪买的?多少钱?我看某宝某鱼价格离散性很大不知怎么选择。

我在 鱼上买的 拆机   当时8  一个   去年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 鱼上买的 拆机   当时8  一个   去年买的

好的,谢谢。

网友F:
下次做个开关可调电源,带限流可调压还可以试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下次做个开关可调电源,带限流可调压还可以试机

我正在研究,材料都买来了但迟迟没下手,主要是怕火乍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正在研究,材料都买来了但迟迟没下手,主要是怕火乍管。

简单的mw s350改可以3-90v 最大功率400w  好一点非晶自己做用专用igbt驱动不怕炸管

网友:
我用12008做的,可以0伏起调,还可以恒压恒流,0-30伏,最大能8.5安输出。你这个也可以0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