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产的电子管寿命长吗?

楼主(2020-05-16):
有知道  现在国产的电子管寿命长吗?前2年买了几只新的国产管,60元/只,现在80多元/只了。。。

请教  有必要  现在再买几只储备吗??

网友A:
曙光5ar4,寿命很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极对!!!买管要识年份
谢谢提醒,最近先等等看,估计这几个月不会再涨了   (8百 ...

大多数,只要正常使用,寿命应该没问题,而且音频听,一般也听不出老化。
如果赶上质量不好的,那就难说了。(奔驰油箱漏油

网友C:
用6P1就很好啊,几元一个,

网友D:
小功率电子管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寿命很长的,只有大功率电子管在极限超标条件下工作时会影响寿命。

网友:
我的金狮复刻KT88四个管子不知道能用个几年,俄国制造的

网友E:
在备料的时候就应多买一套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功率电子管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的寿命很长的,只有大功率电子管在极限超标条件下工作时会影响寿命。

向前辈请教:大功率管  当工作电压只工作在其最高极限电压的80%的情况下,这只管的寿命会缩短吗??

例如  某大功率管 最高极限电压是500V,让它在400V下工作,这只管的寿命会缩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备料的时候就应多买一套功率管。

当年买备份了。
2018年我买了4只新的大功率管(准备用2只做台单端功放,到现在才要做),一查 现在 每只坐地就涨了20多元(上涨了 36%)。。。 照这速度涨价。。。 。。

现在的新管质量不知怎样??别再买了做储备,放在一边漏气之类的发生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年买备份了。
2018年我买了4只新的大功率管(准备用2只做台单端功放,到现在才要做),一查 现在 每 ...

现在买管尽量选80年以前的,新管质量不保。特别是300b老管几乎绝迹,现在什么 复刻、特制.......乎幽你不商量,最好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买管尽量选80年以前的,新管质量不保。特别是300b老管几乎绝迹,现在什么 复刻、特制.......乎幽你不 ...

您说的极对!!!买管要识年份
谢谢提醒,最近先等等看,估计这几个月不会再涨了   (8百多万的大学毕业生就业。。。

网友:
小管子一般按电气参数标明是一千小时,大功率管子一般为500小时左右,但是你看看国产的电子管收音机用了十几年一样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要看玩的是什么管子,冷门管子涨价幅度不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向前辈请教:大功率管  当工作电压只工作在其最高极限电压的80%的情况下,这只管的寿命会缩短吗??

...

    广播电台发射机的低频调幅级及广播站扩音机的末级电力放大级,所采用的电子管,一般多为805、810、813和833等中功率电子管,这些电子管都有其一定的工作寿命,使用正当或维护得好,不仅能运用到规定的寿命,甚至会延长寿命。因此,在工作时必须经常注意是否在额定的电压下进行工作。
    这类电子管的阴极(即灯丝)是钍和钨的合金制成,氧化釷占整个合金的2%-3%.一般称为敷钍或涂钍碳化钨丝阴极。它的优点是发射的电子要比纯钨丝要多的多,缺点是工作电压不能太高,因此这类电子管的屏压都在3000—5000伏以下。这类电子管如在正常工作电压下逐渐衰老失效,一般多是钨丝内钍原子被发射消耗尽。但是也有因为使用不当偶然使阴极过热;使钨丝表面钍原子蒸发掉;而钨丝内部钍原子,因为钨丝的晶体结构变粗,致使内部钍原子不易扩散出钨的表面,造成发射电子减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曙光5ar4,寿命很短

一般为使用不当。
当使用低内阻整流管如5AR4并配用较大的电源变压器时,应检查一下电源变压器整流绕组的直流电阻的大小,一般要求它不小于整流管的内阻。

网友H:
看你每天开机几小时,开机时间长,一年寿命都不一定,时间短,十年八年都可以。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收音机,现在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向前辈请教:大功率管  当工作电压只工作在其最高极限电压的80%的情况下,这只管的寿命会缩短吗??

...

在电子管额定参数内工作对寿命无影响,允许有一个参数超标工作,但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参数同时超标,那样是对管子有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只要正常使用,寿命应该没问题,而且音频听,一般也听不出老化。
如果赶上质量不好的,那就难说 ...

谢谢版主指教!奔驰油箱漏油。。。界事搁谁  谁都上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要看玩的是什么管子,冷门管子涨价幅度不大。。。

是的  冷门管子涨价幅度不大。尽管有不少推广应用的文章,但这都妄然,总体上玩的人不多。。。现在疫情时期,卖管子的日子也不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广播电台发射机的低频调幅级及广播站扩音机的末级电力放大级,所采用的电子管,一般多为805、810、81 ...

谢谢于版指教!     抽时间我把机机做上,机器如果效果好,就再备上几只。。。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你每天开机几小时,开机时间长,一年寿命都不一定,时间短,十年八年都可以。有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收音机, ...

看每天开机几小时了。。。试试吧,如果小1百元的管子使的时间短,那可真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子管额定参数内工作对寿命无影响,允许有一个参数超标工作,但不允许有两个以上的参数同时超标,那样 ...

谢谢前辈指教!

使用时  还是谨记不超标为好 。。。

网友:
电子管手册上大功率电子管有寿命这一参数,一般为500小时,大功率发射管一般为1000小时,小功率电子管无寿命参数,可认为使用寿命很长,使用寿命是软参数,要求不同,使用寿命时间也不同。

网友I:
玩6p13吧,面积大做推挽,面积小做单端,价低,耐操,经济实惠,声音不比50-100的管子差

网友J:
现在国内生产的电子管质量很难说,过去人朴实,做工不会偷奸耍滑,而且有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约束,质量有保证,要买电子管就买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生产的电子管。

网友:
想问一下6p1,北京,曙光,云光,或者什么版本好些?

网友K:
我目前使用的电子管没有衰老过。感觉上没有那么快衰老。。

网友:
3只漏气的电子管,矮的那只是北京6N2,2只6P1看产到牌子了。都插上胆机试过,证实已不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玩6p13吧,面积大做推挽,面积小做单端,价低,耐操,经济实惠,声音不比50-100的管子差

6P13做三极接法  输出有点小 。。。有输出稍大些的吗?6P12...怎么样?耐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国内生产的电子管质量很难说,过去人朴实,做工不会偷奸耍滑,而且有一套繁琐的规章制度约束,质量有保 ...

是的  现在的管子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目前使用的电子管没有衰老过。感觉上没有那么快衰老。。

真好!您现在都用的什么管子?

网友L:
慢慢的电子管也成了理财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6P1就很好啊,几元一个,

您说得没错!用6P1就很好啊,几元一个,货源充足又容易采购到!

网友:
现在的电子管寿命应该不长吧,省料

网友K:
引用 楼主:
真好!您现在都用的什么管子?

之前用过300B 用到电源变压器烧了管子还没有衰老,最后卖掉了。也做过EH6V6GT也是用了2年没有坏。还有大盾二手ECL80用了好几年最近声音有比较小一点不过不明显。以前还有玩6BL8做收音机也是用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之前用过300B 用到电源变压器烧了管子还没有衰老,最后卖掉了。也做过EH6V6GT也是用了2年没有坏。还有大 ...

ECL80 没用过  也是西欧管子吧? 输出功率几瓦?

网友K:
引用 楼主:
ECL80 没用过  也是西欧管子吧? 输出功率几瓦?

美国是6AB8,英国是ECL80 电视机管,不是很值钱因为是大盾的我用来做小功放输出最大1.5W 灯丝很省电 6.3V 0.3A 带有前级三极管和电力五极管唯一问题是阴极是接一起的。 值钱在英国Ebay拍下14英镑好几十只二手的大约30多只。

楼主:
引用 网友K:
美国是6AB8,英国是ECL80 电视机管,不是很值钱因为是大盾的我用来做小功放输出最大1.5W 灯丝很省电 6.3V ...

西欧的管子 不错,你值得拥有!西欧的管子 旧的也没关系 照用不误,以前曾去西欧 在当地逛旧货市场,买了10几只使用过的PCL82,大约合2元人民币1只。。。到现在 一对管 只坏了1只。

楼主:
引用 网友L:
慢慢的电子管也成了理财产品

前几年 6P14   23元/只,现在32~35元/只。。。      价格上涨了不少,但是要买的人不会太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西欧的管子 不错,你值得拥有!西欧的管子 旧的也没关系 照用不误,以前曾去西欧 在当地逛旧货市场,买 ...

PCL82 ,PCL86 蛮好的。我蛮喜欢PCL82,我之前买了一些POLAMP PCL86管。 我还有一些比较不值钱的德根PCL84全新的大约20-30只,我也试试设计成功放输出大约1瓦。主要是想体会德根牌子的声音如何。我曾经试过用讯号管做功放,比如6J1(6AK5)推6J3(6AG5)输出0.3W ,6BL8/ECF80(6F1) ,6AW8A ,6N15P(6J6) 输出功率 0.15W 和 6N15P(6J6)推免 1.7W , 6J1(6AK5)单管功放0.95W,我手上还有很多大盾EF80, 大盾EF91. 输出功率0.1W虽然不大不过做小小功放还是蛮好玩的。

网友:
感觉工人素质、质量控制、技术能力都比以前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K:
PCL82 ,PCL86 蛮好的。我蛮喜欢PCL82,我之前买了一些POLAMP PCL86管。 我还有一些比较不值钱的德根PCL84 ...

您的库存非常丰富啊!现在POLAMP PCL86管 也得70~80元/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