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早期晶体管收音机中周接法问题

楼主(2020-05-16):
有机友质疑早期超外差晶体管收音机的中频变压器初级全圈数接集电极的合理性问题,实际是因为当时的晶体管放大倍数小,为了提高增益必须增加输出阻抗,也就是增加中频变压器圈数比,并且采用全圈数接集电极,要增加输出阻抗又必须提高电源电压(甚至用22.5V的电压),至于影响Q值,完全可以通过提高中频变压器的感容比来解决(电容越小,电感越大,Q值越高)。电子管超外差机的中频变压器也是因为输出阻抗高,初级全圈数接屏极的,振荡槽路电容为180P,Q值比晶体管中周大得多。当时的电路设计合理与目前电路无多大本质区别,一中放自动增益控制和为了稳定工作点的直流串联负反馈都用上了。

网友:
想知道您要那么高的Q值意义何在?
晶体管于电子管相比放大能力足够,价格低廉,耗电低微;两级中放足以达到要求。

网友:
挑选性能优良的管子,配合大槽路电容的大体积中周

其实现在的硅管完全可以不抽头,只不过过气的东西,没有人再去下功夫研究了

网友:
DIY收音机,四分制作六分调试,调试不止于调静态工作点、中放频率带宽、频率范围、跟踪等,还包括更换元件局部改造电路等等。
中周的抽头在晶体管机里是必须的,否则影响Q值阻抗匹配选择性灵敏度,带来诸多问题。现代晶体管输出阻抗高,也不会高过中周的谐振阻抗,只需要调整抽头位器即可,我一般把成品中周的另一端接集电极。

网友:
一楼那个电路图中放是接了中和电容的。

网友:
就是个阻抗设计的问题,没什么猫腻。

网友A:
可能早期受电子管电路的影响,另外电路工作点的不同输出内阻也不同,22.5V时C极电流就较小,这时输出内阻大很多,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楼主:
阻抗匹配在本坛应该不需要科普,说“中周输入阻抗一定要远远小于中放管的输出阻抗,中周的输出阻抗远远小于中放管或检波器的输入阻抗”是无稽之谈,看看圈数比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早期受电子管电路的影响,另外电路工作点的不同输出内阻也不同,22.5V时C极电流就较小,这时输出内阻 ...

对!就是为了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