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变压器地线的问题。。。

楼主(2020-05-16):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做了个前后级一体的板子,本来打算用一个变压器来供电,但发现这样做底噪很大,应该是电源部分没做好,于是就想着干脆弄成两个变压器给前后级分别供电,然后就开始捯饬。

先把前级、音调、后级分别断开,各自测试,发现噪音都很低,耳朵贴在扬声器上才能听到噪音,后级的测试直接用的自己做的板子,前级和音调的测试是把这块板子输出到另一个纯后级的功放板上,噪音同样也很小,与只接纯后级基本无差异,这都是把声音开到最大听的,测试完成后,我觉得既然这样可行,那么能不能用两个变压器分别给一块功放板的前后级独立供电,于是就开始折腾了,等线都连好后悲剧了,严重自激,噪声滔天。。1875的4脚1欧电阻直接被烧黑。。。好在断电速度很快,芯片没事。。。

拆了线后思考了很久,我又画了下面这个图

发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用自己做的板子充当前级输出,输入到另一个后级时,输出端的地线我是接在了前级供电的地上,这样当输出端口接入端子时,左右地就和后级输入端的左右地接通了,此时就像我图上画的这样,而当我用两个变压器分别给自己做的这个板子的前后级供电时,我发现前后级的地线没有接在一起,也就是说图中连接前后级信号的那个地线是不存在的,这是不是产生自激和很大噪声的原因呢?

既然前后级地线要相连,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用两个变压器给前后级供电时,这两个变压器的地线要接通?

网友:
两个变压器地线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只能通过信号线的地接通,两变压器地线任取其一接机壳做总地,同一机子一般取功放级地接总地。如果两变压器地线接一起不会引起自激,但可能会有音量电位计控制不了的交流声。
在有的复杂扩音系统里,只有调音台才接真正的大地消感应电,其他机子的地线(机壳)都不能接大地,有三脚插头也不能接入保护地,不然就会有工频交流声。因为各个端口地都是地线,断开与接通都会产生感应电冲击,所以严禁在正常扩音中插拔各种端口插头,需要时得把调音台上对应通道输入输出都关闭才能操作。

网友A:
两变压器的地线必须是相通的。

网友:
或信号地接通,或电源地接通,如果都不接通,信号如何完成传输回路?只有感应噪声了。试试开最大音量时用一把大螺丝刀去碰功放输入端什么效果

网友:
前后级分开音响系统电源也是分开的,也只有通过音频线时才供地,在一体机遵循这个原则也没错。

网友:
前后级变压器地线不可相连,必须通过信号的地线才可连接,另外可否发一下您这整机的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变压器的地线必须是相通的。

好的,今天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后级的信号地至少应该联通,至于两个变压器的地是否连通,我觉得你这个就相当于同一个变压器两组低压绕 ...

两个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必然是地,除非两个变压器都使用了双整流桥整流(共4个桥堆)就会接法不一样。

网友:
双变压器供电,在电源不共地情况,要遵从输入级IN地-前级OUT地(小变压器供电不共地)-功放PCB,IN处地-功放变压器接线地-到机壳地原则,注意:也不能重复接地形成环路自激。输出消振电阻烧毁说明低频自激很严重了,有条件的搭上示波器看非常明了谐振点。

网友C:
可能是前后级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前级输出与后级输入间加一个电位器调节,或许可以消除噪音,我的电子管前级直接接后级有噪音,但是前后级之间加电位器衰减后,噪音没有了,或者将前级的信号输入地线与输出地线相连,也能减少噪音,这是一个师傅教的,

网友: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美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前后级阻抗不匹配造成的,前级输出与后级输入间加一个电位器调节,或许可以消除噪音,我的电子管前级 ...

底线布置错误,第一次做板,地线接的乱七八糟的,所以噪音很大,板子只能用一半,只用后级部分或者只用前级音调,然后输出到另外一个后级,这样就没噪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