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享一个调频收音机PCB文件

楼主(2020-05-17):
这个调频收音机电路刊登在《无线电》1980第5期上,同时还有制作这台收音机的相关数据资料。不知有没有朋友以前尝试过这个电路?效果如何?这也是最近的“学习作业”,分享给感兴趣又懒得自制PCB版的朋友。

网友A:
一直想搞个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现成的pcb有了,就是太繁杂了,没外壳不好看,特别是线圈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搞个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现成的pcb有了,就是太繁杂了,没外壳不好看,特别是线圈难做

有困难是肯定的了。不过既然想搞,就不能怕困难。在折腾中遇到困难,在解决困难中继续折腾,正是无线电爱好者的乐趣所在。否则,不如买一台商品机,既省钱,收听效果又好,还不用克服困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困难是肯定的了。不过既然想搞,就不能怕困难。在折腾中遇到困难,在解决困难中继续折腾,正是无线电 ...

支持折腾,痛苦并快乐着,承受痛苦的过程,享受成功的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痛苦并快乐着,承受痛苦的过程,享受成功的快乐!

谢谢理解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年前做过,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效果挺不错的,当地的强台都能收到

谢谢老师回复。高频管老师用的是什么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搞个分立元件的调频收音机,现成的pcb有了,就是太繁杂了,没外壳不好看,特别是线圈难做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想法:高频头改成电调谐,频率指示用SC3610,省去了复杂的调谐机构,外壳就好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的想法:高频头改成电调谐,频率指示用SC3610,省去了复杂的调谐机构,外壳就好弄 ...

那就不是分立元件了,本意不是那样,没意思了

网友:
玩这个玩的就是情怀,当年初学的时候,道行不到家,除了万用表电烙铁,也没有其他的仪器,现在自觉道行够了,仪器也有了,激情却不再了,

谢谢楼主的文件,等空闲了,我也来搞一个,不过我要改成电调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分立元件了,本意不是那样,没意思了

只不过是用变容二极管,代替了双联可变,本质上还是全分立啊。

觉得SC3610频率显示不符合全分立,可以改成电压表显示频率,电压表接变容二极管的调谐电压,把电压刻度改成频率刻度,不就可以了。

反正是玩,变通一下,也未尝不可。

楼主(2023-09-22):
这个调频电路的PCB文件,3年前就做出来了,后来也打了板子,但一直没有动手实作。借着最近搞头戴式调频机的新鲜劲儿,把板子翻出来折腾一下。

网友E:
收音集成电路出现之前,厂家调频机就是用这种电路,性能不错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音集成电路出现之前,厂家调频机就是用这种电路,性能不错的呀。

这个电路从作者介绍的情况看还不错。调频刚开始接触,还不得要领。主要是玩儿,弄好了也不怎么听。集成电路再高级也不感兴趣,还是喜欢折腾分立元件。

楼主:
开始焊接——焊接的过程就是享受的时光。

网友:
焊接还没等于享受,真正的享受是运用自已掌握的电子知识,把没声的调到有声出来的过程那才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