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差点弄错了。PROTEL99画PCB,元件是从电脑屏幕端往里插的吗?

楼主(2020-05-17):
也就是说,bottomlayer面我应该是看不到的,元件从看见的这面,也就是电脑屏幕面往里插,那我的2N3055引脚就错了啊。我一直以为是从里面王外插的。

软件界面

软件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面板做出来并没有上下之分,这都是人为定义的,如果你画图的时候把TOP LAY当做底面来画,那么实际做出来 ...

它默认是顶层朝向我的吗?关键是理解错了,管脚就不对了啊。

网友:
看到的是红色,蓝色是焊接的那一面,看不到的,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默认是顶层朝向我的吗?关键是理解错了,管脚就不对了啊。

是的。
你把PCB想象成透明胶片,红色布线的顶层在面对你这面,蓝色布线的底层在“胶片”的另一面。
元器件封装一般默认在顶层,放到底层时要设置一下,它会翻转180度自动做镜像,不影响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默认是顶层朝向我的吗?关键是理解错了,管脚就不对了啊。

一般来说,PCB 软件都是默认 Top 层朝向你。

至于你的元件放在哪一层,你可以检查元件的这个属性(Board side),是 Top 还是 Bottom。

比如我这里大多数元件都在 Top(默认,焊盘绿色),少数几个电容实在是排不下了就放在了 Bottom(焊盘暗红色),看元件的 Board side 就知道它是在哪层的,其实也有人喜欢把通孔元件放在 Top 层,表贴元件放在 Bottom 层,这个随意。而且 PCB 软件是透视图,在哪层你都看得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默认是顶层朝向我的吗?关键是理解错了,管脚就不对了啊。

另外用 3D 视图看一看不就很容易搞清楚通孔元件朝向对不对了么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指教,多谢多谢~!!!
不能着急不能着急,我先了解了默认顶层是对着我的,至于想把元件从底层插进去等等别的设置,以后在慢慢了解。感谢众位老师~!!!

网友(2020-06-16):
用熟练了两层都可以随便放,哪还分元件在哪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