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又来了学校又放假了:底台完成了做台啥呢?

楼主(2020-05-17):
疫情又来了学校又放假了:底台完成了做台啥呢?有几个好一点的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征收搬家乱套了找不到了。把几年前做的底台找出来了。今天把找到的变压器安装上了。也布完了地线。
当年做底台时没考虑好用啥管子:就多装了一对8脚管座。现在看来就得选用相似的小九脚和八脚功放管最好。适当的可以换着用。
两个输出变压器稍有差别:一只是原来拆机早期601开盘机上的【初级7000欧。次级一个高阻。一个4欧】。一只是输送变压器【初级好几个头没标记。次级0-4-6-8欧】
电源变压器不太理想;大约是70年代实验室绕制完没用。初级0-伏20伏-200伏【应该是标错了220伏】。次级一组6.3伏2.5安。一组6.3伏1.5安。一组小电流2.5伏。
高压就一组:0伏-210伏-245伏-265伏【180毫安】。
高压部分只能做晶体管整流了。再用电子管做缓冲?
一般小功率管胆机都做过了。最大做到6P3P单端和推挽。
想做6C19-6N6-6S6-6N7P-6P13-EL81

网友:
布置有序、排列整齐、期待出声。

网友A:
输出牛不配对,必须要换,只听个响就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牛不配对,必须要换,只听个响就另说

有一对UTC没找到

网友B:
线排都砸堆在一起了,前面的零配件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排都砸堆在一起了,前面的零配件怎么接

前边一个接线板也不用。完全搭棚

网友:
       如果B+电压不过高可以不用缓冲级。电子管电视机都是晶体管整流,仅功率管就有6P13P,6P1两只,6P15还有丝流较大的6Z19(阻尼),行提升电压630V;电子管末期(国外已经淘汰)110角的用更大的6P12P。6F3,6P1,6P15,6Z18,都没有采用缓冲电路,此时主要是配合生产较晚的40cm与47cm黑白显像管。后被友谊40cm全晶体管分立元件机所取代。说这些意思是缓冲电路并不是什么被后来发现的电子管先进电路,纯属哗众取宠画蛇添足的东东。
     再提个建议,由于使用不同参数的输出变压器,是否考虑整流后采用各自独立的滤波退耦电路得到不同的B+电压,利于调整。取较深的负反馈弥补变压器参数的差别。
     下面给出2W;5W常见的线间变压器参数,可能有所不同也可做参考。可以说你这个不是10W以上含10W 线间变压器。另外线间变压器是没有气隙的。

     时不时有防疫人员到小区为隔离家庭服务,看到他们全副武装真恐怖,真难想象湖北同胞是怎么度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边一个接线板也不用。完全搭棚

也跟你搭个棚看看,估计我水平太差

楼主:
准备做6J8+EL34三极管接法。晶体管整流。找到输出变压器再换掉现在用的输出变压器。准备找电阻电容了。

网友B:
EL34电牛功率输出电压是否合适,还有输出牛放哪里?

网友:
收音机的输出牛做功放机很容易烧开路的......

网友:
材料尽量做到精细再精细再精致,高大上从来都是非常美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排都砸堆在一起了,前面的零配件怎么接

昨晚装配完了。刚才检查一遍。还得看股票下午试机。前级6N11【ecc88】并推后加一个输入变压器【采用晶体管测温放大器合金变压器,闲半组线圈后变成1:2】功放管采用老曙光EL34拆机管【或南京U顶6V6GT】。阴极电容采用拆机钽电解。耦合电容TCC。整流采用晶体管桥式。前级采用WY-4P稳压。

楼主:
前边闲置的两个管座过几天装上两个6E2做音量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34电牛功率输出电压是否合适,还有输出牛放哪里?

电源变压器次级好几个抽头。可以转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次级好几个抽头。可以转换

Tcc都用上了都是上乘材料,这个搭棚手法得连多久啊精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c都用上了都是上乘材料,这个搭棚手法得连多久啊精妙。

不服技术不行。人家胆机底台做得那么小。降压电阻也不发热。我装的原来使用20瓦降压滤波电阻发热厉害。改成三只10瓦的还是热,后来换成带散热片的25瓦电阻两只串联固定在底台上了。
昨天EL34和6V6换着上机【拆机的南京6V6GT声音略微小一点,新的70年代曙光6V6GT声音稍大一点。新的南京58年6V6GT忘了放哪了】。前级6N11和6N6换用听着差不多。今天准备换用ECC88试试。输出变压器太小。高压没敢提起来。现在高压260伏。
电子管稳压管也挺好看的。喇叭里很静一点交流声没有。电源变压器原来没有支架,后加的支架固定螺丝没拧紧。加上为了散热直接贴在底台上了。稍微有点震动。等找出来套筒扳手再紧一下。拆机的EL34有麦克风效应。手一弹就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服技术不行。人家胆机底台做得那么小。降压电阻也不发热。我装的原来使用20瓦降压滤波电阻发热厉害。改 ...

按这本书上加的输入变压器【按图21】和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