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用单片机控制3个继电器的通断,实现主电压8档切换,做一个30V5A的电源。可我

楼主(2020-05-17):
没学过单片机,又不会编程。不知道这想法能不能实现。
单片机要有电压监控功能,当设定的电压到了以后(电压不止一个,应该是8个电压吧),控制相应的继电器吸合或断开,用以切换主输入电压。

网友:
我忽悠过几个不懂单片机,甚至电路基础也基本没有的人用单片机解决他们遇到的需要控制这个问题,基本是两三天时间搞定,不过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会 C 语言。

不会任何一种编程语言的话,这个不清楚学习需要多长时间。

btw. 区区 30V 搞 8 档切换,不觉得太过么,用电压比较器做 3 档切换比较合适

网友:
四电压比较器339可以四路输入驱动四个继电器。

网友:
树莓派吧,不用单片机,编程简单,用python30分钟搞定

网友A:
可以实现,而且程序相当简单。

如果做数控,具备硬件条件的基础上,用单片机控制比用比较器简单的多,尤其是分段多的时候。甚至可以将市售的那种用单片机的数显小表头重新编程,拿出几个I/O口做继电器控制、风扇调速啥的。
当初做数控电源时用单片机控制切换,条件所限只用了2只继电器做4段切换,8段切换加几条判断语句就行了。
下面是继电器控制函数,特意加了几条注释。如果学了一点C语言的话,会发现程序非常简单,无非是几个判断语句而已:

/*********************************************************************************
*   函 数 名: JDQ_CONT
*   功能说明: 继电器控制,根据形参带入的电压值控制继电器切换
*   形    参:ADC_V
*   返 回 值: 无
*   日    期:
*********************************************************************************/
void JDQ_CONT(u16 ADC_V)
{

   if(ADC_V<=510)                                      //电压由低向高变化时,5.1V跳变。
     {
       JDQ_J1_L;
       JDQ_J2_H;
     }
     else                                                      //由高向低变化时,5.0V跳变。
       if(ADC_V>520 && ADC_V<=1300)        //保留0.1V的滞回空间。
           {
              JDQ_J1_H;
              JDQ_J2_H;
            }
         else
           if(ADC_V>1330 && ADC_V<=2000)   //保留0.3V的滞回空间。
               {
                   JDQ_J1_L;
                   JDQ_J2_L;
                }
             else
               if(ADC_V>2030)                         //保留0.3V的滞回空间。
                  {
                      JDQ_J1_H;
                      JDQ_J2_L;
                  }
}

大概工作流程是单片机通过某个具备A/D功能的I/O口(或外置ADC)将输出电压进行AD转换后赋值给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再循环往复的与程序内置的切换电压进行比较,符合某个分段条件时,就将用于继电器控制的I/O口置相应的电平。
比如说3只继电器,就挑3个I/O口设置成输出状态,某段切换对应的就是这3个I/O口的高低电平组合。
上面那个函数,意思就是电压低于5.1V时继电器J1释放、J2吸合;高于5.2V、低于13V时继电器J1吸合、J2吸合;以此类推,中间的差值就是回差。

网友:
很简单,带ADC的单片机就行,最便宜的STM32/8或者STC 2块来钱一片

网友:
     直接  kic125    省事   易做

网友B:
我觉得电源这玩意,能不用单片机尽量不用。怕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电源这玩意,能不用单片机尽量不用。怕死机。

看门狗,别让它闲着。

楼主:
不一一回复了,在这儿一起回复吧
我也看了用LM324做的3继电器8档切换的电路,对于我这个一点单片机没学过,c只会一条打印语句的人来讲(看了2天就把书扔了),单片机太复杂了。可单片机有优点啊,比如上面版主回复的(抱歉了,我到今天才知道bg1trk老师是版主),切换电压可以在程序里设置。而用比较器的话,如果想改变切换电压,调整的元件就比较多。
我是想先做一个30V5A的,如果顺利呢,想再做个10A的。
如果谁有比较成熟的原理图,请奉献出来,不用考虑成本的问题,反正也没有多少钱,既然自己做了,花点钱就花点钱吧。或者,谁有成熟的电路(最好切换电路和稳压电路是分开的),这样下次再做大电流的时候,切换电路还可以用。淘宝如果有成熟的继电器控制电路,也可以买一个,估计比自己做还便宜点。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而且程序相当简单。

如果做数控,具备硬件条件的基础上,用单片机控制比用比较器简单的多,尤 ...

老大,多谢多谢~!!!

网友C:
正在计划做个60V5A的数控电源,考虑用单片机控制切换电压绕组,准备定个变压器,结果人家说低压大电流绕组做出来很丑,不愿意给我做,正发愁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正在计划做个60V5A的数控电源,考虑用单片机控制切换电压绕组,准备定个变压器,结果人家说低压大电流绕组 ...

5A电流不算大吧,厂家的推辞吧。

实在不行就定环形变压器,拿回来找点线绕一绕,自己把低压绕组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A电流不算大吧,厂家的推辞吧。

实在不行就定环形变压器,拿回来找点线绕一绕,自己把低压绕组补上 ...

我是双60V,主绕组就有10组,还有辅助4组,可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多谢多谢~!!!

不客气,正好以前做过,啰嗦几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在计划做个60V5A的数控电源,考虑用单片机控制切换电压绕组,准备定个变压器,结果人家说低压大电流绕组 ...

私信你了,看一下。

网友D:
如果是用单片机做线性稳压的输入交流电压分档切换的话,不如根据调整管的压降来进行切换——设置两个参数:最低允许压差和最高允许压差。低于最低允许压差则提高档位,高于最高允许压差则降低档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单片机做线性稳压的输入交流电压分档切换的话,不如根据调整管的压降来进行切换——设置两个参数: ...

正有此意,已做了一些试验,因为要实时控制调节,就怕继电器反应速度不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有此意,已做了一些试验,因为要实时控制调节,就怕继电器反应速度不够快。

继电器的切换肯定需要时间,大约在10毫秒的级别。要求无缝切换的话最好直流侧切换,先通后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有此意,已做了一些试验,因为要实时控制调节,就怕继电器反应速度不够快。

可控硅过零切换,可参考惠普电源比如 3630、6626 型电源,其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用可控硅、光耦、过零检测器进行切换,因为切换时交流正好过零,可控硅反应时间也足够迅速,可认为无缝。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片324就解决问题使用单片机大材小用了。

虽然我也建议楼主用比较器(严格说 324 不是比较器)切换,这是建立在楼主不懂单片机也不懂编程语言的前提。

但就问题本身而言,324 和单片机谁大材小用,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如今一片国产单片机并不比国产 324 更贵(要比德姨原厂 LM324 那它比意法半导体的单片机还贵呢),而且 324 并不是一片就解决,需要一些外围电阻和三极管,单片机却普遍内置强推挽输出 IO,继电器不是很大甚至可以直接推,电路上都更简单,成本也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也建议楼主用比较器(严格说 324 不是比较器)切换,这是建立在楼主不懂单片机也不懂编程语言的 ...

你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我用单片机做的信心。
虽然我不懂单片机,也不会编程语言,但是,我做着玩的东西,不着急啊。
还有就是学C的时候,刚上来他就跟我用微积分算题,我的妈呀,那个我可不会,头大,所以就不学了。
要是学些简单的,估计我会比较有兴趣点。
就跟学protel一样,其实tango我也在电脑上比划过,只用了一次,不会。哈哈
然后买了protel的书,每次都让我学那个大英文界面的菜单,我靠,我说你跟我说怎么画板啊,翻来翻去就是没有。结果就扔一边了。
再然后,突然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5天学会protel》我心说,你吹啥牛逼啊,我学这么久了都没学会呢,不过入门就是这篇文章了。
写这书的人,真有才。不过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定义板边的时候,画线工具他没说在哪儿,我靠,我至少扔边上1年。
后来疫情了,我在家实在闲的没事,我心说,随便弄个划线的工具,画画看吧,有用就继续,没用拉倒。哈哈
结果画起来了,对不对也不知道,反正可以往里面导入网络表,里面有元件了,哈哈,那天我特别开心。
等我把protel学的差不离,我就看看c。
说了这么多废话,不过我同事朋友都没有喜欢这个的,我以前玩的很好的领导学的软件,C我倒是可以去请教请教他,当然第一需要请教的是这儿的版主和老师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我用单片机做的信心。
虽然我不懂单片机,也不会编程语言,但是,我做着玩的东西 ...

既然有兴趣学,我也忽悠两句。

零基础入门,建议您到某宝上买一块开发板。做的好的开发板会提供很多资料、例程和视频教程。软件方面,开发环境也不用你到处下载、破解了。硬件方面,板上的各种外设不说,也配齐了编程器、下载线。入门所需的一切条件花几个钱钱全搞定,大大的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视频教程是手把手的教,从开发环境安装到不同芯片的配置,从写第一行代码到编译、下载和调试,很快就能上手。配套例程从点亮LED到ADC等外设的使用等等,芯片的资源全都有讲解和例程。您这个应用,拿例程稍微改改就能实现,快的话四五天就搞定。又学会了画板,画个小板子五块钱打样,很快就能搞出能用的东西。
入门以后再深耕C语言,还有“可恶“的数学,这就凭个人能力和兴趣了。

个人建议从STM32入手,这玩意网上有海量的资料,使用中遇到的问题网上大多都能找到答案,STM32F030一两块钱就能买到,103也没多贵。STC的芯片虽然便宜点,但51确实太老了,性能、外设都比STM32差,库函数的开发方式它也不具备,个人感觉可玩性和便利性都比STM32差一些。

网友:
这个程序其实是比较简单的,本质上就是监视调整管的两端压降,高了就降一档,低了就升一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兴趣学,我也忽悠两句。

零基础入门,建议您到某宝上买一块开发板。做的好的开发板会提供很多 ...

版主老师,你是资深,请推荐个淘宝店呗~

网友:
版主厉害,我对单片机一窍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我用单片机做的信心。
虽然我不懂单片机,也不会编程语言,但是,我做着玩的东西 ...

你怕是找了数学系的 C 语言教程...我们电控系的 C 语言教程都没有一上来叫你解微积分的,而且标准 C 语言教程肯定也没有,我高中的时候自己买的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C 语言程序设计教程也没有,推荐你用这一本,中学生可以自己阅读学习。

单纯学习编程语言,是非常抽象的,燃鹅不要忘了单片机是非常接近电路的,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不会编程语言,不妨在实践中学会它 ~( ̄▽ ̄)~* 我有一个学弟学习不好,老师教了什么水过鸭背,所以一直也不肯上单片机。几年前他女儿出生了,所以离开市里面回老家带女儿,这样不能找我帮他做东西了,没办法咬牙硬顶上吧,又说怎么都学不会编程语言...

后来有一天,群里讨论什么东西的时候有个裙友讲什么问题都很好解决啦,托管代码一大堆啦,直接抄啦 ~( ̄▽ ̄)~* 他一看兴趣就来了,就把学不会编程语言这个老大难提出来,大家纷纷帮他出主意,什么巫妖看都不用看,直接 STM32,为啥?因为不管你想做点啥,网络上都能找到代码!你直接复制粘贴就行了,这个学弟就很高兴买了一个不到 10 块钱的 STM32 核心板,一个可能十几二十块钱(肯定比我的便宜)的下载线,下了一个流水灯例程跑起来,然后就开始从人家的例程里这里改一点代码,那里修一点代码,实践再实践,把 GPIO 操作理解透了,再开始别的,比如读取 ADC,使用串口,驱动液晶屏幕显示图像文字等等,都是从网上找了代码复制粘贴复制粘贴...

然后一个多礼拜,就实现了他自己的第一个工程。

你看,就那么简单,关键是,在实践中学会,毕竟单片机是直接连接硬件的,很直观的。

btw. 有趣的是,他到现在还不会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怕是找了数学系的 C 语言教程...我们电控系的 C 语言教程都没有一上来叫你解微积分的,而且标准 C 语言 ...

感谢高手们的指教~!!!
我们这的新华书店,科技书比较少,今天下午去新华书店转了转,没看到C语言的书籍,也没看到单片机的,看到一本ad17的,我没买。太薄了,只能学点皮毛,网上都有。可惜我那本C语言的书被我扔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们的指教~!!!
我们这的新华书店,科技书比较少,今天下午去新华书店转了转,没看到C语言的书 ...

时代不同了,网购吧:

当当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478651.html

东哥
https://item.jd.com/12171757.html

都有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师,你是资深,请推荐个淘宝店呗~

链接就不在这里放了,请看站内短信。

个人建议您还是不要先啃C语言,比较枯燥容易失去兴趣。就先以目前这个电压切换电路为目标,把它做出来,单片机基本就算入门了。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再添加“模块”,比如接个显示屏显示电压电流、接个探头采集温度实现温控之类的,甚至用它的DAC代替稳压电源的基准,把电源改成数控等等,添加“模块”的过程中再逐渐学习涉及到的C语言知识,结合实际学起来比较快,不枯燥、还会有点成就感。

用开发板学习的好处是效率高,按照它的教程一步一步做,不容易碰到莫名其妙的问题。
比如说开发环境的搭建和设置,您要先下载可用的Keil或IAR版本,安装还好说,破解就稍微麻烦点,不顺的话一晚上也许都搞不定。然后就是工程设置,用什么型号的芯片、同型号芯片不同存贮空间怎么配置、各种链接库的路径等等,这些都要预先设置好。这一步是没人手把手教,很容易出错。好不容易憋出几行代码,编译时出错,或是编译后下载出错,或者运行结果不是预期等等。还有编程器的设置,参数不对就无法下载。莫名其妙的问题不是出现在代码上,C语言再熟也没用。
再有就是到了写代码阶段,首先是时钟怎么选择和配置、GPIO怎么配置。C语言不会告诉您要用哪个时钟、需要多少分频,也不会告诉您特定单片机怎么设置GPIO,这些说简单是简单,但第一次上手也容易犯晕,再熟悉C语言对此也没有太大帮助。
还有良好的写代码习惯,没人带着会容易犯“眉毛胡子”都写到一个文件里的毛病,乱七八糟一大坨,出了问题不容易查找,移植性也差。

以上这些坑,依托一块好的开发板和它配套的教程、例程,基本就都绕过去了,很快就能进入实质开发阶段。您要做的这个玩意很简单,开发过程中不需要做实体电路,用开发板的GPIO例程结合它的视频教程学学、改改,视频教程里涉及到C语言的关键词、函数等会有讲解,再把ADC例程学一遍,把驱动文件添加进去,稍微改改就能在板子上直接看到继电器的控制结果。

至于C语言,网上找一本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PDF,不买实体书也能学。说实话这本书下载了好多次,没一次能踏下心来好好学。

推荐一个网站:
http://www.pudn.com/
入门以后多去逛逛,会发现很多好东西,比如你要用到的GPIO和ADC都有现成的参考:

您有电路基础,学单片机有优势,比如当芯片能按您的预期输入不同电压后能输出预期的控制电平,后面怎么控制继电器就是小儿科。再比如是对输出电压取样还是对调整管压降取样,结合你的控制实现过程和实际电路,很容易就会得出前者更适合的结论。这些都需要电路基础打底,纯粹学C语言则不行。怎么说呢,业余玩玩还是结合实践比较好,除非您要搞嵌入式开发,需要精学C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怕是找了数学系的 C 语言教程...我们电控系的 C 语言教程都没有一上来叫你解微积分的,而且标准 C 语言 ...

多谢大师指点,我再去买本C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就不在这里放了,请看站内短信。

个人建议您还是不要先啃C语言,比较枯燥容易失去兴趣。就先以 ...

版主老师,那个开发板老师讲的是什么?不知道他讲不讲开发板本身的原理啊?我去问他们客服吧。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手里有个环牛也行做个线性稳压电源,这里是3AG1的电路图,不怎么搞得懂还在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老师,那个开发板老师讲的是什么?不知道他讲不讲开发板本身的原理啊?我去问他们客服吧。谢谢~!! ...

不是啥老师,纯粹是玩,野路子没系统学过。本坛有用单片机的高手,共同向人家学习吧。

那个板子看过它的免费资料、教程,视频教程第一课是介绍板子的硬件组成和电路原理啥的。第二课是开发环境的搭建和设置,第三课介绍STM32这个芯片的大概情况和片上资源,第四课开始手把手教如何建立第一个工程和程序下载、调试,第五课开始是实际编程,讲的是GPIO,如何点亮第一个LED。ADC的内容属于收费范围,没看视频教程,看过提供的例程,还不错。
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么个顺序。

开发者是嵌入式工程师出身,课程设计偏向于实际应用,个人比较喜欢他写代码的风格,模块化、清晰明了。用STM32做的几个东西,编程风格学习他的路数,感觉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啥老师,纯粹是玩,野路子没系统学过。本坛有用单片机的高手,共同向人家学习吧。

那个板子看过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代不同了,网购吧:

当当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