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小充电器220V输入端的限流电阻一般多大?

楼主(2020-05-17):
如题,充电器不工作了,拆开测量,220V输入端的限流电阻无穷大。正常应该是几个欧姆吧?1/8瓦的色环电阻可以代换吗?谢谢朋友们。

网友:
这位置应该用保险电阻,应急时可以用细导线短路。

网友:
一根细铜丝就行了。只要作用是线路板烧元件短路时他先烧断不让电源线烧。

网友:
这个就起个保险丝的作用。我习惯用一个1-5欧的小色环代替。手里电阻多。
细铜丝、导线也都可以的。

楼主:
谢谢朋友们回复,我用10欧色环电阻替换了,已经   正常了。

网友:
10Ω可以,弄个功率小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