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不出门宅家自制检波探头

楼主(2020-05-17):
大把的时间,闲着心慌,在一本老书看见这么个探头,就想做一个

搭焊了几个小零件,

切了粗细两节小铜管,对焊

小零件用聚四氟生料带包裹绝缘后塞进铜管里,焊上进出线,

铜管外面套上热收缩套管,完成。

用高频调幅波试了一下,示波器显示的是音频调制波 还可以当无调谐矿石收音机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B:
动手能力超棒,赞一个。

网友C:
楼主您好,看电路图,这个接地夹 和二极管连接的地方,没有和屏蔽罩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看电路图,这个接地夹 和二极管连接的地方,没有和屏蔽罩连接吗?

P老师您好:我也是看了电路图不太明白,就用了双芯加屏蔽网的线,热端用1芯,冷端鳄鱼夹用1芯,铜管接屏蔽网,走到了BNC插头里面冷端才与屏蔽网一起接BNC的外壳,后来想想也无所谓吧,屏蔽线里已经是检波后的低频信号了,用不用单端接地都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超棒,赞一个。

感谢有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得到爱老师的点赞 够我得瑟一整天的

网友(2022-01-17):
漂亮的检波探头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这个是扫频仪探头,,示波器探头,毫伏表探头都可以用,就是2AP30不好找。。。

网友(2022-02-20):
请问老师,2AP30B用什么代替,目前不好找。

网友:
太有才了,做得跟成品一样

网友(2022-04-26):
这个主要是可以用在什么应用上面啊?不是太懂这个的需求。

网友:
弱弱地问,这电容耐压够么?

网友:
这个是倍压检波的,输入阻抗比较小
BT-3上用的是利用二极管反向特性检波的,
那个阻抗就很高了。。。。

网友(2022-07-05):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