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容降压知识

楼主(2020-05-18):
各位老师,下图中的阻容降压电路,在使用过程中经常损坏D2稳压二极管(以短路常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如果把D2的功率由目前的1W换成5W会不会改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几年前就讨论过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47658&extra=page ...

谢谢,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