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0-05-18):
南京特能电子有限公司生产DZM602065电动车充电器,充电控制电路有个8脚贴片集成电路,没有字,谁知道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358,找找VCC和GND和走线,对比一下

网友:
拍照上来吧

特能的不错

网友:
现在使用单片机控制的比较多了,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
充电器   很多 都是  8342

楼主:
现在是充电器连接电动车指示灯,显示绿色,不能转换红色,开关管控制电路是3842的,直流输出充电控制电路8脚贴片集成电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

是这个

是这个

网友:
不能转灯是不是和电池也有关系来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充电器连接电动车指示灯,显示绿色,不能转换红色,开关管控制电路是3842的,直流输出充电控制电路8 ...

插电瓶车上不能转灯,1 电池未充满,2 电池坏,
拨下电瓶车上充电插头能转灯,多数电池问题(永远充不满就不转灯)

楼主:
谢谢,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