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超简易中周测量电路

楼主(2020-05-18):
这是一只用4个元件构成的简易中周振荡频率测量电路,可以在调收音机时利用它进行初调中周谐振频率,电路是变压器反馈式LC振荡器,这是一个共发射极振荡电路,起振容易,实测0.9V就能工作,中周次级作为集电集负载,中周初级的中间抽头空着不用,原来接集电极哪头接电源,原来空的哪个脚通过3p小电容反馈到基极,240k是基极偏置电阻,TTF-2-1中周内置谐振电容200p,所以3p小电容对谐频率有1.5%的影响,测量频率时,可以用示波测量基极振荡波形,以减小示波器探头电容对谐振频率的影响,当实测频率为455khz时,实际中周谐振频率可能在465khz,不过中周在电路中本身也会受中放工作点影响,在此这个谐振频率只是初调估计用。

网友:
不错。从c极接个频率计也不错。

网友:
这个用usb的NWT200扫频仪,怎么测量,分别接哪里

网友:
巧妙,简单实甩。

网友:
集电极加一个小电容测量频率不好吗,不要一味追求简单,加一个退藕电容吧,弄到一个小盒子里,用起来也方便

网友:
不错 不错 想法很好 加分 点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打版PCB

几个零件也打版? 服了你!

网友:
从前条件艰苦的时候,这样干法还有一定的用处。现在LCR手持表遍地都是,价格亲民,常备一个省去很多麻烦。这种中周绕好以后用LCR表调到指定电感量,基本上就是一次成功的,用不着反复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零件也打版? 服了你!

填充一下打板的边角,充分利用空间吧。

网友:
再做给音频振荡电路,变成调幅波,标定后直接输出给收音机调整中频,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
您这是测中周?还是信号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