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FM调频输出LPF电路怎么样

楼主(2020-05-18):
玩FM调频的同学,帮看看这个输出LPF,手上有个收音头没有LPF声音听起来很累,想加个LPF,帮看看这个如何。

此外,看运放电路。yge这个电路是要正负压供电的吗?

网友A:
还没见过有哪个 FM 收音机有用过这样的 LPF 的。你看看有先例吗?你的这个 LPF 是用在哪儿的?参数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有哪个 FM 收音机有用过这样的 LPF 的。你看看有先例吗?你的这个 LPF 是用在哪儿的?参数都是什么 ...

越是高端的收音头。越是重视LPF。这个LPF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因为我级别不够,目前还没能发带网址链接的贴子,不原可以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见过有哪个 FM 收音机有用过这样的 LPF 的。你看看有先例吗?你的这个 LPF 是用在哪儿的?参数都是什么 ...

有好的LPF电路分享一个给我吗?

网友B:
这个图,欧式画法,看起来很累。懒得去仔细研究了。
其实这种低通,无非是截止频率15khz左右的RC或者有源低通,高级一点的在19khz处还有加强的吸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越是高端的收音头。越是重视LPF。这个LPF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因为我级别不够,目前还没能发带网址链接的贴 ...

是吧?领教了,谢谢。不过叫 LPF 的并不是都用于 FM 收音机的,请问你的这个 LPF 是用于 ‘什么’ 的?我前面曾问过,它的参数?用在多么高端的收音头?

顺便问问, LPF 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好的LPF电路分享一个给我吗?

您的先说说您现在的收音头是什么型号?再说说您想要多高端的 L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吧?领教了,谢谢。不过叫 LPF 的并不是都用于 FM 收音机的,请问你的这个 LPF 是用于 ‘什么’ 的?我 ...

哎,你真是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欧式画法,看起来很累。懒得去仔细研究了。
其实这种低通,无非是截止频率15khz左右的RC或者 ...

是的,这个图最早是国外的一个网站,国人翻译出来后。出现在国内网站上,本来想发出来的,可是我现在还发不了带链接的贴 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先说说您现在的收音头是什么型号?再说说您想要多高端的 LPF。

谢谢,不用了,我突然打算不玩收音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欧式画法,看起来很累。懒得去仔细研究了。
其实这种低通,无非是截止频率15khz左右的RC或者 ...

这个是叫“砖墙滤波器”吗?原贴中,老外最早的电路用是LC电路,见下图,老外的意思是电感不好解决,且成本高,用1楼的图来替代,贴中最后说在19K处有60DB的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算放大器构成的有源滤波,效果好不好与运算放大器关系比较大,不是电器厂搞研发的,业余条件下不建议尝试 ...

冰岛大哥,谢谢你的指教。这图不是我弄的,是国外一网站的。LC电感难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冰岛大哥,谢谢你的指教。这图不是我弄的,是国外一网站的。LC电感难搞。

调频听着不舒服,要看看去加重对不对。

网友:
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频听着不舒服,要看看去加重对不对。

一体化的高频头,LC72131做PLL。 LA1844做的中放和MPX。不知道LA1844那个引脚是设置去加重的,我了规格书没看出来

楼主:
这个电路我有一台T标的收音头用的就是这个,声音很差。。。。。那个大电感其实对音质有很大的影响,我宁肯把他拆了听。而且。这个大电感不好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 14脚对地的电阻是3.3k,推荐用的电容是0.015u,先检查下跟1844规格书上的数值对不对吧。如果嫌高音 ...

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 14脚对地的电阻是3.3k,推荐用的电容是0.015u,先检查下跟1844规格书上的数值对不对吧。如果嫌高音 ...

现在是感觉高频过了,有点吵。低频下得不到位,中频不够厚实。听过声音最满音的就是先锋TX-211Z,自己调一下,灵敏度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