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咸鱼上收了8块泰坦9505,请指点一下发个图纸发下维修经验也行

楼主(2020-05-18):
有能力修的修好一人一半也行,

网友A:
上图片也好参谋一下

网友:
泰坦9505是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找金刚钻可不是容易的事,显卡工具更不好找。厂商希望他们都立刻坏掉呢,哪能让你轻易续命。

楼主:
万用表到了估计的换牛屎

楼主:
此表7106已经铲了准备换牛屎请问坛里的大神红色箭头指的是第一脚吗

楼主:
凹进去的上边从右边是第一脚吗

楼主:
邮了7106准备飞线,8块表其中三块显示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也好参谋一下

有点不清楚,估计八块表都得换牛屎芯片,测外围元件基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凹进去的上边从右边是第一脚吗

      Q3还是Q8(有点看不清楚)左上边的位置是1脚,然后反时针的8脚是v+可用一好表测下是9v左右(没接芯片)。

补充内容 (2020-11-6 11:30):
   是右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表7106已经铲了准备换牛屎请问坛里的大神红色箭头指的是第一脚吗

圖片所指的是第一腳沒錯

楼主:
修了两块了,越修头越大,有一块能正常显示对照修好的表测两个324各引脚电压正常,测7106各脚电压正常就是不能使用什么档位都是零

楼主:
往大神指点不能测量,每个档位都显示0

楼主:
外围元件也都查了

楼主:
已修好4已修好四块不开机的大多都是电源开关还有拨盘,换了一个324还有两个显示负一的今天牛屎芯片到货准备更换试下,维修万用表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原理只能靠着一腔热血地毯式排查外围元件,这是同样的表多可以代换才能修好,不然孔难修好,往群里大神把自己的经验,资料也分享出来让我们这样的小白也学习学习

楼主:
最难的就是没有电路图资料,这双层电路板跑线路,跑的一头雾水电源供电都不知道是怎样的还有很多表都是外围元件基本正常,集成电路芯片很多数据都正常就是找不到故障点应为不懂原理往群里修过几百块数字表的大神不吝分享一下经验技巧

网友(2020-11-05):
这种3位半的表就是7106的主控,多看看7106的资料,很多都是围绕7106延伸的,这表很好修,但是提高精度很难。我修了几十块7106了,只要液晶屏有显示一般主控都没坏。

网友:
泰坦9505是廉价3位半表,买新的也就50多元,不值得修理了。

网友:
修好4个了,继续加油,

网友(2022-03-31):
引用 楼主:
邮了7106准备飞线,8块表其中三块显示负一

有绑定好的7106,不用连线,刚好脚位匹配,既美观又方便。

网友:
太便宜的表。没修理价值。

网友(2022-09-24):
练手很好,有没有电容挡不能用的?

网友(2022-10-26):
引用 楼主:
此表7106已经铲了准备换牛屎请问坛里的大神红色箭头指的是第一脚吗

泰坦9505我们原以为是显卡,原来是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难的就是没有电路图资料,这双层电路板跑线路,跑的一头雾水电源供电都不知道是怎样的还有很多表都是外围 ...

己有四个修好的就好办,取其中一个为样版,/利用波段开关档位的指示;先查直流电流档的有关零件从电流档对照焊点电压,

从7106输入脚查到uA档。这里查到了就电流档全部都解决。

再从7106输入脚查到毫伏直流电压档的关连零件/焊点电压对照这关联点查到了,直流电压档就可

全都解决.....

网友:
我看和9205没啥区别呀,我5块钱淘的装电池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