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脑部分配件升级了下,显卡原来的,但显卡跑分上去了

楼主(2020-05-18):
把电脑部分配件升级了下,显卡原来的,但显卡跑分上去了

楼主:
原来配的i5 7500 的处理器,貌似显卡没跑满该有的分数

网友A:
最主要的是更换成固态硬盘,效果显著!

网友:
由于CPU的平台升级和固态硬盘的加盟使整个系统的运行速度提升,制约显卡瓶颈的限制没有了,显卡的性能得以发挥,跑分就上去了。

网友:
你用的型号的主板上有m.2接口,怎么固态硬盘还买Sata接口?直接上m.2 NVME的固态啊,速度是Sata的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的是更换成固态硬盘,效果显著!

本来是intel 760p 250G,后来得到一个sata的500G,我就把它也装上,把steam的游戏库放sata上面了,760p上只有系统

网友B:
配置上去了,跑分岂有不高的道理 要不然rmb白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上去了,跑分岂有不高的道理 要不然rmb白花啦

原来应该是cpu不够强,不足以撑起显卡的数据传输

网友:
所以楼主这次换下了什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