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来复再生式两管机_清新版

楼主(2020-05-18):
68-1来复再生式两管机_清新版
当年636单管收音机风靡一时,随后出现的68-1收音机性能更胜一筹,636收音机和68-1收音机是一对孪生兄弟。
前段时间做了一台636两管机,今天又做了一台68-1两管机,也算是好事成双。
68-1和636用同样的外壳,同样的刻度盘,更像是一对亲兄弟。
外观图:
电路图如下:
核心原件一律采用老管子
后级放大部分用一个输出变压器 既可以耳机收听 又可以插功放
68-1的制作难点是高频变压器,很多人失败就在于此,本机用成品中周磁芯制作,
这种磁芯的中轴比较细,线槽很深,用0.08漆包线绕制,初级200圈,次级300圈,
手工绕制,一定要先绕初级再绕次级。罩上磁帽,套上热缩管固定。
初级电感量2.2mH,次级电感量4.7mH
三极管:
3AX31C β = 62
3AG1B  β = 120
二极管采用2AP14,正向电阻1.6K反向电阻接近无穷大
输出变压器型号EI-14(600:600)
磁棒80mm × 8mm
L1 0.2漆包线绕130圈 电感量714uH
L2 0.2漆包线绕12圈
磁棒支架用热熔胶棒灌注制成
线圈骨架用白纸密卷再套上热缩管制成,骨架可以在磁棒上移动,松紧度自定义
底板用环氧板 尺寸:95mm × 55mm × 1mm
先用和底板1:1的纸壳绘制实体电路图,排列原件位置 从大到小排版 原件之间距离合适又不互相干扰。
排版定稿后画出引脚位置 将纸壳和底板夹在一起 透过纸壳给底板转孔 然后镶铆钉。
转孔可以用洞洞板压在上面 这样既准确 又不晃动 打出的孔排列也很工整
在底板上安插原件 用立式插件法 然后焊接 背面走线
耳机插座用老式圆筒形插座
装机图如下
刻度盘用excel绘制 彩色打印 外径3.5CM刚刚好
整机无电台时电流7mA,白天室内接收五个台 晚上或者室外收听能听到七八个台 还有两个思密达台
效果不错 方向性挺强,和636机相比,音质好了很多,再生均匀度好很多,灵敏度和选择性也有所提高,非常满意。
来复式收音机性能还是很不错的,调试主要调节再生量和偏置电阻,这两个因素互相配合决定最终性能。
制作收音机是一种乐趣,装收音机的人不是为了听广播,钓鱼的人不是为了吃鱼。
处处是道场,事事可修炼。
花不可无蝶,山不可无泉,石不可无苔,水不可无藻,树不可无藤,人不可无癖。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做这个最怕高频变压器。又想做,又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做这个最怕高频变压器。又想做,又怕这个。

阅读过不少关于68-1的帖子 都说高频变压器不好做 其实投入一些耐心就行了 没有什么难不难的

网友B:
做的真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好,不错.

谢谢点评 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 握手

网友C:
看着是享受!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享受!大赞!

谢谢点评 还要精益求精 继续努力 握手

网友D:
高放来复式的高频变压器应该是降压式的(如以前的67-4),原因是增加高放输出阻抗提高增益;增加次级检波电流减少失真,圈数比合适。另音频负载电阻对于3v机建议2K改为1K,下端接地4700P电容(相当于高频接地减少1K上的高频损耗),工作电流为1.5~2ma,相信性能有明显提高。

网友E:
yt-1三管机采用降压式而68-1是升压式的,既然人家这样设计,应该不会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放来复式的高频变压器应该是降压式的(如以前的67-4),原因是增加高放输出阻抗提高增益;增加次级检波电 ...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这个我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yt-1三管机采用降压式而68-1是升压式的,既然人家这样设计,应该不会有错。

关于高频变压器的问题 可以多做多试 希望咱们多多交流 交换意见 握手

网友F:
做工地道手艺不错,图文并茂介绍详尽,可惜这个黑不溜秋的开关太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地道手艺不错,图文并茂介绍详尽,可惜这个黑不溜秋的开关太扎眼

是哈 打算用红色或者白色的 后来发现存货只有黑色 看来您对审美颇有见解 握手

网友D(2020-06-1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这个我可以试试

高频变压器初次级交换连接就不用试了,忘了这个机是低压(3V)机。甚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变压器初次级交换连接就不用试了,忘了这个机是低压(3V)机。甚歉!

多多交流 多多学习 一起进步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