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调电阻用法

楼主(2020-05-18):
图中所示的蓝色可调电阻,有三个脚,分别写着1、2、3,用来代替电路图中带*的电阻,以确定三极管的上偏置电阻的阻值,请问接入电路图这三个脚要怎么接?

网友:
一般情况 中间为滑动端

网友:
元件上面标的很清晰了 321 ,31是固定的,2是调节端

网友:
你要替代固定電阻, 那就接 1 & 2 或是 2 & 3, 另一腳空接或是與 2 接在一起皆可

网友:
1脚接电源正  3脚接电源地 2脚的输出电压根据旋钮变化而变化

网友:
上面像弹簧一样的代表线绕电阻,两头是引出线1和2代表,中间抽头用2表示,2可以接近1或3来改变阻值。接法根据方便来安装。

网友:
老底子是这么说的:二条腿的是可调电阻,三条腿的是电位器,三条腿的可以代替二条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