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了一个电子显微镜

楼主(2020-05-18):
在坛里买了一套电子显微镜,包括镜头,调节夹,摄像头,自己又做了了个底座,买了些结构件,组装起来感觉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所谓1000倍的,如上操作后,真实倍数如下:
物与镜距离6毫米为59倍;
物与镜距离100毫米为5.9倍.

对于微电子电路板零件的维修检查,纠结倍率毫无意义,我最常用的倍率基本在0.2倍-2倍之间,更大的倍率几乎用不到。

楼主:
这种显微镜,就是是修板子用,观察0805以下的元件,丝印,焊接质量等,检查电路板,除了放大倍数,还需要有一定的视场范围,工作距离,这几项性能需要兼顾的,至于说光学显微镜那样的放大倍数用到维修电路板也不太适宜,维修需要一定的视场,不是做微观研究

网友:
这是我自己做的。1图是手机直接拍摄的电视机画面,2图是次画面视频头存储的照片。

楼主:
图怎么连续发不了

楼主:
继续发图,望高手指点

楼主:
拍两个全图

楼主:
镜头的螺丝少了不少,调焦有些犯卡,拆开重新组装,调整了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价格也对得起这个质量了

网友:
底座做的很漂亮

网友:
这是多少倍的?50倍?

楼主:
多少倍不好说,放大后的效果还行

网友:
不错不错,我一直想用显微镜+相机改装,最近懒,一直没动手,有空要搞搞了

网友:
感觉倍数很小,与青苹果手机差不多吧

楼主:
为了扩大视野,这是最小的倍数

楼主:
这是调到最大倍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调到最大倍数

效果很差啊,你是用手机拍摄的显示屏?你这视频头不能直接存储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