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牛摆放 与功放管摆放。。。

楼主(2020-05-18):
以前曾看过一文:电源牛摆放 与功放管摆放。。。(为避免干扰)说电牛的磁力线方向要与它旁边功放管内的  电子发射方向垂直。。。我忘了  是平行?  还是垂直?哪位还记得此事?应该是互为垂直吧???

105瓦  javascript:;

网友:
输出牛作为终端元件,若电路没有采用较深的大环路反馈,就不用那么纠结电源牛和输出牛的摆位。注意正确的地线连接和避免电源、输出对输入端的不良耦合更重要。

网友:
乱摆下,哪里声音没干扰就可以了

网友:
是电源牛和输出牛不切割磁力线吧

网友:
这就要多试试了

网友:
先前我研究的是,电牛是不是干扰它旁边的铁壳油罐电容........

网友:
记得在那里看到的,说是要避免两个变压器的磁力线方向互相平行。实际安装时,试试改变方位最可靠。

网友:
输出牛与电源牛互相垂直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问题  我是在以前的无线电杂志(好像是1976年之前的杂志)上看到的,哪年的 记不太清了。。。我再找找

网友A:
用表接一块铁皮,电源牛接电,测交流感应电压,移动到电压最低为低干扰距离,功放要求低一点,前级比较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接一块铁皮,电源牛接电,测交流感应电压,移动到电压最低为低干扰距离,功放要求低一点,前级比较重要

好主意 回头试试

网友:
自己测一下 不就对了

网友:
测试 方法:1  示波器     2 万能表    3  高灵敏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接一块铁皮,电源牛接电,测交流感应电压,移动到电压最低为低干扰距离,功放要求低一点,前级比较重要

电牛与输出牛是这样。。。

网友B: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礼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帖为学习回帖是礼貌

有学识  有素养之人!

楼主:
我是说:  电源牛与功放管 之间相互位置  所生的交流声问题,不关乎电牛与输出牛。。。看来大多人未注意此事。

网友:
电源牛接220,输字表交流档接输出牛初级,移动到显示数值最小为干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