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灯753推挽级电流多大

楼主(2020-05-18):
请问bg6、bg7输出的电流要求是1-3毫安,请问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吗,还是确定在两毫安?

网友A:
应该在4-10MA,我有个电路图和这个差不多,可是不能发图

网友:
无声时电流3毫安左右,太小了电池稍一低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4-10MA,我有个电路图和这个差不多,可是不能发图

需要这么大吗,这个才是3伏电压的,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几伏的

网友B:
我的全锗管753测过,未级1.2ma,小音量有点失真,调到4ma小音量无失真园润,还是用原来1.2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全锗管753测过,未级1.2ma,小音量有点失真,调到4ma小音量无失真园润,还是用原来1.2ma

为什么失真还是用1.2的,不用4毫安的

网友C:
BG2 0.5ma,BG3 0.8ma,末级4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失真还是用1.2的,不用4毫安的

要仔细听才听出来,未改是保持原状,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这么大吗,这个才是3伏电压的,不知道你的电路图是几伏的

也是3V电压,这种收音机电路图都差不多

网友D:
有个坑希望朋友能躲过。

锗管低放推挽级电流在调试时需要短路输入变压器初级,这时测的的电流是准确的,如果不短路输入变压器初级,往往有沙沙的底噪,这时测的电流不准确,按此调整电流容易偏小

当然也可细听底噪,没有可闻的沙沙声也可以不短路输入变压器初级

锗管曲线较软,推挽衔接均匀,2毫安已能正常工作,但音质不一定最好,便携机袖珍机是可以的,如是台式机还是4-5毫安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2 0.5ma,BG3 0.8ma,末级4ma

我试试,现在是3.6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坑希望朋友能躲过。

锗管低放推挽级电流在调试时需要短路输入变压器初级,这时测的的电流是准确的, ...

两个变压器的初级都短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变压器的初级都短路吗

输入变压器初级短路,尤其是这种两级低放的机子,底噪一般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变压器初级短路,尤其是这种两级低放的机子,底噪一般较大

就是两个头的那一端吗,现在短路了,感觉电流稍微大了一点,到了3.67毫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