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洞洞板搭建了红灯753电路

楼主(2020-05-18):
用洞洞板搭建了红灯753电路,只把bg6、bg7(两个三极管严格挑选,穿透电流和放大倍数一样的)和两个音频电压器接上了,还有R21、R19,R20用可调电阻10k的代替,接上电源、喇叭,现在测量bg6、bg7静态电流为3毫安了,现在这个电流合适吗

网友A:
既然魔改,用4.5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魔改,用4.5伏更好

改成4.5伏的具体需要改哪些地方

网友B:
不知你问的 ‘可以’ 是可以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问的 ‘可以’ 是可以什么?

这个电流合适吗

网友:
第一,你说呢?

第二,‘这个电流’ 有什么意义?驱动呢?

网友:
过去装收音机用6V电源,推挽功放管单个电流调到1mA都听不出失真, 可能是推挽管和变压器都比较好;我调推挽管电流,在听不出失真的情况下尽量调小些,以至于7管机的整机电流小于等于10mA。

网友:
功放管电流调整到4~6mA之间。整机电流8~10mA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