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是怎么使用的

楼主(2020-05-18):
我买了台二手的等离子切割机。是接触起弧的,但是不懂使用。是60的机子。不知气压怎么调,要调到多少才合适。切割时,是接触后起弧了就往上提一点,还是割嘴接触着铁板往后移。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佳士线路的。。。。。气压0.3兆帕左右 不要太高。。。。。。高到一定程度会把电弧吹灭,这个准确说不用接触工件就能起弧,另外能不能接触工件 要看你是什么型号的割枪,同昌80的可以接触工件使用 对割嘴和电极寿命没有显著影响,注意同昌80割枪不带维弧线。要是松下P80割枪一定不要让割嘴接触工件 否则割嘴会很快烧损,注意P80割枪带维弧线 带辅助滚轮。

网友:
这机子用好电极和割嘴 15毫米应该能切断。。。。。。。。。。当然技巧也很重要 佳士60线路的是场管机子功率转换部分跟佳士老式的250手工焊250氩弧焊250气保焊 是一样的只是控制盒辅助线路不太一样。

网友:
等离子切割就是先把铁加热到一定温度后让铁融化随后高压气体把融化的铁吹走,在吹的过程中高压气体里还有大量的氧气让铁变成四氧化三铁然后释放大量的热,这样铁就一直被融化被吹走。

网友:
看到标题进来学习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佳士线路的。。。。。气压0.3兆帕左右 不要太高。。。。。。高到一定程度会把电弧吹灭,这 ...

用的是AG60的割枪。割嘴与电极很容易烧坏。不知是不会用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AG60的割枪。割嘴与电极很容易烧坏。不知是不会用还是什么原因。

割枪和机器照片发上来。。。。。。遇到过几次。。。。。。。你的等离子带维弧线吗?

网友:
似乎要有空压机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