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6J4P推6P13P

楼主(2020-05-18):
近期看6P13P这只管挺热闹,按jupeter电路做了一台       拆以前一台推挽重新做

楼主:
原来变压器高压只有290X2   330X2伏绕组,电路制作中越到不少问题,按照jupeter老师所说用一个大功率电阻压降,的确主电源电压降低了但是电阻发热量太大还得换另一个电牛。

网友A:
推挽牛用于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挽牛用于单端?

不是啊,用原来300B拆下来的3.5K牛,96X55的单端,电牛是114X70的,以前绕电牛时留有多组输出电压,现在用上了。jupeter  老师新管是不是要用一段时间才好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用原来300B拆下来的3.5K牛,96X55的单端,电牛是114X70的,以前绕电牛时留有多组输出电压,现在 ...

工作点首先要正确,听多时间音质变化应该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点首先要正确,听多时间音质变化应该不大。

6J4P4.4ma, 屏压140V,R5用了50欧电阻,阳极电阻电压288V,6P13P阳极电压300左右,阴极电压27V .0.05ma,阴极电阻540欧,和你的有点误差,电源高压只有230V,桥整流.还有错误的地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6J4P4.4ma, 屏压140V,R5用了50欧电阻,阳极电阻电压288V,6P13P阳极电压300左右,阴极电压27V .0.05ma, ...

花高价变压器做低端功放性价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高价变压器做低端功放性价比?

懒得重新绕变压器,将就用了反正放杂物房也一样吃灰,你那台开始了没有?

网友:
扼流圈放在电源下面会产生电流声。

网友C:
做推挽有15-20瓦功率,单端功率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推挽有15-20瓦功率,单端功率小了点

两三瓦就行了,大了用不着

网友:
朱院长电路,桃李绽放。

网友D:
图纸能否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纸能否上一下。。。。。。。

就是jupeter老师的电路啊 他刚发表没几天。

网友:
已经在听......

楼主:
好听不?你搭棚很好,我不会搭棚,5极管更难都不知道搭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听不?你搭棚很好,我不会搭棚,5极管更难都不知道搭哪里了

声音确不错
高音上 中音亮 低音沉
6p13p 三接值得玩
感谢jupeter老师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