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型铁芯做单端输出牛是不是磁隙不好办啊?

楼主(2020-05-18):
今天把2X250瓦的灯丝变压器拆了一个,规格38X57,片很薄,就是F型,做单端输出变压器是不是磁隙不好办啊?

网友:
没有什么不好办的,单方向叠就行了,不要交叉叠。

楼主:
哪位老师有经验做法不吝赐教。

网友:
气隙需要多大垫多厚的纸就是。

网友:
说的是气隙在肚肌中间位置,与EI条边有区别没有.扼流圈用F型不知有何性能变化.

网友:
F型铁芯一样可以垫纸,调整磁缝隙。我做过好多这样的输出和扼流。

网友:
顺插,纸垫在两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有经验做法不吝赐教。

F的做单端不方便。做推挽好点。
非得做单端,就也是顺插片,然后在两组F的中缝处垫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有经验做法不吝赐教。

没啥不好办的,
业余情况下玩玩的,
就照3楼qiuwei8375坛友说的做,
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