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数控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0-05-19):
拼多多上的,他有什么优缺点吗?怎么没人买才五十块钱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电压和电流不能同时达到标的最大值,最大功率80w,也就是36v时只能2A多一点,淘宝同样的也就40左右,拼多多这种电子的东西很多比淘宝贵,有券可能便宜一点

楼主: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就怕功率虚标

网友A:
这玩意仅仅是DC-DC升降压模块而已,它不是电源。至于说怎么样,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你该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仅仅是DC-DC升降压模块而已,它不是电源。至于说怎么样,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你该懂吧。

这个前面放个开关电源不就行了?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B:
买过几十个DC/DC模块,有升压/降压/升降压的,从几安的到几十安的都有,总觉得不爽,它的电流不是从0V-XX V时一样恒定的,在一定电压下才是标的电流,和常用的可调恒流恒压电源不一样

网友C:
不是这个价位,50元是另一种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个价位,50元是另一种商品。

看错了,实际上是八十多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几十个DC/DC模块,有升压/降压/升降压的,从几安的到几十安的都有,总觉得不爽,它的电流不是从0V-XX V ...

你的意思是加压也能保证输出电流不变?正常的可调稳压稳流都能做到吗?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加压也能保证输出电流不变?正常的可调稳压稳流都能做到吗?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随便找了一个差不多的,看参数就知道不是全电压段输出都保证5A输出

楼主:
看来看去又找到这一款,功率很高,模块399加外壳120还要自己配个前端,这样下来也不便宜了,想玩玩数控电源成本挺高啊,能推荐便宜好玩的吗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别买这种电源。里面是一个DC/DC模块,外加单片机控制模块的反馈端,以及键盘液晶显示。

想要可靠和性能,还是得买普通的线性稳压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挺好玩的小东西,曾经用类似的玩意组装了个小电源,19V的笔记本电源供电、一块DIY的温控板、通用塑料外壳,小巧、好用,甚至能揣兜里带走。平时做个电子小实验懒动用正规电源,常用它。

19V输入,输出电压0.3-30V可调、0-4A恒流可调、最大功率50W,做好散热的条件下还是能达到标称参数的。这玩意有最大功率限制,低于12.5V时才能输出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