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瞬间烧管什么原因?

楼主(2020-05-19):
电路如下(手绘大家委屈看下):
现象描述,原装是日本的板子。原装的烧了稳压管和c945。稳压管原不知道型号,后买了国产12v稳压管和国产替代c945。
零件焊好后,d313的输出E极我悬空,通电都正常,万用表测量稳压管端12v,
两个三极管的B极都是12v没问题,两个三极管的输出极E也都是12v没问题。然后我在D313的E极和“其它电路”间串上万用表电流档。
通电后,电流显示50ma左右(表电流档好坏不知,反正后面电路通了,看起来正常,但可能电流不够用,机器是12~15w左右)。
问题来了,我去掉万用表,直接连上D313的发射和其它电路部分,瞬间c945爆了,稳压二极管也击穿了。。
现象就这样,各位前辈知道啥原因么?
(我现在是拆了稳压管和2个三极管,我加入了一个12v的稳压电源给后面的“其它电路”供电,
现在机器一切正常好用了,但我想还原原来的电路,怎么办呢?)
各位老前辈你们应该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吧。其实我不太懂这个,我是研究了好几个月才能说出上面这些话。
还有啥我没说明白的,大家可以问问我来回答。
感谢感谢感谢了!

(补充一下:我是先把D313E极悬空的,然后通电,然后用手把后面电路弄个线连到E极,手把他俩捏上的瞬间小管爆了,
不知道和先通电后连接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大小管直连没有限流电阻,其他电路有容量大的退偶电容,瞬间充电大电流毁了945.串联电流表有一定的内阻缓冲了电流所以管子不烧。
输入58V输出12V,压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B:
这电路没啥东西,把所有原件都换掉就好了
个人感觉D313有问题

网友C:
1.按楼上说的,把所有的坏元件换掉。
2.别先通电再拿导线碰接,应当完全接好后再通电!
3.找找最初为啥会损坏的原因,是不是“其他电路”里面也有问题?

网友D:
电路设计问题.
C945在这里当推动管没有限流限压.当负载充电瞬间大压差和大电流大大超过C945的极限,怀疑烧毁同时CB极内部短路把58V引到B极把稳压管一起烧.

网友E:
C945耐压不足。击穿导致稳压管击穿。

输入电压太高,压差大,调整管负担重,也不经济。建议输入18伏左右为宜。

网友F:
除C945耐压不够,还要看放大倍数够不够大,也许一接通就进入线性区。还D313射极也许内伤了,一接其他电路就等于C945直接接通,电流太大。

网友G:
C945手册上的耐压是50V。有些国产货甚至45V以下。

如果负载有退耦或滤波电容的话,瞬间击穿。

SD313是3A60V的管子,用在这里,耐压也没有余量,一旦管子体质不好,也易击穿。另外,如果输出1A电流,SD313的管耗会达到46W,远超手册上限。

这个电路不成熟,线性稳压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H:
C945耐压50伏,电流0.1安,不够用,D313耐压60,电流3安,如确定工作电流只有50MA可以在两只管子的集电极前面串个20欧电阻

网友:
负载短路了

网友I:
1 首先检查确定负载电路部分是否存在短路或者电容耐压不够的问题。
2 赞同6楼的意见,把输入端直流电压降低到18V左右即可,也就是交流输入在15V左右即可。
3 稳压部分可以采用7812或者LM317之类的集成电路即可,电路简单,使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管直连没有限流电阻,其他电路有容量大的退偶电容,瞬间充电大电流毁了945.串联电流表有一定的内阻缓冲 ...

小日本 就是卡在电压上余留比较少。谢谢你的解答。这个是原装电路就这样的,比较经典的机器。感觉我用了国产件耐压没有原装好。是否应该换容量大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路没啥东西,把所有原件都换掉就好了
个人感觉D313有问题

我用万用表测过D313,按照测量方法测量没问题。也许测不出来也不一定。等我再排除排除其他问题。换件太费事了,我懒呀!!
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按楼上说的,把所有的坏元件换掉。
2.别先通电再拿导线碰接,应当完全接好后再通电!
3.找找最初为啥会 ...

我考虑到您的第2点了,有点不敢弄。其它电路我最后接了12v的开关电源了,看起来是好用的。
感谢您的回答。可能我要试一下第2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设计问题.
C945在这里当推动管没有限流限压.当负载充电瞬间大压差和大电流大大超过C945的极限,怀疑烧 ...

这个是一个经典机器,感觉不能立马烧吧。也许日本的100v比较稳定,它用的元件都在极限范围内,所以到我这里的106伏就出问题了,再一个我的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用的国产同型号替换件,也许极限值超了有关。
也许电路里还有其它问题导致瞬间大电流?我也不懂啊!
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C945耐压不足。击穿导致稳压管击穿。

输入电压太高,压差大,调整管负担重,也不经济。建议输入18伏左右 ...

原稳压二极管上面没有标号,不知道是啥型号,12v可以正常驱动后面电路。所以我用了12v稳压,再大了我也没有准,不知后面电路需要多少伏。
感谢您的解答!我会考虑各位的意见,看看能不能找出根本原因,给它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C945耐压不够,还要看放大倍数够不够大,也许一接通就进入线性区。还D313射极也许内伤了,一接其他电路就 ...

等我在确定下D313的好坏,我用万用表档简单测了下是好的,不知道测得准不准。
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C945手册上的耐压是50V。有些国产货甚至45V以下。

如果负载有退耦或滤波电容的话,瞬间击穿。

谢谢你的解答!我研究下您说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C945耐压50伏,电流0.1安,不够用,D313耐压60,电流3安,如确定工作电流只有50MA可以在两只管子的集电极前 ...

我想知道原电路为啥用好,到我这里就不好用的原因。
这机子77年产,¥67,500(1977年頃)这些日元,不知道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感觉是很贵的东西了。所以在他们稳定100v电压下应该不会轻易出问题吧。
但到了中国电压加上我换了零件因素就多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感谢!挨个回复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1 首先检查确定负载电路部分是否存在短路或者电容耐压不够的问题。
2 赞同6楼的意见,把输入端直流电压降 ...

首先谢谢了。
我现在就是用了开关电源了。把稳压和2个三极管拿掉,直接接个12v的开关电源,貌似一切正常。
这样的话后面电路应该没啥大问题吧(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日本人也是死抠,输入58V输出12V,后面负载有12~15W,电流至少1A以上,就用D313?不留余量?如果后面允许, ...

谢谢!
我目前已经把把电源部分改了,很稳定,但我还是想恢复原电路,只是怎么老烧呢??

楼主:
终于把大家的回复都回了谢谢大家了。反正就是瞬间不知怎么电流大了超限了,但是究竟怎么超的还不确定。
等我考虑大家意见再试试,就怕烧后面电路。

楼主:
我把负载接个12v开关电源,目测是好的,各种操作都正常。
还有可能短路么?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许零件的差异,C945先于D313导通,在先导通的情况下通过D313的BE给负载供电,由于C945功率电流都很小, ...

945肯定是先导通,然后313才有基极电流,可能跟现在的市电电压过高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许零件的差异,C945先于D313导通,在先导通的情况下通过D313的BE给负载供电,由于C945功率电流都很小, ...

搞不清楼主的经典电路是原生设计还是负载改动,就是这个怎么看不是正常设计.
按照基础模电理念看就是入门级学生想法做出来的电路,如果是原生设计为什么会用58V推动12V负载呢? 58V-12V=46V,如果1A电流那D313就是承受46W,而D313设计是60V 30W极限,想不原通设计这的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串联了万用表电流档后就没有事了,所以我是考虑过流的,如果过压击穿,虽然快到了945的顶(58V-12V ...

也许楼主的945HFE比原装的大,基极、集电极都没有限流,,,你的电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