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台电脑怎样操作?

楼主(2020-05-19):
外观如图:

背板有“同轴电缆”以太网接口。
开机后如图:

1、这是什么类型的硬件?Alpha是什么处理器?
2、是什么类型系统?(Win NT 客户机版?)
3、怎样操作?怎么没有通常的del进BIOS画面?

网友:
第一张屏幕图里有提示:Select "Set up the system" from the Supplementary menu to correct these problems.
选择Supplementary menu里的Set up the system菜单进行设置,我猜是因为电池没电导致nvram信息丢失了,重新设置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A:
Alpha 处理器是 DEC 公司研发的精简指令集处理器,在第一代奔腾处理器年代,它是比英特尔奔腾处理器更快更强的处理器,所以微软的 Windows NT 操作系统也支持 DEC Alpha 处理器 --- 实际上,当年的电脑报刊上的小型机广告,都是 Alpha 小型机 + Windows NT 4 除了 NT4 也有 DEC Unix,但 NT4 更受欢迎。

当年买过一张 NT4 Workstation CD,里面除了 x86,alpha 还有个 mips 文件夹,对应三种处理器。历史上还有单独发行的 Power PC 版 NT4,微软曾经支持过非常多处理器,而且大多是精简指令集的。但这些都在历史长河中逝去了,x86 是从那个年代硕果仅存的。

网友:
应该是系统崩溃了。选择备用系统看能否启动。 第三张图选第二个 BOOT AN......   如果不行要WIN NT引导才可以。也就是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cpu架构有很多,并不只有咱常见的就x86和arm,alpha也是曾经的王者,

网友:
我退休前,原来的单位就是这个电脑控制设备,装的是WIN2000

网友:
和申威处理器一样的指令集

楼主:
这电脑还在出售中。数量有限。
有意购入者短消息私聊,愿分享出售链接。不喜匆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pha 处理器是 DEC 公司研发的精简指令集处理器,在第一代奔腾处理器年代,它是比英特尔奔腾处理器更快更 ...

这机子UNIX系统下,有游戏软件吗?
若在Windows NT下,可以安装运行通常的WinME/XP/7版各种软件吗?(半条命、Chrome上网、Word2013、……)
装不了DOS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子UNIX系统下,有游戏软件吗?
若在Windows NT下,可以安装运行通常的WinME/XP/7版各种软件吗?(半 ...

这机子UNIX系统还是字符终端,没有图形界面的,游戏基本没有。若在Windows NT下可以上网浏览,其他那几个应该不行,跑不动了。dos没问题的

网友:
第一张照片上看到键盘了,是原机带的嘛?
是的话多发几张照片给大伙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