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又进步了啊,同步降压芯片真好用..

楼主(2020-05-20):
试用了下SY8113芯片,被惊呆了,电路简单,关键不发热,不知道多余电压都消耗到哪里去了。
12V降到5V输出3A很轻松。理论上可以0.6V起可调,以后就不用线性降压了。

只要六个零件就搞定

网友:
这种开关型芯片早就在液晶显示器上应用,有的芯片底部裸漏铜基需要与覆铜电路板浸锡以助散热。其实三端线性78系列稳压块早已淘汰,十年前电路板上就已经少见了。

网友:
同步升降压,同步整流,是发展的大方向,效率超高,温度还很低。

网友:
要是220封装就好了

网友A:
波纹,噪音如何?
会不会干扰收音机?
音质要求高的还是用线性电路

网友:
这属于脉宽调压,出来还是单向脉动电压,要用电感续流,高频电路可以用,收音机干扰大

网友B:
说是3A应该是瞬间电流,连续不可能,这引脚也耐不了这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3A应该是瞬间电流,连续不可能,这引脚也耐不了这电流

这就是奇妙之处啊,我连续3A测试了5分钟左右没有任何问题,芯片不热,小电感也不热
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纹,噪音如何?
会不会干扰收音机?
音质要求高的还是用线性电路

现在波纹还有点大,不过充电,供单片机都没啥问题,准备重新画个板子再试试看,这次这个板子就随手画的
完全不符合说明书的要求

网友:
“不知道多余电压都消耗到哪里去了”,

网友:
直接选择5v电压,连稳压都省了,干吗非要12V输入

网友:
遇到过电视机采用此类芯片降压,损坏后用7805代替热得很,可见线性降压还是消耗功率大,但这类电路也不是万年牢,一样会损坏

网友C:
这类芯片耐压较低 通常在20v左右,耐压到30几v的就很贵了,
而且耐冲击效果一般,适合前面已经有一级稳压或者 电压波动不大的电路。

7805 等78系列稳压  最高40v,适应性较强,适合中小电流 输入电压可能不稳定大老电路。
就是效率太低,发热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芯片耐压较低 通常在20v左右,耐压到30几v的就很贵了,
而且耐冲击效果一般,适合前面已经有一级稳压 ...

总结的很棒,这芯片确实不耐冲击,一开始接上电都烧了两个,就上电瞬间的冲击都耐不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总结的很棒,这芯片确实不耐冲击,一开始接上电都烧了两个,就上电瞬间的冲击都耐不住。

和质量也有关

以前买的板子有个78M05, 冒牌st的,加上20v就烧掉, 后来买了正品st,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质量也有关

以前买的板子有个78M05, 冒牌st的,加上20v就烧掉, 后来买了正品st,就没事

这个有国产管芯和进口管芯之分,质量在极限状态还是有差别的,普通使用,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奇妙之处啊,我连续3A测试了5分钟左右没有任何问题,芯片不热,小电感也不热
太神奇了。

电路板谁画的  这样做能用啊? 走线太细 距离太长  要改  不是大电流ic的做法

网友:
现在的升降压芯片比较多,功率比较大的像XL6009,XL6019等,不仅可以降压,而且可以升压,使用很方便的。

网友:
极高开关频率,极小开关损耗及外围元件,电感及整个PCB体积减少,却能提供较大电流输出,这就是技术进步(即使看来用料不是很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奇妙之处啊,我连续3A测试了5分钟左右没有任何问题,芯片不热,小电感也不热
太神奇了。

明显是开玩笑的。这体积的DC/DC芯片,会在3A输出电流下不发热……

网友:
单芯片DC-DC降压图1两路,每路5A ,输出5V&12V没有加可调.输入<25V,因为输入电容耐压限制.
同步整流DC-DC降压图2可以做到120A随便开,6路并联同步均衡输出.
DC-DC已经在数字时代大行其道,线性电源担任不了这类大功率产品供电.

单芯片DC-DC

单芯片DC-DC

同步整流降压

同步整流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