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方案的安卓车机?

楼主(2020-05-20):
想升级系统,哪里能得到免费的升级包?这个方案的rom包通用么?  处理器是MST786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机器,好几年前买的,10寸屏很大,但配置不高,现在开着导航听听音乐还行,有时因为系统慢导致导航反应慢(同时开的手机导航就不会这样),容易错过提示(如转弯等指令),感觉系统升级意义不大。

网友:
双核的CPU(A9),1G运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