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底壳放油螺丝漏油 用了点麻丝缠绕上好了

楼主(2020-05-20):
原价1折买的6年车龄二手大金杯 换了机油后发现油底壳螺丝漏油

之前的二手大福田是铝垫片 按照规定扭矩拧好后不漏油 拆下来再拧还是不漏油

这个大金杯的 油底壳螺丝垫片是 外圈铁 内圈橡胶  拧紧漏油  我估计 外圈铁是限位  内圈橡胶密封 只是长时间使用橡胶已经变形 所以密封性不好了  原设计这个垫片应当是重复使用的

而同一台车的 变速箱放油螺丝就是铝垫片 按照规定扭矩40牛米拧紧后不漏  后桥的也是外圈铁内圈橡胶 按照规定的60牛米拧紧后也不漏油
估计还是因为发动机油的放油螺丝常年拆装导致密封不严    变速箱和后桥的螺丝动没动过不知道 没准出保修期后人家6年都没换过了  因为放出来的油 尤其是变速箱的基本都是黑色的 不透明了 油量倒是合适 基本刚好和 加油口最低位置齐平

既然机油螺丝漏油  但是机油已经加了 咋办呢?

之前加好后按照规定扭矩30牛米拧紧  过一段时间滴一滴油  跑了600公里  查看机油标尺 少了1/5位置   这又跑了600公里 又少了1/5  标尺位置就在3/5位置了
琢磨这么下去到不了 10000公里 就没油了

而且之前按照规定扭矩上浮10%  33牛米拧紧后 反倒漏油厉害了  一晚上地面一小摊油

办法也有很多

1.可以换铝垫片或者石棉纸垫片
2.垫片不换擦干油污涂抹发动机密封胶(耐高温硅胶)

这俩办法都要放油  弄好后再重新灌入 有点麻烦

就琢磨能不能不放油修复下 下次换机油再彻底折腾?

我就试着拧开螺丝 发现只要螺丝不全拧下来 漏油的速度并不快  打算生料带缠绕下拧紧
找生料带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去年装修房子 暖气管都是用的麻丝  就琢磨弄点麻丝来  但是当时麻丝不在手头  找了跟麻绳 拆了一股

就这样拧松螺丝缠绕几圈后按照规定扭矩30牛米拧紧  据说麻是遇水会膨胀 所以更不容易漏  估计遇油也是如此吧    比生料带应当好用 还耐高温

一晚上过去了目前地面还没有滴漏  希望这样能搞定

网友:
生料带,比麻好用,麻遇油不涨

网友:
没问题。以前还用过保险丝,缠绕几圈拧紧。

网友A:
这个东西是每次换油必须更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是每次换油必须更换的吧。

看这个设计是不用换的 外圈铁垫片内圈橡胶 应当是重复使用的

铝垫片 上次给那个大福田换油 我自己用铝片砸了个  后来去修理厂修车换油的时候  师傅说不用换  实际拧上去是不漏   这次变速箱的铝垫片已经压瘪了 偷懒没换  按照规定扭矩拧好后也不漏  看来不是次次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不到原来的铝垫,都是用石棉板自己砸垫~

用铝片自己做就行 剪一个就行 或者开孔器做  我就自己做的铝片 石棉的也行 只是石棉的拧紧怕破不能旋转  我这个橡胶垫片就是外圈铁的 防止拧紧压烂吧

网友C:
1折买有点狠,关于这个螺丝我是有经验,原先我的车就被拧滑丝了缠多少生料带都不好使后来找人下了个丝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折买有点狠,关于这个螺丝我是有经验,原先我的车就被拧滑丝了缠多少生料带都不好使后来找人下了个丝套

这车的3个放油螺丝都不滑丝 另一台车的3个放油螺丝2个滑丝  都被修理工弄了生料带 一样漏  螺丝都快掉了 回来打算塞一圈铜箔然后拧紧打胶 反正变速箱和 后桥又不是经常换油的 换的时候拧开下次再打胶就好了

网友(2020-11-27):
生料带不好用,容易挂烂还是麻线好好

网友:
还是麻绳好!

网友(2021-02-22):
以前公司车辆也是滑丝,修车师傅找了个外面专修滑丝的,重新套丝,10分钟搞定花了150,

网友:
这种就用大货车的内胎皮, 键一个圆垫, 装上去之前,把螺丝贴紧面给打磨干净, 平整,完美解决, 如果想要用的耐久,就用尼龙垫, 网上有卖,几块钱的 运费可以买十几个

网友:
拧松后麻绳加点胶上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