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钻床打出来的孔不是圆的,怎搞的?

楼主(2020-05-20):
如上图,我用买的台钻打6.0mm的圆孔,钻头是网上买的3、4元的麻花钻,铁板厚约1.4mm,压下去的速度也不快,可就是打出来的孔不是圆的。请教懂行的朋友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网上搜一下群钻(倪志富钻头)自己加工一下钻头就好了,这里面有专门讲钻薄板的钻头磨法。这种6MM直径的要是板材不硬可以用东西冲一下!

来源于百度文库

来源于百度文库

网友(2021-06-14):
铁板下面垫个铁块,把铁块也钻了板子孔就圆

网友(2020-11-07):
         用手电钻钻孔经常遇到此类情况,因为钻头等于没有固定,再一个就是工件也是活动的,用台钻并且把工件用平口钳钳住,用手是把稳不住的,再就是使用三尖钻头。

网友B(2020-07-07):
我这个是钻几十丝的板的,你厚一点的两边尖和中心差不用这么多,钻头不能太锋利,太锋利会撞出三角形或者多边形。

网友(2020-05-20):
工件没固定。

网友:
无论用那种钻床,一般的麻花钻钻薄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把钻头磨成倪志福钻就可以了钻薄板了。

网友:
薄的工件不能用麻花钻直接钻孔。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手按住的。难道要做个架子牢牢的固定住?

网友:
修磨钻头,强化钻尖定心特点,最好修磨成薄板三尖钻(群钻)。去工厂找位钳工师傅帮你磨钻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手按住的。难道要做个架子牢牢的固定住?

工件固定问题不大,主要还是工件太薄,普通的钻头不好加工。

网友:
自己把钻头磨成三花钻头吧

网友:
钻孔要先用样冲打一凹坑定位,先要用小直径钻头,再用孔径尺寸的钻头扩孔,钻头进给要慢。
如果孔比较大,薄铁板钻孔也有专用的薄板钻头。

网友C:
与钻床轴偏有关。可先钻个小眼,再用圆锉修。

楼主:
果然引来来大师回复,谢谢大家。请问1.4mm的铁板还算薄板?这种厚度的板钻床钻速最好调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钻床轴偏有关。可先钻个小眼,再用圆锉修。

谢谢,确实我的钻床轴偏,打时看了有点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一下群钻(倪志富钻头)自己加工一下钻头就好了,这里面有专门讲钻薄板的钻头磨法。这种6MM直径的要 ...

我们这里叫老鹰钻,木工用的比较多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回复让我了解一些了。这么多年一直不知道,我真是孤陋寡闻

网友:
材料薄  , 还软   , 钻的速度快   ,都可能这样  ,慢点钻就大致圆了   , 我用手钻就是那样操作的 ,;平时钻8个以下  ,   5.2的钻头用的多   , 都是慢点钻   ,
或者钻头磨3个尖  ,中间一个  ,2个刃各一个  , 也可以  ,不过如果活儿不多  , 就慢点钻好了 , 别太用力   ,

网友:
麻花钻头薄铁皮打孔就这样子,要打得好要修磨钻头

网友:
普通钻头转薄板就那样,楼主把孔径的余量留出来,用什锦锉修修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钳工,安全必须到位,必须用手虎钳夹住钢板,下面用平整的木板垫下面,然后用麻花钻磨成薄板钻,
再次提 ...

估计下面没有垫实,垫实了用手钻都比这孔打得好,

网友:
一般打孔无要求容易,要打孔圆难,尤其没有学习过的。打孔要保持同心度圆,首先钻头中心点要准确,所以磨钻头也是技术。一般人磨不好。在钻孔时速度要掌握好,钻前要有定位点。孔距大的,钻头三点式,套钻法,专用钻孔器。都不知道,不会的,用套钻法,三,四,五,六直径钻头。在破孔时速度放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状况通常是钻夹的同心度不够了~

纸上谈兵,这个是因为材料厚度太小。。。。。。。。。

网友:
磨成三尖两刃。。。。。类似开孔器的意思。。。。。。。。。钻这样的薄板很危险的,很容易把工件带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我的钻床轴偏,打时看了有点晃

有的卡头的外圆转起来有点晃 但同心度很好,一般的这些低成本钻床都存在主轴同心度不好的问题,但一般使用不会有太大影响,你这个钻床的抖晃不至于影响这么大。

网友:
薄板钻孔就是有这样的“经典“‘问题;即使你把板子固定得再好也没大的改善;主要是钻孔时薄板没有导向作用钻头在摇晃;工厂里钳工转薄板用一种改制的”薄板钻头“,对于楼主来说根本不会磨;

建议你先用小钻头转小孔,比如2---3mm,再用略大的钻头扩孔,一级一级地扩大到满意的直径;这需要预备几个钻头;钻孔时,工件要固定牢固,钻头的压力不要大;即使这样也要预备一把锉刀修正圆孔;

网友:
用宝塔钻头吧,妥妥的。

网友:
关键是钻孔时工件在“动”,这个是关键,引申出一堆问题,核心在为什么动?危害是什么?

网友:
如果砂轮边缘圆钝,6毫米钻头磨薄板钻也不容易。

楼主:
非常感谢大伙的指点,确实我不会磨钻头,对钳工不懂。按你们说的我慢慢查查资料,多了解下,谢谢了!

网友:
买个宝塔钻头最好用

网友:
学习了,涨知识了。

网友:
先用3mm钻头钻个小孔 再用6mm的钻头钻孔会好看点但也不是正圆形 想钻出来很圆的那种孔用铣刀慢慢的磨

网友:
9楼的答案是正解。我一开始也遇到这个问题,后请示了有经验的钳工师傅,先用洋冲定位后用小钻头打小孔,再用所需的孔径钻头打孔即可,当然前提是钻头得磨规矩。

网友:
先找一块木头垫上,然后用粗铁钉在打孔处砸一个凹痕负责定位,然后从细钻头到粗钻头扩孔,快打好时用锉刀修好边缘毛刺即可,钢板最好有夹具固定

网友:
钻头不合适,换别的钻头或是重新开过钻头的口

网友:
主要还是你没固定好,必须用台钳夹住。
6毫米以上的更要注意,因为会把铁板吸起来,钻头相当于螺丝了。
进给量小一点,没有条件的话,最好先打4毫米孔,再打6毫米孔,这样会好一点。
估计你不注意,看孔的周围,切屑已经把漆面划伤了。
最好是坛友们推荐的那几种钻头。

网友:
钻板材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变形,变形来自于工件固定不好以及钻头、钻身震颤,是无法根本消除的,加强固定加上用短钻头、变换转速、控制进给量相结合,效果会好很多

楼主:
谢谢朋友们,非常好的意见

网友(2020-06-26):
轴抖造成的。。。

网友:
你这个很显然,轴中心轴不稳定............

可以先用小钻头到6MM,不要一次性6MM钻,比如:3=>4=>5.2=>5.8=>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确实我的钻床轴偏,打时看了有点晃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磨个三尖两刃就OK了。或者找个合适的工具冲孔。

网友F:
说比做容易,都知道倪志福钻头,6毫米的钻头磨倪志福钻头?谁说能磨给磨一个看看?这么小的眼用什锦锉加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比做容易,都知道倪志福钻头,6毫米的钻头磨倪志福钻头?谁说能磨给磨一个看看?这么小的眼用什锦锉加工 ...

5MM的孔,厚度是0.3的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果然引来来大师回复,谢谢大家。请问1.4mm的铁板还算薄板?这种厚度的板钻床钻速最好调到多少?

打直径1mm的孔大概10000转左右,10mm孔 6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直径1mm的孔大概10000转左右,10mm孔 600转左右

谢谢你了!我调了看看.

网友:
感觉是钻头毛病

网友:
主要是板子薄,没固定

网友H:
还有钻方孔的呢,你搜一下“莱洛三角形”,这个是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可以钻出近似的方孔,第一次见我也很奇怪,世界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一起去探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钻方孔的呢,你搜一下“莱洛三角形”,这个是原理,利用这个原理可以钻出近似的方孔,第一次见我也 ...

谢谢回复,你又告诉我一个更加惊奇的事

网友(2020-08-29):
这种情况主要是铁板薄,钻薄板,钻和工件都要固定

网友:
一般都是业余自己学的,没有正规学习过也难怪。打孔,钻头要好,不会磨钻头,要打孔合格是不可能的,在安装钻头时也是需要技术的,安装不好也受影响,转速控制好。钻头向下的压力力度掌握好,穿孔的速度压力都要掌握好。对于薄的材料可以垫一块木板。知道要领后还需要多加练习才会提高打孔质量。很容易的话那也不叫技术了。

网友:
车工怕杆,钳工怕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用手按住的。难道要做个架子牢牢的固定住?

用手是按不住的,照样出废品孔,弄不好还伤及自己!必须有钻板材的钻头,简单点说,就是三刃钻头。像上面有人贴图的那样。

楼主:
谢谢高手回复

网友:
对付这样的薄板我的大法是先干个小孔,然后上铣刀,很漂亮。前提是必须固定和垫板。

网友:
当年和师傅一起做线路板模具一块板子的模具要打的孔,孔孔要达标固定板,脱料板,凹模三孔距离一致。要有一定的技术还要足够的耐心,一不小心,孔变椭圆了,变大 ,就麻烦了。

网友(2020-11-07):
看你打的孔,最后下手重了。越到最后劲越小(进的少)。

网友:
3楼完美答案,薄板安全钻,非业内人士有点勉为其难。

网友:
麻花钻不行,板薄了

网友:
钻薄板可以用塔型钻头。

网友:
说了也不少了关键还是要实践,平时不经常打孔的,不是做金工的,肯定不行,再者那些老式的台式机精度都差,要求高的难以做到。

网友:
打薄铁片的钻头一定要磨成三花钻,这样才能打成圆的。

网友:
是钻头与工件之间产生了相对运动

1是紧固工件
2是用短钻头增强刚性
第三才是磨钻头

网友:
试试铣床的钻

网友:
看到坛友的解答学习了,在x宝上搜了一下还真有倪志福群钻  钻头。

网友(2021-01-21):
学习了,也常碰到这样的孔,没深究。

网友(2021-03-20):
啥也不是,技术不行。机械加工是门学不完的课程。

网友:
学习了,大佬真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钻几十丝的板的,你厚一点的两边尖和中心差不用这么多,钻头不能太锋利,太锋利会撞出三角形或者多 ...

你这个边缘有刃的就是倪志福钻头,用于钻薄钢片,钻头要锋利,锋利才可切割钢片,不会撞出多角形。
薄钢片钻孔没有倪志福钻头,就选钻头锐角大的钻头,就是整个看起来不那么尖的钻头。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最后用锉来处理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边缘有刃的就是倪志福钻头,用于钻薄钢片,钻头要锋利,锋利才可切割钢片,不会撞出多角形。
薄钢 ...

非常感谢这么多热心网友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边缘有刃的就是倪志福钻头,用于钻薄钢片,钻头要锋利,锋利才可切割钢片,不会撞出多角形。
薄钢 ...

恩 表达得不是很好,我的意思是钻心不用太锋利,要正才能定心,边缘刃要锋利才能迅速切开才能正园。钻心要比边缘刃稍高。

网友(2021-05-27):
钻夹头没有固定好,没卡紧,所以钻尖会偏心。被加工件也要固定好,这样才能出成品。

网友:
工件没装夹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