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节红灯753bg1、2、3电流问题

楼主(2020-05-20):
    请问调节红灯753bg1、2、3电流问题,调节bg3的电流调节r7有效,已经调节到0.5ma左右了,但是调节bg2的电流怎么调节r4都在0.7左右,调大了r4,bg2的电流也随之增大,调小了r4,bg2电流也最低就在0.7毫安。
     请问调节bg1和bg2的集电极电流分别应该调节哪个电阻,应该是向大调整还是向小调整?还有就是调节r9是不是起到增大bg1、2、3电流的作用?

网友A:
调节静态电流,需要将天线和振荡线圈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静态电流,需要将天线和振荡线圈短路

感谢,我试试看,双联和天线线圈需要焊接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试试看,双联和天线线圈需要焊接上吗

调整静态电流要求零讯,即不能有任何交流信号注入,想办法让振荡电路停振,输入信号为零即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电容三根线拧一块,然后再调静态电流。电容可以先不焊,也可以焊上,反正调好了也要焊上,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静态电流要求零讯,即不能有任何交流信号注入,想办法让振荡电路停振,输入信号为零即可,最简单的 ...

你好已经把天线和振荡线圈短路了,现在测量bg1和bg2的电流都在范围内了,请问bg1的电流取0.4-0.6的最大值吗,bg2取0.2-0.5的最大值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已经把天线和振荡线圈短路了,现在测量bg1和bg2的电流都在范围内了,请问bg1的电流取0.4-0.6的最大值 ...

可以,电流大一些增益变高。但较高的增益适得其反,所以取合适的电流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电流大一些增益变高。但较高的增益适得其反,所以取合适的电流很重要

这个合适,以什么为标准?

网友:
新电池,可以是最大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合适,以什么为标准?

以当前电源电压,信噪比,灵敏度,音量为标准。实际上也不太严格,原机都是调好了才出厂的,您这样调来调去的没必要,很有可能会搞坏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当前电源电压,信噪比,灵敏度,音量为标准。实际上也不太严格,原机都是调好了才出厂的,您这样调来调 ...

主要是,工作点还没有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调工作点是调不好的,要在第一次调整工作点之后,粗调中频、接收范围和输入回路跟踪,再然后再次细调 ...

第一次这么粗调中频

网友(2024-05-24):
BG1、BG2、BG3分别R1、R8(AGC)、R7的阻值,BG2的偏流尽量不要调R4。

网友:
不管是PNP还是NPN管,上偏置电阻越大电流就越小,电阻小电流就大,但下偏置正好相反,R8(AGC电阻)是BG2的下偏置电阻的一部分,电阻小,BG2偏流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