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一无电池二无电容三无电解液,它是怎么亮的???

楼主(2020-05-20):
今晚8点时突然看到儿子的这个泡泡枪里的二极管长亮。接着花了半小时找里面的电池,电容等储能装置未果。这个整套塑料行星齿轮加一个小电机组成快速拨拉板机从而给二极管短暂供电的原理如今让人大惑不解:一无电池二无电容三无电解液的情况下,二极管长亮的能量从何而来???3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始终如一的静静亮着。。。港真我现在内心慌的一批。

求教电源版的各位大神,请帮我分析一下常亮如此久时间的原因?十分不解啊

楼主:
最后更新,这就是我高中物理考8分的原因。。。。

网友A:
很简单呀 电机转到某一特定角度 转子线圈与LED构成闭合串联电路 此时的线圈感应到空中交变电磁场产生了足以点亮LED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电池,或法拉。只是你没发现而已

看了很久真的没找到任何储能设备

另外家里有三个这一样的泡泡枪,这三个之前都是一样:快速拨动扳机二极管就能亮,停下就灭,从来没发现过停下还能亮的情况。

这次是第一次发现这一个是这种情况,而且奇怪的是微动扳机就灭了,微动到一个特定的角度就常亮了,放着不用管。到现在已经快4个小时了还在亮。。。。

网友:
肥皂液是种电解质,难道漏液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这种泡泡枪是有电池的,你没发现而已。

网友:
可能那个看是电机的电机里面是旋转开关加电池

网友:
肯定有电池的 不用质疑自己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久真的没找到任何储能设备

另外家里有三个这一样的泡泡枪,这三个之前都是一样:快速拨动扳机二 ...

砸开看看!都能申请诺贝尔奖励了,

网友:
你一直点着,直到它不亮为止,然后看看它还能点亮不。

网友:
可能不是发电机,是旋转开关加纽扣电池,
正好停在接通位,转几下看看还亮吗,
或者水流到开关内,变成常亮,
如果真是发电机没其它东西那你家有高频电磁波辐射,
以前拆过一个手握 LED 手电由发电机和纽扣电池组成,
电池起储存和稳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 电机转到某一特定角度 转子线圈与LED构成闭合串联电路 此时的线圈感应到空中交变电磁场产生了足以 ...

更新一下,灯亮到现在,已经15个小时,感觉会一直亮下去。所以觉得内部有电子或者电容的概率不大,但是这位大神说的比较靠谱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

因为我家院子外有电子围栏,而正好昨晚发现时就是在院子里,刚也试了一下如果微动扳机就不亮了,再微动到一定程度就又常亮了。感觉就是电磁辐射的原因,但是问题是电子围栏应该是直流电,不知道为什么有交流电磁场效应?

网友:
破坏性拆一个吧 别老吊胃口了

网友:
电池藏在扳机里,拆开析机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看卖家描述是没有电池的 9块钱包邮 还等什么 永动能等你开发………

补充内容 (2020-5-23 06:07):
都不在意为什么会有电池了 楼主你物理考8分这问题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更新,这就是我高中物理考8分的原因。。。。

看见电池了,非常小号的电池,大约能用在电子手表里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很久真的没找到任何储能设备

另外家里有三个这一样的泡泡枪,这三个之前都是一样:快速拨动扳机二 ...

的确有电池, 我一共买过四个, 为了防止纽扣电池年久失效造成漏液, 每次买来, 我都第一时间拆掉电池, 设法找空间换上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 并且将电池与小发电机的转换开关做一点小改动使之失效, 不改也行, 然后在电解电容到发光二极管的回路上串联一个电阻, 具体阻值可以通过实验取得, 大约100~200欧姆, 这样改装以后, 夜里上厕所不用开灯了, 省了电费......为啥前后买了四个, 因为老人家更喜欢节约......

网友:
看楼主描述的很神奇,最后解析还是在大伙儿意料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呀 电机转到某一特定角度 转子线圈与LED构成闭合串联电路 此时的线圈感应到空中交变电磁场产生了足以 ...

没仔细看内容。

网友:
橘色零件旁边两颗纽扣电池 ,灯亮就是这两颗纽扣电池供电的!

网友:
楼主应该重新办一档走《走进科学》,这个泡泡枪能分个上、中、下三期讲述!∩_∩

网友:
可以啊,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电池了,不错

网友:
我发现很多带LED的小玩具,用的都是LR44电池。

网友:
又一重大科技发现,赶紧申请国际专利,小心美帝国特狼铺窃取,,,,,

网友:
我忘了,可能那个电池现在不叫电池了,我不知道它现在叫什么?

网友(2020-06-23):
原来还是有个电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