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3Giii频率特性测试仪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5-21):
这段时间想玩玩调频收音机,所以买了一个GT-3Giii频率特性测试仪,想用它来调整收音机10.7MHz中周,但是不知怎么设定10.7MHz扫频信号哪位大师用过请指点一二,在此谢谢了

楼主:
也不知道这仪器适不适合玩调频收音机。还望各位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不大合适玩收音机,收音机都是窄带电路,这个仪器窄带就差些,误差大频标也不大可靠了,这些也不是绝对的,既然买了也不算贵就摸索着玩,说不定有新发现呢。提示一下如果另有高频信号发生器可以做外频标使用起来体验就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大合适玩收音机,收音机都是窄带电路,这个仪器窄带就差些,误差大频标也不大可靠了,这些也不是绝对 ...

谢谢老师,如果真的不适合我只能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如果真的不适合我只能退了。

这个是要有经验才好使用的,要有些无线电的基本功才好,把他的说明书发上来看看。

楼主:
很久没玩收音机了,一直都在玩功放机,买了一个胆调频收音头套件,调中周时怎么都调不好,所以买了这仪器,但是就不知怎么调中心频率为10.7MHz的扫频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久没玩收音机了,一直都在玩功放机,买了一个胆调频收音头套件,调中周时怎么都调不好,所以买了这仪器, ...

数频标!先在10M挡找到10M频标,再在1M挡找到11兆频标,控制扫频宽度使他在10.7左右对称,这个要反复调整中心频率与扫频宽度,直到合适。如果你有一个10.7滤波器或者晶体都可以快速找到这个位置。如果你有高频信号发生器(很可能没有,有就很可能不会买它)可以在外频标处接入,一目了然的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频标!先在10M挡找到10M频标,再在1M挡找到11兆频标,控制扫频宽度使他在10.7左右对称,这个要反复调 ...

谢谢!我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