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变压器参数

楼主(2020-05-21):
各位老师大家好,拆了一个c型变压器,铁芯窗口尺寸长70mm宽32mm厚41mm谁有这种铁芯的线圈数据发个,,另外问一下大概功率多少瓦。晚上做骨架。。谢谢

网友A:
坛友,我这里有一张表你参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友,我这里有一张表你参照一下

谢谢老师。。。。。。

楼主:
怎么没有线径

网友B:
线径根据红框内的数据自己算:

实在懒得算,用下面这个表格自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径根据红框内的数据自己算:

谢谢老师晚上折腾下。。。。。。

楼主:
我这个铁芯尺寸比较怪,20*40*70该怎么计算,表上只有60和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可靠数据,就按已知数据大概拟合一下:

谢谢老师,还有这个线径问题,初级0.61mm.748匝,那个表是1级铁芯,我现在的是拆机,绕800匝怎么样

楼主:
谢谢老师现在已经算出来了,初级0,67MM的线绕748匝,刚刚用细铜线绕了805匝,串联了一个40瓦灯泡测试,灯泡还会亮,是不是线经不合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匝数少了

网友C:
匝数少了,我绕的话就绕900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匝数少了,我绕的话就绕900匝

谢谢老师,改天重新折腾

楼主:
绕了910匝还是不行,灯泡还会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了910匝还是不行,灯泡还会红

楼主试验到此程度,可以直接220v试一下,线圈和铁芯和升温后不烫手才行,不然还得加多全数。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帮忙,现在用0.62mm线绕了900圈,刚刚用40瓦灯泡串联灯泡会红,换了一个200瓦的灯泡,不会了现在直接220v通电试验,还有一个头是1000匝,

网友C:
910匝就可以了,看灯丝的话空载电流估计也就是在6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910匝就可以了,看灯丝的话空载电流估计也就是在60ma左右

谢谢老师,初级查表是748匝,这种是拆机铁芯,保守点所以绕了900匝和1000匝,昨晚通电一夜铁芯一点温度就没有,次级高压绕成调压方式,初步技计算是110v。150
v 200v  220v  240v  330v  这样子做其他胆机就不用再做变压器了,准备用0.29mm双线并绕,,还有一组6.3v  和12.6v低压用2mm铜线绕,最后安装2个航空插头,

楼主:
继续折腾,次级高压和低压都绕好了,通电试验了一下不哼不叫,改天安装好带负载看看

楼主(2020-06-21):
引用 网友D:
匝数多少道合适

现在老师关注,我测试一下初级900匝,0.62mm次级高压是0.29mm  2根并绕,实际电流有1安,测试了200瓦灯泡,一夜时间温度45度,可以满足了一般单端和小功率推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