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前辈:这是军用波导管么

楼主(2020-05-21):
刚才表达有误 大家饶了小弟 刚才我也查了一下不耻下问的意思 用词不当没有别的意思 混坛时间不长 一直抱着谦虚学习的态度 !谢谢大家关注!
很重 黄铜材质

网友A:
还搞个不耻下问系列,楼主是马保国弟子吧?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着让人想KO你。

楼主:
大的元件上面这个圆盘还可以随意转动

网友:
我就来围观不耻下问

网友:
这个卖废铜不错

网友:
围观不耻下问

网友:
不耻下问是成语

楼主:
用词不当啦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来了一个不耻下问的
不知道楼主是想表明自己谦虚好学,好是想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比坛子里的人高?

哎用词不当 且饶了我吧

网友C:
做工用料都有军品的感觉,到底是不是还得要虚心求教坛中高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用料都有军品的感觉,到底是不是还得要虚心求教坛中高手们。

嗯 谢谢老友

网友D:
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啥军不军用,不像电台,以前只有部队和少数国家强力机构装备。现在的很多通信设备都是国企或者民企供应了,军用和民用都是一个生产线下来的,军不军用也没啥区别了。但是这个绿漆好像别的地方用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搞个不耻下问系列,楼主是马保国弟子吧?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看着让人想KO你。

太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的元件上面这个圆盘还可以随意转动

旋转波导关节旋转波导接头
这个应当能搜到。

网友:
就是普通的波导管,根据截面周长,可以明确适用微波频率,照片中一个是弯头,另一个是转接头。

网友:
看上去像军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其实也没有啥军不军用,不像电台,以前只有部队和少数国家强力机构装备。现在的很多通信设备都是国 ...

就像现在的主板,阻焊层换成军绿色或黑色,就号称军用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像现在的主板,阻焊层换成军绿色或黑色,就号称军用主板

这个je不一样 内里纯铜!表面绿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像现在的主板,阻焊层换成军绿色或黑色,就号称军用主板

而且你这个军用主板纯扯蛋吧!没有听过还有军用主板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你这个军用主板纯扯蛋吧!没有听过还有军用主板的说法

偏偏有人相信军用主板这糊弄人的说法

网友:
几年前也有过一次,还是书读的少啊。不过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很让人误解为:不顾羞耻低三下四的去问问题,我原来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je不一样 内里纯铜!表面绿色

波导管好像都是铜质的,软波导管紫铜质,硬波导管黄铜质。表面涂层处理各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导管好像都是铜质的,软波导管紫铜质,硬波导管黄铜质。表面涂层处理各异。

有其他材质的 我手里面还有两个波导管一个铝合金的 轻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