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仪器,有什么价值

楼主(2020-05-21):
其实就是想问问值钱不?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不怎么值钱,但上面的表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不怎么值钱,但上面的表头不错。

好吧,谢谢。

网友:
函数信号发生器。用于音响的通频带调试。

网友:
函数信号功率发生器,与一般的不一样的就是功率大点。
其实你自己把那几个洋文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就是可以直推扬声器的信号发生器,一般的功率不够,推不动

网友:
50到100吧,不能再多了

网友(2020-07-14):
没人要。拆零件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