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讨论关于1A2 震荡线路。

楼主(2020-05-21):
我之前有实验过1A2可以震荡在中波,和短波,不过短波需要较高电压,中波可以工作在较低电压。也看到可达矿友讨论关于使用S线圈加一个电感做哈特莱。我想开一个新帖来研究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的原理是凭我自己想象也没有做过实验证实过,希望有任何说错的地方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讨论。

震荡基本原理。
-------------------------------------------------------------------------------------------------------------------------------------------------------------------------------
LC震荡基本上需要符合两个条件 第1是环增路益必须大于1 ,第2环路相位必须是0度或360度。震荡开始把杂信放大因为环路增益大于1 比如2,那么第一次信号被放大2倍,然后经过LC带通过滤,在放大2倍在带通过滤在放大,就这样电压慢慢形成,开始杂信是宽频的慢慢被过滤,就形成LC谐振频率。

线圈不同接法,电压增益和相位差别。

电子管不一样接法,不一样增益和不一样的相位。

当我们把线圈线路和电子管放大线路放一起,就可以明白,如果线圈线路是180度相位差,我们电子管相位也是180度,那么环路相位就是0度或360度,这样就符合震荡条件。

一下的线路不起震荡因为没有达到震荡的条件。

如果线圈相位差180度,和电子管相位差180度,环路相位也是0度,那么只要环路电压增益大于1就会起震荡。
-----------------------------------------------------------------------------------------------------------------------------------------------------------------------------------

我们来讨论关于1A2 使用S线圈。 当使用S线圈,1A2的就形成共屏放大器,没有电压增益只有电流增益。 因为1A2是直流管,没有阴极,只有灯丝,那么灯丝的另一脚需要加电感来隔离高频只让直流电透过去点燃灯丝,高频在电感产生电压降那么高频的输出唯一就靠另一端输出去震荡线圈。

1A2参数
Vf=1.2V
If=30mA
当Va=60V,Vg2+4 =45V ,Vg3=0V 时
震荡互导= 0.65mA/V
震荡部分输入电容=0.95pF

假设 线圈在中间抽头, 震荡频率为1Mhz 。Rg1=51K  。因为线圈抽头在中间,以中间输入,上端输出,那么线圈电压增益为2同时电流就减半。电子管输入电压输出为电流,关系为 0.65mA/V 。那么 我们可以看出当1V电压变化,电子管阴极位0.65mA的变化。那么从电流变化需要经过电阻在转换为电压。由于线圈是升压2倍,那么电流减半,电流原本变化0.65mA在线圈输出时就变成0.325mA 的变化,在经过51K电阻转换成电压大约16.57V 在理想情况下。由于电子管本身有输入电容0.95pF .0.95pF 在1Mhz时的阻抗为XC = 1/(6.28x(1Mhz)x0.95pF) =167.5K 欧姆 大于51K电阻。当震荡频率越高时,输入电容的阻抗就越低,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电子管的环路增益渐渐变少。这个输入电容是还没有包过线路上的寄生电容。当我们接示波器是因为示波器探头有电容和1M阻抗,会减少环路增益使得线路的环路增益减少。线圈抽头也很重要,当线圈抽头越往下,线圈增益就越大同时需要更大的电流才能推动。由于1A2 的互导很低,线圈抽头就变得比较关键。

当震荡线圈在10Mhz是 0.95pF输入电容的阻抗就变小了。 大约16.75K欧姆,那么相对的在 0.325mA电流变化下,电压就变少了5.4V左右。环路增益就小了。当少于1时就不起震荡。 如果使用有初次级线圈还有一个考量就是耦合,会有漏电感,这个漏电感是相等于串联一个电感变成低通。尤其是在高频部分使得高频部分难起震荡。

以上是我大概在思考,我没有做实验,也不完全确定我想法是对还是有其他漏掉的地方。 请留言一起讨论一起学习。

一下是我自己测试的曲线,那个时候是希望利用1A2 ,1K2,1B2,2P2 做低压收音机30V屏压或 1A2和1B2加晶体管做滚合式低压收音机屏压为9V。目前只是概念没有测试不知道行不行。

把g1 做栅极,g2+g4做屏极三极管曲线。

G1=0V ,G3控制栅,Vg2+g4 =12V ,屏极特性曲线

G1=0V ,G3控制栅,Vg2+g4 =24V ,屏极特性曲线

1A2,1B2 晶体管滚合式线路思构图。

网友A:
1A2本身就是省电管,变频增益比类似的1A1П、1R5要低,如果再降低板压使用,效果会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2本身就是省电管,变频增益比类似的1A1П、1R5要低,如果再降低板压使用,效果会大打折扣。

因为我看到很多贴都是靠感觉去评估,我想要知道,如果在精细设计在最佳情况,或许可以知道1A2的限制在哪里。。所以我开这个帖是想和大家讨论关于1A2震荡基本原理。 我目前没有找到任何答案为什么1A2不能再高频部分起震荡,我从我了解的基本原理去猜想应该和输入电容和它的互导有关。。所以我把震荡基本原理写一遍让大家明白 震荡条件 然后在讨论1A2 技术面问题。看看有谁知道我漏掉的地方。。还是有人认同做过类似实验。因为太多人都是靠感觉去评估。就好像,震荡线圈我以前也是靠感觉,输入输出圈数比越大就容易起震荡,其实未必的,因为互导低反而伤害了环路增益。

网友B:
国产1A2管我用过,不好使。最好用进口管1R5。都是直流变频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1A2管我用过,不好使。最好用进口管1R5。都是直流变频管。

1A2 性能不会比1R5高,从灯丝上就可以知道,DK96 比较相似 1A2 ,比起普通6BE6 (6A2相似)震荡互导有7.25mA/V ,我想就是这个原因使用直流管做变频不好设计。

1R5  灯丝 1.4V 50mA ,震荡互导 1.4mA/V   (67.5V时),输入电容3.8pF
1A2 灯丝 1.2V 30mA  ,震荡互导 0.65mA/V (45V时),输入点燃0.95pF (数据比其他少可能有些错误?)
1V6 灯丝 1.25V 40mA,震荡互导 0.4mA/V (45V时),输入电容 4pF
DK96 灯丝 1.4V 25mA,震荡互导 0.6mA/V (64V时),输入电容 3.9pF
6BE6 热丝 6.3V 300mA ,震荡互导 7.25mA/V (100V时) ,输入电容 3pF

网友:
在短波中,1A2最高变频14兆,超过14兆1A2不起振,进口1R5最高变频可以做到22兆。国产139型电子管收讯机最高频率只到12兆,所以说1A2管子不好使,不要用,也不要研究,研究没意思。要用就用进口管子1R5.

网友:
收音机的本振电路其实就是一个正回授电路,它同再生检波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的差頻是和高頻相似的中间频率,而后者的差頻則是可闻的音頻。

S型线圈的振荡过程
    振荡建立的过程是这样的:开机以后,由于屏流开始增强的脉动成份,或柵路中的某一偶然脉动,如热騷动等,相当于一个交流信号,在线圈中流过Lk段,产生电压Uk,设上端为+,于是在Lc段威应出电压Uc,因线圈绕向是一致的,加到电子管的柵阴极之問的电压柵极端为+,就使交流的脉动屏流更为加大,于是Uκ也增大,Uk的增大,使Uc也增大,脉动屏流也更大,这样下去,脉动屏流愈来愈大,就发生了振荡。振荡的幅度并不能无限止增长,因为振荡較强以后,振荡管的特性就进入非线性区域,到了某一程度,增长的能量和損耗相平衡,振幅就稳定下来。
K型线圈的振荡过程
    本地振荡器通常采用电感耦合式振荡器,調諧迴路可以放在柵极电路或者屏极电路,而称为調柵式或調屏式。产生振荡的原理是差不多的,以調柵式为例来說明振荡产生的过程。调柵的振荡器,开机时,屏流开始增长的脉动成份流过La,在L中感应到一个电压,送到柵极端,我們可以使La和L的绕向一致,于是柵极端的电压为正,使屏流的脉动成份增大,Ua加大,L上感应的电压也加大,这样周而复始,信号愈来愈大,就产生了振荡,直到能量的增长和損耗相平衡而稳定下来。調屏式的原理也相似。
    有时,业余制作者得到的材料,井不是都能够完全和电路图相符的。如:在变頻电路中,准备用6U1作变頻管,而只能购到抽头式的振荡线圈;或者有了6A2只有屏极回輸式的振荡线圈等,那末也可以改换一下使用。
    1R5(1A2)等也可以用抽头式振荡线圈(图)振荡,将灯丝負端接到振荡线的抽头端。灯丝的另一端串連一个高扼圈,借以防止振荡线圈下部的高頻电流短路,C3、C4各是这一部分的傍路电容器。
                       ( 图)1R5用抽头式掘圈的变損电路
灯絲电路因为串连了两个线圈,必需考虑到线圈上的直流阻力不应太大,(尤其是高扼圈),以免灯丝电流通过时,产生过大的电压降,影响灯丝电压。

楼主:
谢谢,你这个线路图乙电池是12V吗? 其实我这个贴是要讨论,1A2极限, 我因为担心很多人看不懂,我就开始解释振荡器基本原理。我希望最重要的是可以讨论关于振荡器部分的设计。。比如输入电容和互导和线圈设计的关系,当然可以是任何电子管,因为如果可以完全掌握这个计算东西就不用靠感觉去评论,我相信很多时候是设计者没有去优化所以线路不能正常工作。当然交流管资源多,互导高容易起震荡。不过重点还是我们对振荡器了解有多深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线路图乙电池是12V吗? 其实我这个贴是要讨论,1A2极限, 我因为担心很多人看不懂,我就开始 ...

                                              在低屏压时,
   其中有两个区域存在空间电荷。一是非常靠近阴极(或丝极)表面附近的空间区域,另外在帘栅极和抑制栅之间是由于屏压低,吸引力弱,聚集空间电荷这层对直达屏极的电子有阻止作用,影响了屏流。
   由于电子管在低屏压时的特点,使得μ和S都大大减低。因而在设计低压收音机时,如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是很难令人满意的。针对这些特点,在设计时就应该注意减低和消除抑制栅和帘栅极间空间电荷的影响,并且使阴极 (或丝极)附近的空间电荷中的电子尽多地奔向屏极。
   中放级的设计原则与高放级(略去)相同。不过为了保证检波前能有足够的放大倍数,往往要采用两级中放。1K2在屏压为6伏时能有10倍的放大,这样有两级中放时,放大倍数能有100倍。而在正常电压下工作的一级中放也不过放大四、五十倍。因而低压收音机的灵敏度并不比正常供电情况下差。
   变频级 五栅变频管(如1A2)它的第一栅第二栅联合构成三极管,作本机振荡。问题在于如何能使这振荡器在低屏压下稳定地工作。一般振荡电路是采用调栅式的。它的稳定自激振荡条件要使耦合值M满足以下公式:
     M>rCS(其中r,是谐振槽路电阻;C是谐振槽路电容;S是工作点跨导)。
   可以看出S越大,那么稳定自激振荡条件越容易满足。所以,要使振荡器在低屏压下工作,就应该提高工作点跨导S。提高S的方法可以把栅漏电阻Rc接到灯丝正端,以使栅极略带正性,这样就使本本振荡稳定工作。Rc的数值选在50K—150K之间,数值大时(100K—150K)变频跨导Sпp的均匀度较好, 但数值小;Rc值小时(50K—100K)Sпp数值可增大。
    小型管1A2П的三极部分在担任本机振荡时要在屏压8伏以上才能稳定工作,在9伏时就可以满意地工作到16—20兆周。
    另外,变频管的五极部分(第三,四,五栅及屏极)担任混频和放大作用,要想使变颇级在低屏压下工作满意,还应提高变频放大倍数Kпp,而Kпp=SпpRH;而Sпp与振荡电压大小有关,要加大Sпp一方面应该加大振荡电压,另外也和高放级一样使栅极略带正性,以提高工作跨导。变频级的放大倍数一般是较小的,1A2П在6伏时约1.5倍,22.5伏时不过4倍。
     变频的实际电路如图,在变频级一般是不希望加自动音量控制电压的,这是为了防止当低压时在接受强信号情况下可能破坏本机振荡的产生之故。
     大多数现代接收放大电子管在低电压时(6—12伏)能够满意地工作。上面列举过的几种电子管是其中较好的,体积小,耗电省,性能好,因此完全有可能设计和制作低压超外差收音机。这里举出一个低压超外差机的部分线路(利用电子管的高频、中频部分电路)如图所示,以供参考。
     图中高扼圈ДP1有相当大的阻抗,为了提高Л1的屏压将电阻R1与它并联。此外,为了加大高频的放大,除了将Л1—Л4的帘栅极直接B+以外,所有电子管的屏极电路都不加去耦滤波器,实验证明这时收音机工作完全满意。另外,为了改善变频极的工作,振荡栅漏电阻R3加大到150K,且接到灯丝正端,这样当屏压减到9伏特时,就还能在全部使用频带内得到稳定振荡。这个收音机线路在检波级以后是由晶体管担任的。

网友:
振荡器的平衡条件有两个,相位平衡和振幅平衡,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就能起振,1A2采用K式震荡线圈我试验过,45V就能起振,而且振幅还不低,关键是增加一些反馈线圈的匝数。如果用现在专门的调频中周绕制效果更好,使用S型线圈实属无奈代用的措施。另外使用S线圈时一定不要忘了在灯丝两端并联电容均衡灯丝交流电位,至于电子管要不要低压工作,我认为低压工作是得不偿失的,我制作了一种工作频率为15K的三晶体管正弦波逆变器 ,效果很好,只要用铁屏蔽罩屏蔽了变压器的漏磁,或者将逆变器装入屏蔽盒,是完全没有干扰的,而体积只有40*40毫米见方的一个线路板那么大。效率可以做到75%以上,采用12V,3.2AH的锂电池,电源体积为100毫米*42毫米*42毫米,也就是比一节一号电池长一些,还不到两节一号电池大,这样的电源可以供一个五灯电池式收音机连续工作30小时左右,所以说还是研究逆变电源吧,从低电压方向努力是很困难的,方向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喜欢小型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带出去玩,不耗电。我这里没有中波电台我只能用我自制低功率发射机测试。这 ...

网站我看了,现在我对一两个管的简易机型没兴趣,做就做五灯的,那就得保证收音机有一定的性能,比如比较高的灵敏度,这个目前已经实现,比较好的音质,那就要求要使用3寸或者以上的扬声器,还得有一定的输出功率,那么屏压就不能太低,输出变压器不能太小,太小了漆包线细难以保证效率,这样的收音机能做多大呢?做到袖珍机是几乎不可能了,但是我能做到215毫米*120毫米*45毫米,我感觉对于一台五灯机来说已经够小了,主要的工作我都已经做完了,就等过两周腾出时间来拼装了,到时候我会发个帖子分享,至于你说的这个课题问题,如果手头零件少没办法,但是你说要怀旧,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比如只给两个或者三个低频晶体管,问题是不大的,在加上散热器的情况下,我的三管逆变器也可以用一只3ax31和两只3ax81就能胜任,当然今天的贵管只是耗散更大热稳定性更强而已。不过要是达到我说的收音机大小,带出去玩儿也没难度了吧,至于不耗电的问题,内置电池能支持30小时的工作,每天听两小时还能听半个月,带一块和收音机一样大的那种太阳能滴胶板,续航几乎是无限的。
还有就是再谈K式线圈的问题,最好让1a2的屏极和帘栅电流都通过反馈线圈,这样可以增强反馈,提高稳定性,短波更容易起振,很多收音机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其实只是喜欢收音机线路,我82年出生的,我小时候这里已经没有人用电子管,一般电子材料店也没有卖电子 ...

要是想单纯做小我有苏联生产的铅笔电子管,焊接在印制板就很小,而且很容易制作。另外你给的那个网站,那哥们做的逆变器太大了,这玩意儿用低频方案就是体积太大,不方便。这是我做的,输出变压器和直流部分都集中在这上边了,它能提供甲电和乙电并自带稳压,背面翘起来的是假负载,逆变器工作稳定输入电压范围宽,从9.5V到15.5V都能正常工作,甲电输出波动不超过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想单纯做小我有苏联生产的铅笔电子管,焊接在印制板就很小,而且很容易制作。另外你给的那个网站, ...

你这个开关频率是多少Khz? 你那个变压器看起来像是铁粉芯。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开关频率是多少Khz? 你那个变压器看起来像是铁粉芯。是正弦波还是方波?

15K正弦波,不过,输出变压器有漏磁,直接放在外边对收音机多少有点干扰,得装进铝壳就完全等同于电池了。另外正弦波驱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产生开关振铃,其实末级怎么也是方波,因为电容器两端电压不能突变,那么直流反馈到初级就是类似于方波了。建议有经历还是多研究逆变器,低压一般不会有理想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hz 蛮好如果可以解决干扰。我那个单管再生也是用正弦波,600Khz,对中波600Khz 和二次波1200Khz 会 ...

我制作的都是甲乙电逆变器,输入电压都是按照12V设计的,但是都是宽电压输入,因为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匹配所有类型的电池,既然是甲乙电逆变器为了延长电子管的寿命,并且稳定收音机的工作状态,所以都带有稳压,早期做的是甲电稳压,现在通过电压负反馈控制振荡器的振幅,这样就能实现甲乙电都稳压了,设计工作电压甲电输出1.3V左右,最高不超过1.45V最低不低于1.15v,正常工作在1.35-1.25v电压,输出应该是非常理想的。比起国外的那些方案来要更具有优势,至于干扰,裸机状态对我做的五灯超外差有点干扰,不过我那收音机灵敏度很高,再就是这个输出变压器没有铁罩子,如果把逆变器装进电源客体内那就完全能和电池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稳压需要回输,如果是正弦波需要调幅,效率会降低。 我做的是变压器共振频率。 不过我对那个日本做的套件 ...

效率取决于你想产生的波形,只要不是完全的方波,都不会产生强烈的振铃,完全可以把逆变器的峰值设计为10v,这样当电源电压降低到9.5V的时候,波形只是有一些削顶,问题不是特别严重。效率也能兼顾,这个逆变器的效率做到70%以上问题不大,再就是振荡器部分我用的是并联稳压,如果用一个78L06做串联稳压,效率还能进一步提高,我已经购买了78L06,再提升逆变器的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率取决于你想产生的波形,只要不是完全的方波,都不会产生强烈的振铃,完全可以把逆变器的峰值设计为10 ...

这个日本套件不管从设计感还是精致程度上我表示都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我的最新设计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率取决于你想产生的波形,只要不是完全的方波,都不会产生强烈的振铃,完全可以把逆变器的峰值设计为10 ...

方波也可以没有铃震只要交替时间接近0。当一个第1个晶体管关掉是另一个晶体管还没有导通是,变压器有漏电感,漏电感的能量会反射出来产生铃震。我设计很多开关电源,也设计给电镀电源。在PWM 驱动50% 个晶体管都导通50%就没有问题。也可以把变压器的谐振频率降低,加一个小电容做snubber。 我对你的15Khz 正弦波电源结果蛮感兴趣的。。  如果你要加一个负回输,如果你是控制输出晶体管的电压那么你会遇到像你说的顶部变平。如果你可以控制振荡器输出的电平来做回输那么正弦波信号就不会变平了。 需要一个可以做相乘放大器例如AD633.我之前要做低频变频器也有想过用比较廉价方法做相乘放大器,用恒流驱动LED亮度比如运算放大器去调光敏电阻的阻值来得到相乘的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波也可以没有铃震只要交替时间接近0。当一个第1个晶体管关掉是另一个晶体管还没有导通是,变压器有漏电 ...

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我这个机器已经都实现了这些功能,只用了三只晶体管,哈特莱振荡器直驱两个推挽输出管,用甲电电压做直流负反馈控制振荡器的工作点从而控制振幅这种结构不仅简单,而且最主要的是能够提供很好的稳压性能,并且很容易解决干扰问题。这是我目前做的最成熟满意的逆变器,还有些谐波干扰比较弱,主要是因为输出变压器有一定的漏磁,晶体管关断的时候因为BC节电容耦合的作用造成基极电路内有振铃,不过这些问题都被我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我这个机器已经都实现了这些功能,只用了三只晶体管,哈特莱振荡器直驱两个推挽输出管 ...

我有时间我试试看,做15Khz的我手上有很多铁粉芯。之前买来设计开关电源用的有两大箱子。我有空做看看,15Khz应该不难设计。 如果效果不错应该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K正弦波,不过,输出变压器有漏磁,直接放在外边对收音机多少有点干扰,得装进铝壳就完全等同于电池 ...

我仔细分析了你做的线路, 蛮有趣,我也复制一个玩玩看。你做的线路是利用灯丝输出电压来做负回输到震荡晶体管的E脚,当电压高时,震荡增益就减少,输出幅度就变小。

网友D:
      看图片吧。没有必要神秘化逆变电源,最简单的就是80年代经常停电时所制作的4~8W日光灯应急电源(不整流)现在DC-DC转换模块都烂市了、叠层充电电池成本也降了下来,楼主的圆形充电电池最初见于“海洋”486电脑主板,后来无绳电话机里也是这种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滚合式的我还没有深入去思考我只是放一个列子,我比较担心的不是中放是1A2震荡,因为在低压互导不够 ...

好玩!

网友:
有意思!赞!喜欢玩直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片吧。没有必要神秘化逆变电源,最简单的就是80年代经常停电时所制作的4~8W日光灯应急电源(不整 ...

MT3608我之前也想过要不要用。开关在1.2Mhz会不会干扰,不过看了那个日本的套件他用TPS61040 和MT3608相似好像没有干扰。让我觉得有信心可以使用,我手上有好几十颗MT3608芯片就是你那个淘宝2.30元升压器模块,我是买了模块测试了再买芯片,之前用在VFD显示器模块上5V升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没有那么复杂,我这个机器已经都实现了这些功能,只用了三只晶体管,哈特莱振荡器直驱两个推挽输出管 ...

我昨天大概参考你的拷贝了一个,虽然可以有正弦波在负载大情况是之下正弦波就变方波,回输不是很理想。后来改了初级线圈减少1圈效果更差。可能因为磁芯饱和,原本设计是3000mT 3圈,2圈估计已经超过5000mT ,最后我还是接到我收音机测试,收音机可以正常工作背景杂声蛮小。我在仔细想了。一下原因。电子管推免式音频功放设计时负载是固定的阻抗是线性的,在那种情况才能够设计负载线。当使用成电源时,加上整流二极管整流时电流是脉冲性。

红色是全波整流输出的电压,蓝色是电容的电压,黑色是电容充电脉冲,所以全波整流不是线性负载。在电容充电时晶体管突然有很大的负载,其他时间晶体管是在完全没有负载的情况。要有很好的正弦波需要晶体管有很强的电流增益,意思是,在电容充电,瞬间负载也好晶体管还是可以保持一样的电压。2个晶体管组成发射极跟随器半桥式 有很低的输出阻抗,这类的放大器可能比较容易做到正弦波输出。即使正弦波输出也好电流还是脉冲性,脉冲电流本身就有很多谐波。。不过我测试了15Khz 对中波收音机干扰蛮低。靠近喇叭隐约可以听到小小啸叫声。

我之前有做过利用变压器做LC共振,LC共振会储蓄能力,当整流后电容充电那瞬间,LC线路把能量放出去,虽然波形有点走形,不过还是有很好的正弦波,当负载过大时正弦波就消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大概参考你的拷贝了一个,虽然可以有正弦波在负载大情况是之下正弦波就变方波,回输不是很理想。后 ...

没那么复杂,负载用交流负载进行调试即可,接上整流滤波电路以后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看起来是方波,不需要过分减少初级匝数,这和初级匝数无关,调节震荡幅度只要不产生强烈振铃即可,负载加重的时候,振荡器只是输出电流更大,振荡副值变化不明显,我在制作的时候遇到的主要问题主要是有些时候因为反馈回路时间常数问题容易产生间歇震荡比较头疼,另外设计的匝数比目前不太理想,幅值达不到理想幅值效率还有些低,回头还得调整输出变压器匝数重新设计以后再说,我准备把标准12V电压下的效率提高到75%以上。我做的电路看着简单实际上比较复杂呦,你这个东西没干扰是不可能的,只是你用的估计不是外差机灵敏度太低了,我做的五灯外差机是高灵敏度的,夜间接收上千公里外的中波台很容易,所以对逆变器输出纯净度要求极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大概参考你的拷贝了一个,虽然可以有正弦波在负载大情况是之下正弦波就变方波,回输不是很理想。后 ...

最简单的是设计一个推挽式正弦波振荡器直接输出功率即可,这个用两个晶体管就能解决问题,因为是推挽电路,设计在临界状态即便削顶也是对称的,在次级绕组的第一滤波电容不太大的情况下,初级的波形是不受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复杂,负载用交流负载进行调试即可,接上整流滤波电路以后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看起来是 ...

我仔细研究过,我觉得这个输出方法,对电源制作不太有利。。因为推免输出,需要固定阻抗负载才能有线性放大,如果你设计过推免功放。 电源负载是不固定的。 只有一个可能能做到的是 Emitter follower 半桥输出的功放,OCL OTL 才可能。因为每个设计必须要了解基础原理才知道设计的限制在哪里。。 还有那个震荡负回输在E脚不容易控制。因为负回输loop gain(环路增益)不够,稳压工作不太好。所以控制不够灵敏。我们设计时必须要了解基础才能分析问题在哪里。不能随便加电容电阻有输出就算了。这样是没有办法解决基本上的问题,如果思构上有致命问题那么那个设计或许就不能实现了。

我一直做对比和普通功放,common Emitter 晶体接法,是看Ic/Ib 关系放大的。当送进去的正弦波 通过电阻产生正弦波Ib电流, 如果Ic负载是线性那么输出波形就是正弦波,如果Ic负载非线性比如,好像zener 二极管,开始电压低时电流很小,突然到了某个电压电流突然增大,就是V 和I 关系不是线性的负载,那么输出波形一定变形不在是正弦波,因为晶体管是靠 hfe ,Ic/Ib 关系放大的。 不好意思我这里都是读英文名词,一些名词我不知道怎么说,之前我都是在谷歌翻译。

如果要让放大器可以有很好的正弦波输出在非线性负载,那么晶体管必须要有current buffer (电流缓冲?)。 其实用LM386拿走功放做就可以工作了。要稳压可以用光敏电阻加LED控制输入LM386的增益。 不过效率一点低。因为你要稳压,比如你要输出电压在90V 输入电压在12V,设计时一定要超出90V电压,比如开环是 12V输入,输出有120V,然后在用负回输去降低LM386增益来达到90V输出,如果有负载电压降下时,负回输会自动调高来达到稳压。因为是线性放大器关系。把输出电压减少,其余的电压都是降压在功率晶体管,效率一定不会比方波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研究过,我觉得这个输出方法,对电源制作不太有利。。因为推免输出,需要固定阻抗负载才能有线性放 ...

你在应用设计推挽放大器的理论去设计逆变器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只能在实践中慢慢摸索,简单点说这个问题就是,输出变压器的变比设计要靠次级输出电压决定,让放大器工作在峰值状态才能取得最大效率,负载的加重与否只是负载从晶体管吸收的电流的大小区别,这种逆变器要按照定压输出的方式进行设计,那么输出管需要的电流越大,从振荡器吸取的电流也越大,实际上幅值整体没什么变化。反正这个做过的才能慢慢思考明白,还是那个事情,直接采用正弦波推挽放大器输出功率是最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