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级调谐高放中波收音机(PCB)

楼主(2020-05-22):
继续学习PCB板制作。今天的学习成果是,两级调谐高放中波收音机。这个电路的高频部分为求知超版设计,已经实践检验是一个优秀的电路;中低频部分基本照抄春雷3T3电路。本人不懂电原理,对原作不敢贸然改动。只是输入回路改为低阻磁棒天线;混频级场管T6的漏极直接与第一中放初级连接;考虑到3T3电路对高放级的场管和三极管,采用了负12伏和负6伏分别供电,本电路也“煞有介事”地尝试对本振级和手动AGC用负6伏供电,比较与全部用负12伏供电的差异——本版将两种电压线路“齐头并进”,在终端可进行选择。电路板刚做出,虽经反复核实修改,但以往的经验证明,潜在的问题一定存在。故暂且只发图片。

网友:
电路图呢?

楼主:
不好意思,还没有绘制出来。

网友A:
哈哈哈,xinjun老师真厉害!各个单元的电路和制式都熟记于心了,没电路图都能把PCB给先做出来...

打板别着急,等电路图出来之后多次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xinjun老师真厉害!各个单元的电路和制式都熟记于心了,没电路图都能把PCB给先做出来...

打板别 ...

Booooby老师过奖了。电路图虽然没有整合起来,但是各单元的电路还是有的 。老师说得对,晚一些时间打板可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网友B:
画得不错,费了不少功夫。给点小建议,高频元件接点尽量不用方形焊盘,有4个尖角。用了顶层走线就尽可能短,直,不要为了好看绕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得不错,费了不少功夫。给点小建议,高频元件接点尽量不用方形焊盘,有4个尖角。用了顶层走线就尽可能短 ...

感谢老师经验之谈,记下了。

网友:
期待实际效果,有视频就更好了

网友:
打板记得打多片,预我一片吧。2级高放--高级收音机一定不能错过。

网友:
报名,我排第4个

楼主:
以上三位老师,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参与。等这个板子确定没有问题后就去打样。另外,提示一下,这个两级高放的电路是求知超版设计的,在搞这个板子之前,应当看一下求知超版的这个帖子,在帖子里求知超版对两级高放电路做了详尽的阐述,并介绍了具体的调试方法。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C:
楼主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感谢求知超版鼓励。我利用学习制作pcb板的机会,把过去用洞洞板制作过的电路,再用PCB板做一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求知超版鼓励。我利用学习制作pcb板的机会,把过去用洞洞板制作过的电路,再用PCB板做一次。

这真是个好办法!过去已经制作过的电路,很熟悉,制做PCB的成功率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真是个好办法!过去已经制作过的电路,很熟悉,制做PCB的成功率大得多。

超版说得是。现在制作PCB版,由于至少是两层覆铜,较之过去单层覆铜板的制作,更加灵活、方便和快捷。最大的好处是,在没有现成的“原版印刷电路”可抄的情况下,不必煞费苦心设计避免相互交叉的走线,也可减少甚至消灭横七竖八的飞线。

网友:
我也报名,谢谢。

网友D:
有拿去打样了吗?急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拿去打样了吗?急等中

初步打了一次,正在试验(黄色板子那个帖子),没有问题后再打一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初步打了一次,正在试验(黄色板子那个帖子),没有问题后再打一次。

楼主,能邮1块给我试验下吗?近日买了不少场管(2sk7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邮1块给我试验下吗?近日买了不少场管(2sk715)

可以。从目前高频的测试情况看,没发现有大的问题。具体调试方法,请参见超版的帖子。短信联系。

楼主:
混频级也调试完毕,中频输出图形很漂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混频级也调试完毕,中频输出图形很漂亮。

楼主用的是什么场管?中周尺寸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场管?中周尺寸是多大的?

哦,忘了说明了,我用的场管是2SK427,中周是7*7的,如果手中只有10*10的中周,这块板子你不能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忘了说明了,我用的场管是2SK427,中周是7*7的,如果手中只有10*10的中周,这块板子你不能用。

我有许多7*7的,适合使用,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忘了说明了,我用的场管是2SK427,中周是7*7的,如果手中只有10*10的中周,这块板子你不能用。

楼主的手工很好,继续直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许多7*7的,适合使用,哈哈

哦,那就好。不知道朋友手里有没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仪器?如果没有,这个高频头几乎无法调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就好。不知道朋友手里有没有示波器、信号发生器等仪器?如果没有,这个高频头几乎无法调整。

都有的,应该可以成功,我从小就开始弄收音机了(那时受条件影响没有什么书籍和元件,仅靠一点兴趣撑起,刚开始时就调整下中周)。热情不减啊,晚上一直开着中波收音机睡觉的,这样容易睡着。为了听收音机,经常和老婆分床睡(方便听收音机)女人对此一般是没兴趣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有的,应该可以成功,我从小就开始弄收音机了(那时受条件影响没有什么书籍和元件,仅靠一点兴趣撑起, ...

哈哈,朋友的年龄估计没我大,但是无线电龄显然比我长,水平也应该比我高。很高兴朋友能加入制作这台两级高放中波机的队伍中。我在想,朋友如此喜爱中波,如果再是香港人,那么朋友的ID就“名副其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朋友的年龄估计没我大,但是无线电龄显然比我长,水平也应该比我高。很高兴朋友能加入制作这台两级 ...

主要是想白天也想收到香港台,所以起了这个名,本人(70年代初期出品)是广东阳江市阳春市人,离香港有200多公里。我这里晚上接收香港电台是没问题的(香港中波共有这几个 567 1044是英文节目,621kHZ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783kHZ是香港电台第5台(这个台dsp收音机、传统模拟机白天可以收到丁点,如果做成了求知版主的两级高放机,应该接收不是问题),期待中啊

网友D:
为了听收音机,前后起码损失了100平米的房子(那时的管子贵,一缕烟又没了几块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了听收音机,前后起码损失了100平米的房子(那时的管子贵,一缕烟又没了几块钱)

100平米的房子,发烧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平米的房子,发烧友啊!

的确够发烧的,简直登峰造极啊!

网友:
      往事历历在目啊!也有过辉煌的过去(1996年参加学校举行无线电维修小组曾上过郑州晚报,那年头上报纸是很难的)。从收音机开始、一路到录音机、电视机、vcd、dvd、电脑、音响烧到现在,大家 说下烧了多少 钱。不过也提升了自己的精神。经常自己爬上山头听fm 远程台。
      大家也可以发表下自己的发烧经历呵呵

网友F:
晶体三极管的管脚能否改为三角阵列,可以安装铁壳晶体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晶体三极管的管脚能否改为三角阵列,可以安装铁壳晶体三极管

说起来怎样来咧都是可以的。只是前面的管子都是塑封的直列场管,虽说可以三角阵列,但设计时考虑到空间和排线的需要,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后面本振和AGC的两只三极管还是三角排列的。

楼主:
高频部分已初步安装调试完毕。

网友D:
楼主均了一块给我,真的感谢楼主及求知不足超版!我会用心制作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均了一块给我,真的感谢楼主及求知不足超版!我会用心制作好的。

预祝朋友马到成功!从我目前安装的情况看,没发现板子有什么问题,但部分元件间距偏小,安装起来有些局促,下一步可作修改。

楼主:
低频部分安装调试完毕——

楼主:
初装完成后,测试效果不理想。仔细检查,发现多处错误,再就是空间过于狭小,元器件布排不开,十分拥挤。看来我就是个“穷命”,获得成功的收音机,几乎都是用洞洞板制作的,想用PCB板“高大上”一把,却总是不给力。唉!也怨不得PCB板,只能说明我的PCB板制作水平不到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初装完成后,测试效果不理想。仔细检查,发现多处错误,再就是空间过于狭小,元器件布排不开,十分拥挤。看 ...

失败是成功之母,继续努力,一定是会成功的。我的3T3已经出了第二版,第一版的板子中波是装响了,频率刻度、跟踪也都调好了。现在中波段可以说是成功的。接下来剩下的只是几只短波线圈的问题了。第二版的板子只装了一个几个重要的零件,现在我把第一版的板子当作测试板,调试台,线圈数据在第一版的板子上调试好了后再重新新绕,并在第二版的板子上来清清爽爽地安装。

如果进展顺利估计明年可以仿制做3T3的机壳了。时下主要是有一个在小学上一年级的小外孙,功课需要我辅导,这会占据我的主要时间,所以进展缓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频部分已初步安装调试完毕。

高密度安装,这电路每级都两只场管,独立去偶,装几台估计楼主的库存可消灭了。

网友:
还有,记得留一块板给原作者超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装完成后,测试效果不理想。仔细检查,发现多处错误,再就是空间过于狭小,元器件布排不开,十分拥挤。看 ...

这是保贵经验,用洞洞,因地制宜,PCB的原件库,有时间跟自己库存的出入大,现在的104电容独石电容很小的,老元件的104纸介比现在的100uf电解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失败是成功之母,继续努力,一定是会成功的。我的3T3已经出了第二版,第一版的板子中波是装响了,频率刻 ...

朋友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有了失败,才说明已经开始动手干活啦。已经不是仅仅停留在想像的阶段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装完成后,测试效果不理想。仔细检查,发现多处错误,再就是空间过于狭小,元器件布排不开,十分拥挤。看 ...

老朋友的制作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好!老朋友爱用锗管。看板上那几只锗管,很显眼靓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身感同受!现在是孙子辈的天下,中国人传统的家庭观念,现在更是光大了。我也在带外孙,也是一年级。现在 ...

感谢木老师经验之谈。老师说得对,元件库里的元件尺寸,跟电路的实际情况总是不大吻合。不过,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我找到了一种“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法——尽量找到尺寸合适的元件,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变通电路走线,让电路向元件看齐。这样尝试了一段时间,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密度安装,这电路每级都两只场管,独立去偶,装几台估计楼主的库存可消灭了。

哈哈,库存是消灭不完的——架不住时不时地还在增加库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装完成后,测试效果不理想。仔细检查,发现多处错误,再就是空间过于狭小,元器件布排不开,十分拥挤。看 ...

其实高频部分成功了,低放出问题是次要了,不能说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高频部分成功了,低放出问题是次要了,不能说失败

高频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我用洞洞板试验过这个电路。超版设计的这个电路有个显著特点,可以独立分段调试,只要各段调试没有问题,结果就一定没有问题。这次高频部分的调试比较顺利,每一级的图像曲线都很漂亮。问题肯定在后面。诡异的是,接通电源后,只有轻微的沙沙声,没有“正常的噪声”,感觉哪里不通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朋友的制作真的是一次比一次好!老朋友爱用锗管。看板上那几只锗管,很显眼靓丽!

回超版,锗管都是以前买的,穿透电流都比较大,放大倍数也很高,二百多算小的,一般都在三四百以上,吓得我都不敢用。我每次用锗管,都是瘸子里面拔将军,这样一次次下来,剩下的管子质量越来越差了。有时实在没办法,就从过去安装过的电路板上卸载下一些元件。这次我就把前年安装的18管3T3中低频板给拆了。想想后悔不已,本来是可以拿这个中低频电路检验前两级高放电路的。算了,还是集中精力把PCB板制作完善吧,总不能一直用洞洞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超版,锗管都是以前买的,穿透电流都比较大,放大倍数也很高,二百多算小的,一般都在三四百以上,吓 ...

加油,总不能被一个小小的零件挡住了。我看您用了比较大的电容,完全可以用电脑主板里的贴片电容代替那些103 104之类的,也不花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超版,锗管都是以前买的,穿透电流都比较大,放大倍数也很高,二百多算小的,一般都在三四百以上,吓 ...

锗管的真实β值,一般不能用测硅管的方法来测量,而要用变量法测量:按锗晶体管的电源接入要求,给各极接入适当的电源。先给出一个集电极电流值Ic1,并测量出对应的基极电流值Ib1;然后,再给出一个适当的集电极电流值Ic2,并测量出对应的Ib2。(Ic2 - Ic1)/(Ib2 - Ib1),就是比较真实的锗管β值。测量时,还要注意到温度的变化会影响到测量的准确性。
这个方法,可以把较大的穿透电流排除在外,真实反映出锗管的电流放大位数。

网友C:
用变量法,或者说是差值法测量出的锗管β值,一般就会小许多,能有50--80,就是很好的了。二百多的放大倍数的锗管,一般很少见。
根据经验,对于PNP锗低频小功率管,如3AX31等,当其性能不良时,不妨把集电极与发射极互换使用。这样使用时,其性能可很好!线性变好,耐压也更高!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量法,或者说是差值法测量出的锗管β值,一般就会小许多,能有50--80,就是很好的了。二百多的放大倍数 ...

感谢求知超版的科普和指点,我试试。

网友:
中州看上去很小

楼主:
是啊,7*7的。

网友:
换个大点测试看看

楼主:
测试什么?中周?早就测试过,大的小的差别不大。该机前级高放已调试好,后级中低频板问题较多,纠正后与前级连接,接收不正常,原因应在其它方面,与中周大小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