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CFS-65S收录机的解码芯片LA3361奇怪现象:

楼主(2020-05-22):
索尼CFS-65S收录机的解码芯片LA3361奇怪现象:
      调频声音清亮有少许杂音,收台基本正常,只是没有立体声输出,开始立体声指示灯不亮,后更换可调电阻后,有时能亮一下,奇怪的是:有时立体声指示灯随着声音节奏变化忽亮忽灭,大部分时间干脆不亮,也没有立体声输出(只有单声道声音),示波器检测12脚有19KHZ信号,不是太稳,16脚有锯齿波出现,LA3361外围元件都检测过没有异常,IC也更换过两只,现象一样,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LA3361本身很少出故障的,我买了10多片拆机品也都是好的,重点检查中放IC的鉴频瓷管电容。

网友:
未必是解码芯片与解码电路的问题吧,收音部分的谐振电容是否查过呢?

网友A:
还是中放问题,,调整中周,调整鉴频中周,换中放集成电路,我遇到类似你的情况,立体声灯不亮,调什么都不管用,换了个upc1018后才好的

网友:
线圈的谐振瓷管电容,尤其是鉴频线圈的瓷管电容,没有封闭措施,环境中的二氧化硫会使银层失效,问题很普遍,时间长后,故障率很高。

网友:
解码芯片旁的小电容。一般测量是不知好坏。

网友:
检查一下LA3361的8脚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B:
修过多台机都是中放和鉴频中周失谐的故障,维修好后解码自然就正常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师傅指点,有空我再调一下

楼主(2020-07-15):
已解决,就是因为鉴频器S曲线有问题,更换谐振电容后调好了,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Thanks♪(・ω・)ノ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就是因为鉴频器S曲线有问题,更换谐振电容后调好了,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Thanks♪(・ ...

请教T1-T3谐振电容都是多大的?

网友:
三洋9994K收音板有2种,大部分是HA11227,有一部分是用到LA3361。提供的图纸都是11227的,虽然这两种集成电路管脚位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外围电路所用的零件数值和极性有不同。碰到用3361集成电路的可参考三洋9998K 的电路图。

网友(2025-04-16):
引用 网友A:
还是中放问题,,调整中周,调整鉴频中周,换中放集成电路,我遇到类似你的情况,立体声灯不亮,调什么都不 ...

朋友,换这个复杂不?我的立体声指示灯不亮。我想把它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多台机都是中放和鉴频中周失谐的故障,维修好后解码自然就正常了。

老哥,需要咋弄?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就是因为鉴频器S曲线有问题,更换谐振电容后调好了,多谢各位师傅的指点,Thanks♪(・ ...

楼主,这配件好买吗?换起来复杂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配件好买吗?换起来复杂不?

手上只有电烙铁的情况下:拆下中周,里面的瓷管电容去掉,用47-81P瓷片电容,试验,调整中周磁芯,具体方法建议买本这方面的书来看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想专业一点:最好能买一台中频扫频仪,一台数字电桥。中频扫频仪用于调整中频曲线;数字电桥用于测量电容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只有电烙铁的情况下:拆下中周,里面的瓷管电容去掉,用47-81P瓷片电容,试验,调整中周磁芯,具体方 ...

好的,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目前只有电烙铁,不会整。先不管它了,磁带功能正常着。收音功能用的少。我想着如果换件能好就试着换换看行不,不行就算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