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6K4单灯来复式收音机,诚请各位老师提建议!

楼主(2020-05-22):
想做6K4单灯来复式收音机,诚请各位老师提建议!

网友A:
6K4做高放是不错的,但是做低放在强信号时失真会比较大(变μ管)。

网友B:
栅负压多大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负压多大合适啊?

借用下图,根据手中实有元件,做了两处调整:
①因手中电源变压器是~170V和~6.3V,所以直流高压电压改用+150V。
②检波二极管采用两只2AP27串联,防止反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6K4做高放是不错的,但是做低放在强信号时失真会比较大(变μ管)。

谢谢关注!

网友C:
这种用二极管做检波的直放式收音机,尽管是来复式电路其接收效果不如再生式收音机,再生式机也有来复式电路。
你试试用复式管6U1(非来复电路)+6N1(功放)1-V-1调谐式高放再生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用二极管做检波的直放式收音机,尽管是来复式电路其接收效果不如再生式收音机,再生式机也有来复式电路 ...

没有6U1,手中有6F1!
用6F1五级管部分做高频放大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6U1,手中有6F1!
用6F1五级管部分做高频放大不知效果如何?

     用6F1也是不错的选择,6U1与6F1的电路及效果差别很小。之所以用6U1多些因为他就是为收音机变频59年开发的,6F1是后期为电视机高频头开发的,其实做高放比6U1频率特性好增益也高些。现在河北商家6U1没人买,非常便宜。

网友D:
6F1(苏联型号6Ф1П)及6K4再生(双调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6F1(苏联型号6Ф1П)及6K4再生(双调谐)电路:

谢谢关注!构思的一个纸上谈兵的方案,请您指教!

网友:
你这个来复式不错,可以用1B2 , EBF80,EBF89 。我可以用来做中频放大加音频放大。我记得我有一个香港无线电世界介绍一个用6BL8\ECF80 做再生

网友E:
这个是我14岁第一次做电子管收音机是用的线路图从香港无线电世界月刊,6BL8和6F1相似。这个是两管个再生有线圈资料,后面有一个线路图可以用6BL8做单管,如果你要用6P15做功放,你可以参考第一个图然后输出部分接到6P15,三极管部分做无调谐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14岁第一次做电子管收音机是用的线路图从香港无线电世界月刊,6BL8和6F1相似。这个是两管个再生有 ...

谢谢您提供的宝贵资料!

网友:
若想用6k4的话,老无线电期刊里有个6k4中波/调频的电路很好,只需一个2x2钮子开关就可切换,低放半个6N1(另外半个整流,与9楼白版的第二个电路用的元件一样。)
6k4的好处可以直接在红灯底板上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宝贵资料!

这个线路调再生部分在G2调电压,把G2电压降低可以降低失真?因为灵敏度也降低了。。 我之前接受新加坡较强的讯号没有发生失真。我这里没有中波电台,之前最强的信号也是新加坡短波电台。用6EJ7单管再生耳机接收声音比普通电话稍微大声点有点震耳。

网友E:
楼主你附近有中波电台?我蛮好奇,那个6K4来复式效果如何,我喜欢简单线路图。我这里没办法测试,没有中波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附近有中波电台?我蛮好奇,那个6K4来复式效果如何,我喜欢简单线路图。我这里没办法测试,没有中波 ...

是的,我和你有同样的兴趣,就是:
用单只电子管,用最简单的电路,装成一台不用天线,用喇叭放音,音质还不错的收音机,是最令人着迷的事!用多只电子管装收音机,反而觉得就没啥意思了!单只6K4这个来复1-V-1电路,同样适用于短波,把中波天线回路改成短波天线回路即可,你不妨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