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路遥RB970BX后级功放维修

楼主(2020-05-22):
    朋友的一台路遥后级功放,一边声道失真,刚开机时中点电压28V,1分多钟后回落到150mv,断电后在路测量左右对比只发现R631有问题,正常声道电阻档是即时显示12.7K,故障声道是6点几K缓慢上升到12.7K,电阻断开一只脚测量是正常的,另外在刚开机的时候A点电压是28V,然后在缓慢回落的,现请教老师们指导维修,谢谢!

网友:
等待大师到来

网友A:
这种直接耦合的功放 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会影响到直流工作点的,先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线路板有没有开裂的地方,然后排除虚焊包括检查管脚是否断裂,拆除C607、短接R605,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还有作家冠名功放 能发图片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耦合的功放哪一个零件出问题都会影响到直流工作点的,先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线路板有没有开裂的地方 ...

老友什么也懂 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耦合的功放 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会影响到直流工作点的,先检查主供电是否正常线路板有没有开裂的 ...

谢谢老师!短接R605中点稳定在20mv,拆掉C607后中点稳定在10mv,但是R645快速发热冒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短接R605中点稳定在20mv,拆掉C607后中点稳定在10mv,但是R645快速发热冒烟。

自激了,q615基极和集电极加个100P消震电容。

网友:
然后更换c607拆掉C58试试

网友:
这个功放居然两级推动级,完全可以拆掉一级。

楼主:
老师说的C58是这两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