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变频空调坏了

楼主(2020-05-22):
早两天不是正有位兄弟在论坛里发贴说他的变频空调坏了的求助贴子吗?那时我还当前吃瓜群众围观来着!万万没想到,天道好轮回!昨晚天气太热了,于是打开我的停了大半年的美的变频空调准备舒服舒服,结果哦呵!我的也坏了!!

故障现象:遥控器能打开空调,能启动!但是风吹出来只有一点点凉意(其实和风扇一样),就是不制冷!开了大概十分钟左右吧,空调显示温度的数码屏报E1错误!然后关机了。

确定空调是坏了!查看窗外的外机,发现空调运行时外机一点动静也没有!!

拆开外机顶上的壳子,观察,风机什么的也不转!
外机拆开后看起来并不是很复杂(我想象中会有密密麻麻的线路),相对这么大的体积里面显得很简洁!

顶上的盖子打开后,马上就能看到一块电路板了!这就是外机的变频板吧?奈何我没修过空调!上面的插口显得很多!!它们分别是接哪里的??机在高楼的窗外,很难跟线路的走向(否则就可以全拆开看看哪条线是走向压缩机风机室内机的了),有没有论坛里的师傅指点一下呢?

我还看到这板上有颗黄色灯一闪一闪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板坏了!不知道如何判断!没修过没经验就是难!!

同时我上淘宝买了块板。

楼主:
刚刚找到一个资料!和我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现在汇报一下最新的研究情况:

今晚顺着空调的左侧发现了内机过来的线,是一根粗的黑色的线体,其实里面应该是有多根线的,应该从内机输过来的交流电220V的电源火线,零线,接地线,与通讯线。

我仔细查看了机壳的里面就有对应的接插端子,而且跟着端子的线,可以看到所有线都直通电控板,也就是说,所有从内机过来的电线都是直接通到电控板的,电控板就是外机的唯一控制板子。

于是我测量了上面的棕色线与蓝色线(也就是从内机过来的电源线),发现空调启动后有220V交流电压!

同时量了黑色线与蓝色线(就是刚才的蓝色线和同时过来的通讯线),用的是直流电压档,发现空调启动后有电压且跳动。

因此我认为外机之前的电路(内机+电线)没有问题,问题大概就出在外机板上

另外我还观察到,空调启动时,外机的板子似乎传来一种高频的啸叫声(很微弱)
同时外机板上,绿色灯常亮,黄色灯一闪一闪。

暂时就这么多。

现在还未能作很准确的判断,就等明天买的板子过来了。

贴上今晚自己所分析的板子上的插口

还有一个刚刚看到的好视频:

https://v.qq.com/x/page/n0744jymo8c.html?

楼主:
汇告一下昨天(第二天)的情况:
昨天板子已经收到了,物流行业挺给力的!回到家后,拆开包裹,基本是一模一样的板子,只是外壳有点破裂了,看包装还是挺好的,但是那个壳体却有点破裂,也可能是二手板子的原因,于是迫不及待地装上了板子,将所有接头做好标记,拆下原来的板子(其实是带壳的一个模块,除了电路板之外,还有一个胶壳体和散热器,它们都是用螺丝连接起一体的),认真地按原来的板子一模一样装回接口,怀着激动的心情插电开机试机,却发现故障依旧!!!同样是启动后,内机工作,外机一点动静都没(除了听到继电器响了一声,板子上的绿灯常亮黄灯一闪闪之外)。

那么现在只有两个可能:
1.不是板子的问题,板子没有坏,故障是另有原因。
2.发来的板子也是坏的,又或者在运送的途中损坏了。

我马上联系板子的店家,询问板子发货之前有没有测试过确认板子是正常运行的?店家肯定地回复说是测试过正常运行才发货的。
那么现在板子坏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虽然上面的壳有点破损,但仔细观察板子却没有问题,而且运送来的包装是好的)

我将情况和店家说明,请教店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一般做这样的店家他本身也是一个维修师傅,这些板子说不定就是他自己翻新的)。店家提出可能将进板的火零线对调试一试。
什么?还有这种方法?
这里再说明一下,从空调内机过来的线其实有四根,它们分别为:
L:火线
N:零线
S:信号线
还有一根接地线(就是机壳->大地线)
它们都接在外机左侧(以外机的视角)的接线盒上,而这四根线最终都是直连进电控盒的(就是模块)

于是我就按照店家的说法,将进板的火L零N线对调,然后试机。
故障依旧!

继续找店家讨教,将情况汇报。店家又提出一个疑问,问有没有测量过信号线?
这里说明一下,其实这个信号线我之前一开始就是有测量过的!就是用万用表的60V直流电压档去测量
N与S之间的电压值,黑表笔接N,红表笔接S。
我当时测量的时候是发现开空调的时候电压是有跳变的,不是一个稳定的直流电压值,按网上的说法来说,这是室内外机之间交换数据的信号。其实学单片机的都知道,数据信号就是电压值的跳变0、1。即没电、有电,所以用直流档测量就是一个跳变的电压。所以我当时认为这个是正常的,没问题,再量L与N之间在空调启动后有215V左右的电压。所以我才认为通讯、电源都正常是板子坏了。

现在仔细想一想,我在决定修这台空调之前曾到网上搜索相关维修资源,我记得有一个贴子,贴子的链接在这里: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4386

这个贴子中的师傅提到,用户换了板子后还是不能启动外机,出现E1通讯失败,该师傅测量了S-N电压,发现电压虽然跳动,但是会跳到负值去,因此他就根据这个现象,判断用户的内外机连接电线有问题,导致引入了交流干扰,后来他换线问题就解决了。

仔细回想一下,我在测量S-N的电压时,虽然电压有跳变,但是同样也是会跳到负值的(所谓负值就是电压值为负数,也就是说红黑表笔接的电源出现极性反转了)。

跳变时,有正电压,也有负电压。
当时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在想想,可能还真是如那贴子的师傅所说,是错误的!难道真是通讯线的问题?

这时天黑了!维修无法继续下去。我将我的疑问跟卖板的店家说,店家也认为跳负电压值是不正常的,另外他也说了一个事实,就是一般维修出现E1通讯失败,都会先考虑的是通讯线的问题,我一听顿时觉得惭愧,为什么呢?因为我正是因为贪图轻松,没有先去考虑换线(我的空调装的位置,换线比直接查看外机主板麻烦复杂很多,而且我也没有拆空调机的经验,所认我先入为主地认为是板的问题,怕麻烦而去拒绝思考换线的问题)。

当然店家也不大确定是不是板子在运输中出现损坏。因为天黑了,我决定停止继续工作,决定明天先尝试换线,如果不行再去思考。

晚上我到电器店购买电线,跟老板说要四芯的粗线,老板一脸问号,他还没听说过有人空调用四芯的线的,所以没有~
哈哈~没办法,只好买了3米3芯的质量好的线回来。

晚上早早睡觉,准备明天一早起来继续,睡下后仔细想想,越发觉得是线的问题,像现在生产的插牌,我就见过不少,使用时间一长后,在大功率电器消耗后,损坏了,拆开里面的铜芯已经像粉一样。而空调也是大功率的电器啊!所以线损坏是不足为奇的,虽然看起来像通的一样,但是说不定里面某个部分已经像粉一样了。

不管了,睡觉吧,明天一早起来继续探索!

楼主:
现在汇报一下今天的情况:

今早一大早起床,马上继续拆开外机研究,为了确定昨晚的想法,我用万用表再一次测量S-N之间的电压。
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电压果然是有正负之间跳动的!于是我下定决心换线一试,因为暂时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果然是新手,手又生,接下来两个小时,我几乎都用在拆掉空调室内挂机的外壳上面去了!

拆掉后,我很快地找到了这组线(室内外机连接线)的所在,将其中3根线(L、N、S)离接头近的地方保留一小段剪断(因为我没有这此插接头),所以得保留一点接新线的,我用表测量了这小段的电阻,很小!

但我没有去测试之前整根线的电阻,因为我这个时候心情是急燥的,因为我对接下来的一切都未知,我只想快速实现我的想法,除此之外无关的问题没心情去研究。

然后我拿出昨晚买的新3芯线,分别接上去,就是临时胡乱扭接一下!

线的这一边,外机我将电控板的3个插接口也拔出来了,这3根线直接缠绕上去,一切都是临时搭建一下的!

都搭建好后,我就开空调试机,结果发现启动后过一会儿,外机的风机就开始转了!维修成功!!

一切就这么简单,并且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具体原因我昨晚已经想清楚了。就是导线长期大电流(别忘了空调是个大功率电器)造成的损坏(内里说不定氧化也说不准)

这点我没有再深入研究了,因为我时间有点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重新将这根新线穿进去(测试时只是随便往窗外一拖),认真重新扭接线头,套热缩管之类的工作啦。

之前的旧线我两端都齐头剪掉,只剩了根接地的线。然后LNS都用这根新的三芯线。

剩下来的装机什么的就不说了。确实是修好了!

最后我再研究了网上的说法,“通讯线电压(测S-N)出现负值代表不正常,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负值”这个说法到底正确不正确。

在机器正常工作情况下,我测量了:

可以看到,同样也是会出现负值的。

如果硬要说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因为线的问题导致的电压值与正常情况下的电压值),只能说它们的电压摆幅不同!

可以看到之前测量时摆幅只在两格内,现在大多数都到达三格。

最后我还试着将之前的旧板换上去,同样也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两块板都是好的~

就这样,机是修好了,试了机,没问题。

多买的板子我也不打算退了,当交学费了,这块板子就警示着我,不能太懒!要敢于面对挑战,否则有可能走的弯路更多,无谓的付出更多。

谢谢大家!

网友A:
换了就好了!我已经换过,不过我的故障代码是e8

楼主:
主要不知道套了黄蜡管的那三根线,蓝红黑是什么线,感觉应该很重要的样子!但我测量它们互相间的电压,都是0。

网友B:
变频空调的故障都是那一块板子。所以我不买变频的家电,

网友C:
变频的舒适性还是好  现在空调普遍保修6年甚至更多  放心买好了
舒服多了

网友D:
这样一块板多少钱?

网友E:
如果过保了就上网搜一下美的空调E1,就有的,答案了。

网友F:
空调包修6年,叫售后吧。除了与内外机相连的三根线断了你能解决,其它的故障非专业人员很难解决。而且高空作业也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就好了!我已经换过,不过我的故障代码是e8

谢谢!兄弟就是你的贴子吧?(可惜我找不到了)修好啦?我的不知道怎么样,有很多网上大神教程说应该先测N S间的电压的!可是那个接口应该在空调外机机左侧吧?够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的故障都是那一块板子。所以我不买变频的家电,

是啊!!之前坏过一次了!也是同样的故障现象(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同样的毛病),之前还在保修期那师傅一上来就直奔主题换了块板就好了!不收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的舒适性还是好  现在空调普遍保修6年甚至更多  放心买好了
舒服多了

嗯嗯!当初就是听了这广告才买的!
省电嘛!
不过六年倒是很快就过了!唉!时间是挺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块板多少钱?

接近两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过保了就上网搜一下美的空调E1,就有的,答案了。

谢谢!!我刚才才发现这东西的真正名字貌似叫(电控盒),用这个来搜的资料更高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调包修6年,叫售后吧。除了与内外机相连的三根线断了你能解决,其它的故障非专业人员很难解决。而且高空 ...

谢谢你!过了!之前坏过一次叫的保修。现在过了!如果是那三条线断了我反而更难了!!因为接口离窗口更远了!惨!高空作业确实危险!注意安全!

网友G:
谢谢分享,
我02年买了二台定频,用到18年怕大热天坏了,18年又买二台定频的装在另外二房间。那二老货还能用考虑想更新。其中一台怀过二次启动电容,一次外机风扇卡死, TB上没找到能替换的,最后换二个轴承。

变频舒服是肯定的,睡觉房间变频很重要。省电???
要省电一级能效。我后买的是松下二级能效定频,不会比3级的变频多耗电。
就是不懂变频所以没买。

这里都是玩电的, 挂个钳表观测24小时,再清洗室外散热器,就知道重要性了

一级能效很贵,但确实省电。新的时候挂个钳表记录一下,过二年再挂个钳表看看还能保持一级吗?
清洁一下就OK。

网友A:
变频的主要好处是舒适度高,定频空调只有两种工作状态,开机,停机,加上温控回滞,室内温度波动幅度较大,人体感觉忽冷忽热的。
省电只是附带的

网友H:
空调不制冷或则不制热,很多问题是四通阀不好,经常遇到可以制热不能制冷,或则相反。可以操作运转模式反复。故障原因阀门卡住了。维修可以多种方式忽悠你。

网友I:
变频空调相对比较复杂,维修难度大,一般维修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J:
我现在还是用定频的,省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我02年买了二台定频,用到18年怕大热天坏了,18年又买二台定频的装在另外二房间。那二老货还能 ...

现在我也有点后悔为啥不买定频机了(不过想想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是定频什么是变频,就知道变频的广告吹得响),现在看来变频机是节能但不省钱啊!都坏了两次了,之前一次保修不用钱而已。

按老师所分析的,变频并不全等于节能,还是要看能效级别的(但当时厂家的广告给人灌输的理念就是变频就是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的主要好处是舒适度高,定频空调只有两种工作状态,开机,停机,加上温控回滞,室内温度波动幅度较大, ...

谢谢解析!!

我想想我一直以来,平时不是太热的时候就是开26度加个床上小风扇就很凉快了,有时睡到半夜还得起床关掉空调,因为冷。 但是如果不开小风扇的话,26度会感觉热,得开低2-3度才行。所以我这台变频空调还是不太理想的。

因为还是得自己来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空调不制冷或则不制热,很多问题是四通阀不好,经常遇到可以制热不能制冷,或则相反。可以操作运转模式反复 ...

谢谢,确实那是更深一层的问题 了!现在我的情况则是:内机吹风扇,外机静悄悄!

所以我初步估计(带点肯定),是电控板坏。

明天大概就能收到板子了,到时候就可以知道答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频空调相对比较复杂,维修难度大,一般维修都是直接换板

谢谢,以我现在的0经验加技术,也只能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还是用定频的,省心啊

嗯!我现在,操心!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也有点后悔为啥不买定频机了(不过想想那个时候也不懂什么是定频什么是变频,就知道变频的广告 ...

省电?
睡觉房间用变频真的舒服,
定频吹出发风太冷了,我现在只能不睡觉的房间开着定频,睡觉房间不开,这样声音也没有了(变频室内风转速也可很低,定频不行(3档吧)

网友K:
超过8年换机吧,对国产变频不太喜欢,海信 长虹 美的 海尔等等,过6-8年准坏,现在松下也不行了,装了4台变频巳坏过二台了,一台外机板稳压管烧了,功率余量留太小了,另一台内机板查不出原因,温控失效,一开机直接全功率运行,到20度左右停,然后温度回到室外温度再全功率运行,周而复始,售后从保修期内修到保修期外,要换的全换,包括整个内机,修过能用上二三月,然后发神精,售后是这个型号通病,都查不出原因,还是自己查吧,某次忽然看到从机板上发现有水迹,仔细观察发现制冷板子结露,设计上有问题,后在塑料壳上粘上隔热板,一切OK,至此后从不再买松下了,还是三零和大金可靠点

网友H:
当年单位自制中央空调系统的温度控制一直不稳定,那时没有变频控制的技术。现在有了这个技术很方便的可以比较精确的使得温度恒温。改变了平凡启动,相应节能。并不是我们认为的可以省许多电。至于控制线路板容易坏,是我们在生产上没有把握好,多数是利益驱使而导致。这些年来四通阀的质量下降厉害。之前很少有,现在变成普遍化。定频空调逐步淘汰出局以后也不会再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省电?
睡觉房间用变频真的舒服,
定频吹出发风太冷了,我现在只能不睡觉的房间开着定频,睡觉房间不开 ...

哈哈!经您这么一说,我还是买得正确的!因为我的空调正是在睡觉的房间。还是舒适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超过8年换机吧,对国产变频不太喜欢,海信 长虹 美的 海尔等等,过6-8年准坏,现在松下也不行了,装了4台变频巳 ...

谢谢!听你这样说那我对现在的产品质量感到绝望!!不至于这么差吧?虽然我这样认为。
6-8年时间说长其实并不长,因为空调并不是一年四季开的。也不是每天开足24小时!其实它差不多算是比较闲置的家用电器!!

如果6-8年准时坏,那还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年单位自制中央空调系统的温度控制一直不稳定,那时没有变频控制的技术。现在有了这个技术很方便的可以比 ...

谢谢!经这么一分析,变频空调还是不错的!对了,请教一下!四通阀是空调工作时就不停工作换向的吗?还是只有在用户指令空调制冷或制热时才工作换向?我对这个部件不知道。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超过8年换机吧,对国产变频不太喜欢,海信 长虹 美的 海尔等等,过6-8年准坏,现在松下也不行了,装了4台变频巳 ...

我家的两台长虹大轻快,一台海尔金王子都是十多年了,都是全直流变速【频】,一级能效,去年搬家,也没舍得换,移机到新家,制冷制热很好没的说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听你这样说那我对现在的产品质量感到绝望!!不至于这么差吧?虽然我这样认为。
6-8年时间说长其 ...

是呀,估计原来我们这边厂里用变频器较多,电网污染大有一定关系,前年供电改造,居民和工业用电分开供,要好多了.
坏的是早期的交流变频,直流坏的是少了,也有例外,我那台松下就是直流的,不过巳用了近10年了
早期松下质量真好,一台G90变频机用了近20年了,松下笫一批变频,去年内机板模块脱焊,补焊下又正常用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经这么一分析,变频空调还是不错的!对了,请教一下!四通阀是空调工作时就不停工作换向的吗?还是 ...

四通阀只是制热时才动作,制冷线圈不通电的,卡死多动作几下,再不行拆开轻敲下.  穿了的也有,压缩机转,外机气流声很响,不制冷制热,多数穿了或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家的两台长虹大轻快,一台海尔金王子都是十多年了,都是全直流变速【频】,一级能效,去年搬家,也没舍 ...

也有质量优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呀,估计原来我们这边厂里用变频器较多,电网污染大有一定关系,前年供电改造,居民和工业用电分开供,要 ...

嗯嗯!我之所以选择维修,也是你所说的情况,就是坏了认真修好,改正了之前出厂时的缺陷(自己修和别人安装的心态是不一样的),然后这空调就能用得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通阀只是制热时才动作,制冷线圈不通电的,卡死多动作几下,再不行拆开轻敲下.  穿了的也有,压缩机转,外机 ...

非常感谢指点!我为了了解这个知识点,找了好久资料,都没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哈!!太不容易了!

网友M:
进来学习!不过我家还用定频的!变频的想起几年前刚出来的时候广告铺天盖地的什么一晚一度电的,那时候心想肯定是骗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汇告一下昨天(第二天)的情况:
昨天板子已经收到了,物流行业挺给力的!回到家后,拆开包裹,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

线坏除非鼠咬,其它可能性小。
换线麻烦,要破开再包起来
1、如果实地不好操作,建议不破开,包的不好?费电, 线可外走。
当时安装时如果加长过管子的,那电线也加接过(接头处?)
内外机接头座再查查
2、换线前先把外机4个头全部短路,再在内机接线处用表确认电线是否有问题,确认有问题后再换线。

试机时挂个钳表,可知道压缩机的情况(看电流)

网上说美的E1是常见病,常见病是线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G:
现在美的空调的连接线很多都是用铝线,尤其是信号线,基本上是铝线。容易导致变频空调显示E1。还有外机的传感器也是极别的差,容易造成不显示故障代码,只是外机不工作。

要是这样?真可能粉末

用铝?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经这么一分析,变频空调还是不错的!对了,请教一下!四通阀是空调工作时就不停工作换向的吗?还是 ...

已经有朋友回答你的问题,可以用遥控器切换来试试多切换几次。我的一台三菱就是伐卡死。多次来回切换就好了,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冬季制热好的,到了夏季使用就出现这个问题。之前我的一台日立也是如此,由于当初不清楚,修理人员来了直接换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进来学习!不过我家还用定频的!变频的想起几年前刚出来的时候广告铺天盖地的什么一晚一度电的,那时候心想 ...

嗯嗯!一晚一度电应该是吹牛的,但是这广告确实有效,吸引了好多不明真相的群众。

现在大家反而说变频舒适方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坏除非鼠咬,其它可能性小。
换线麻烦,要破开再包起来
1、如果实地不好操作,建议不破开,包的不 ...

谢谢老师 ,我当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一条线,这么粗,外面还有厚厚的线皮,还有几条线合在一起的总线皮!而且接头两端是机器有盖子保护起来的!铜的,只不过有电流流过而已!怎么可能会坏啊!!

况且信号线,估摸也不是什么大电流的线吧?怎么可能会坏呢?

我这个挂机老鼠也上不去。

但是今天修好了,确实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美的空调的连接线很多都是用铝线,尤其是信号线,基本上是铝线。容易导致变频空调显示E1。还有外机的传 ...

谢谢老师!那个线不是铝线,确实是铜线,我在接接头的时候,因为我没有端子,都是将原来的线保留近端子的一小段,再重新连接起来,剪开来看确实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已经有朋友回答你的问题,可以用遥控器切换来试试多切换几次。我的一台三菱就是伐卡死。多次来回切换就好 ...

谢谢你!不是阀的问题,这个四通阀的知识只是我在看空调的原理的时候,突然想知道其原理的部件而已。我这空调我也一直没使用过制热功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我当初也是这样认为的!一条线,这么粗,外面还有厚厚的线皮,还有几条线合在一起的总线皮 ...

我买空调前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感觉美的外机是国内品牌中最厚重的。因与松下差价不大,最后买的松下。

美的 报E1 网上很多,不是内机板就是线。美的原厂线太山寨了(还是加长线的接头?)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汇报一下今天的情况:

今早一大早起床,马上继续拆开外机研究,为了确定昨晚的想法,我用万用表再一 ...

谢谢分享!

这线无法测量
一般外机处4--5根全部短路,再在内机处用万用表估测导通情况,外面开路是估测漏电漏电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汇报一下今天的情况:

今早一大早起床,马上继续拆开外机研究,为了确定昨晚的想法,我用万用表再一 ...

变频我没接触过,要排除正常的还是表的问题?不知你的87有DCV档低通或低内阻(记得ACV档有)
好像你也买过玩具表,用玩具测测也跳负值吗?
变频大电流对表干扰不小

网友N:
我以前修过的一个三菱空调,外机不开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更换空调信号线,奇迹发生,空调好了

网友O:
还是拆外壳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空调前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感觉美的外机是国内品牌中最厚重的。因与松下差价不大,最后买的松下。

...

买空调前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感觉美的外机是国内品牌中最厚重的。

哈哈!这样看来美的还是不错的!我们当初买的美的,却是因为它便宜,当时还有格力啊三菱啊的选择,但都贵很多。还没有优惠。

这个线应该是安装师傅自己带来的,现在外观看来外观皮变得软软的那样,还有点像放久发霉的线样。里面的铜芯我剪的时候没发现有问题,还是很新很好的样子(因为我要保留两头带插接端子的那一小段),想到这里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里面某段线皮穿了漏电了。这个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这线无法测量

老师好方法啊!!为啥我当初没想这方法呢?证明我头脑不够灵活运用。
这方法很好!导通电阻,绝缘电阻都能测!!还有可能可以连上lcr电桥测线间的电容值什么的。
昨天我已经装好机了,三条线我已剪到线头,线也没拆出来,因为我还要保留一条接地线。
现在就不好搞了,因为我已经不想再拆开去细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我没接触过,要排除正常的还是表的问题?不知你的87有DCV档低通或低内阻(记得ACV档有)
好 ...

87v的直流档应该没有低通,交流档有,交流档位标志Lo,好像是。按黄色键就开启。直流档按黄色键无功能。

这次维修学了好多关于空调的知识,但对于这台机的故障最根本原因却未真正搞清楚,到底是线阻变大?还是线间漏电?不知道。

但是就是换条线就行了!未换线之前,死活不行。换线之后,工作正常。

网友P:
引用 楼主:
87v的直流档应该没有低通,交流档有,交流档位标志Lo,好像是。按黄色键就开启。直流档按黄色键无功能。
...

其实智能家用电器都是很友好的,故障保护的同时也会给出相关代码,便于维修。可惜一些智能家电产品运转(行)部分很正常,相关监控运转部分的传感器或通信线路往往率先出故障而误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以前修过的一个三菱空调,外机不开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更换空调信号线,奇迹发生 ...

哈哈!是啊!!同感!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如果要真正搞清楚,可能得上示波器!但是实际上的维修环境你是知道的,我就拿个万用表我都担心一不小心从窗口掉下去了。所以就是想快快搞好!换线就好,好了就行!的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是拆外壳麻烦。。。

哈哈!是啊!我还是要多练练拆机的技巧。太难了!幸好这空调的塑料质量好!要是像儿童玩具那种塑料壳,不知道爆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其实智能家用电器都是很友好的,故障保护的同时也会给出相关代码,便于维修。可惜一些智能家电产品运转( ...

对的!!
空调不制冷,让其继续运行半小时后,就会给出故障码!
我这外机三个传感器,实际测量阻值为:两个7-8k,1个47k左右。

网友N:
引用 楼主:
对的!!
空调不制冷,让其继续运行半小时后,就会给出故障码!
我这外机三个传感器,实际测量阻值为: ...

其实是2个10K,1个50K,对应环境温度传感器,管温传感器,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是2个10K,1个50K,对应环境温度传感器,管温传感器,压缩机排气温度传感器

感谢!!!它们都是温度越高阻值越低的类型吧??因为昨天都挺热的,所以才离标称值有一定距离?

网友G:
楼主的帖子发的有始有终,没帮上忙还学习到不少。
隔行如隔山,搞过了以后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帖子发的有始有终,没帮上忙还学习到不少。
隔行如隔山,搞过了以后就简单了。

谢谢老师!!我也跟着你们学习了很多!!有些疑问难点,发到论坛里来!大家稍微指点一下马上就通了!但如果光凭百度搜索,有些问题还真的很难解决!因为百度是机器,而论坛上是人。人能够直接我一个准确肯定的答案,而百度上的答案有时两个答案之间都是相互矛盾的,都不知道听哪一个好,还有些是模棱两可,读了老半天都不知道它说什么!
最好的学习方法是百度+问人。
还有我将主要的解决问题过程的两个贴子置顶到前面去才行,因为我每一条都回复了,后来的人想通过(只看楼主)的功能来看整件事也很难哈!

网友Q:
引用 楼主:
87v的直流档应该没有低通,交流档有,交流档位标志Lo,好像是。按黄色键就开启。直流档按黄色键无功能。
...

lz发帖仔细,给其他朋友提供经验,这样的帖子好。另外看了你的连接内外机的线应该还不错,我觉得会不会当时是内机或外机接线端子螺丝松了造成的,因为电器接线桩螺丝运行一定时间后会松动,这个这里老电工师傅都知道,当然LZ已经修复了也没有必要再去证实,拆装太麻烦了且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好学习,感谢分享!

是啊!天热了!研究空调的人也多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现在汇报一下今天的情况:

今早一大早起床,马上继续拆开外机研究,为了确定昨晚的想法,我用万用表再一 ...

通讯故障换一条 RVV 电缆就好,我们装空调不用原装橡胶电缆线,都是用 RVV 线减少通讯故障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发帖仔细,给其他朋友提供经验,这样的帖子好。另外看了你的连接内外机的线应该还不错,我觉得会不会当 ...

谢谢你!!确实是,这线我从剪掉的地方看线芯还是不错的!就是线皮有感有点软软的、粘粘的,有点像那些橡胶产品放久了的感觉。
接头松动的问题我有思考过,内机是插片的,现在看来内机的接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现在连的新线就是,将原来的旧的保留一小段,再接上新线,所以内机接头部分相当于一直没动过的样子。
而外机的接头则是那种叉型的接口,上螺丝的,这个我拆过下来,观察是挺新的,没有一点手锈的痕迹,同样,也是留一小段接新线。
这样一想来,似乎接口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还是那条线中间段的问题。也许是里面的线皮变质了,造成信号线与其它线有漏电,导致信号强度不够,又或者之间引入干扰信号?
又或者里面有一段已经老化氧化,因为之前我拆过过好多所谓的大功率插牌,不是老的花线那种,是现在这种一个皮里面包几条线那种,在断路的地方,剪开,发现里面的铜线已经不是铜线了,而是一节节的粉状物!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但现在一切都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不想再拆它来研究啦!哈哈!现在这天气,离不开正常运行的空调啊!我搞搞万一又弄个什么出来,岂不是被臭骂?
所以,通讯故障,先看外机动静,没动静,看板子的指示灯,灯不亮,测输入电压,没电压,内机或线,有电压,板子。灯亮,先考虑换线。
就这样。别怕换线,十几元的线试一试不比花成两百换板实惠得多?我就是怕,才走了弯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通讯故障换一条 RVV 电缆就好,我们装空调不用原装橡胶电缆线,都是用 RVV 线减少通讯故障概率

谢谢!这个我不懂啊!这种专业的线恐怕只有你们专业的才有了!或者某宝上买,发回来等几天这样子。
唉!我去的五金店买,还是那种专门卖电器方面的五金店,不是那种什么水电都有的五金店,里面的老板居然连四芯的线都没听说过,什么?空调线也有四芯的?老板这样说。
哈哈!

网友S: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不懂啊!这种专业的线恐怕只有你们专业的才有了!或者某宝上买,发回来等几天这样子。
唉 ...

RVV 就是塑料软护套线,抗拉防水绝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S:
RVV 就是塑料软护套线,抗拉防水绝缘高

嗯嗯,谢谢!我买的就是这个(只不过只有三芯的,老板没有卖三芯以上的线),原来的机也是这个线!都差不多样子!外机的接口的叉也是这种叉。

网友H:
换线修好了说明,基本上是线的问题,检修中应该习惯用检测结果来判断故障,线可以通过欧姆表检测电阻,按常理四根线的电阻值是一样的,为此同时全部坏的概率很小,可以检测,已经剪断换下来的线,如果那根信号线的电阻,明显大于其它三根线的话,那可以确定,确实是信号线的问题。许多时候习惯用换元器件的方法修理,实际不太好。你已经怀疑到信号线不好的可能性,接着用欧姆表检测结果就有了,可惜啊,在修理中学习修理不断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线修好了说明,基本上是线的问题,检修中应该习惯用检测结果来判断故障,线可以通过欧姆表检测电阻,按常 ...

谢谢!确实是啊!!主要是我这次心比较急,头脑也发昏了!不灵活!线我没有换下来,因为我还要留之前的接地线在上面,所以也没法测!其实我当时应该按散淡老师所提出的办法那样,所有线两头断开,在其中一头则可以测两两间的绝缘电阻,然后将一头的所有线拧合一起,在另一头两两测就可以得到每两条线的总电阻。
主要是我笨,一开始没想到这个办法,我想的测量办法居然是:万用表一只表笔接内机接口,另一只表笔接外机接口,这样测,那不就是万用表的线不够长了吗?也不方便,所以就没有测。
所以说一个灵活的脑子也是很重要的,我这种相当于拿竹竿过城门,横竖都过不了就不会过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我买的就是这个(只不过只有三芯的,老板没有卖三芯以上的线),原来的机也是这个线!都差不 ...

没有接线叉端子,线直接接上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没有接线叉端子,线直接接上也可以的。

嗯嗯!对!只要线连通,没有接触不良就可以了!用端子看起来就正规一点!心情也舒畅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空调的故障都是那一块板子。所以我不买变频的家电,

你还不能买电喷的发电机,数字的万用表,触屏的手机

网友U:
都是你们发帖子嚷嚷空调坏了修空调让我家的客厅的空调知到了(就在电脑的旁边)于是昨天立刻就给我脸色看看让我掏了一把钱来消灾,大家发帖要慎重了,我家的冰箱也没憋好屁,这个月的好十几只烧鸡归了董明珠了,总得给我剩下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的舒适性还是好  现在空调普遍保修6年甚至更多  放心买好了
舒服多了

不坏的东西保修6年,爱坏的东西就一年,谁大冬天制冷?所以现在的空调电路为什么一年就用3-4个月就坏了就有了正解了。空调变耗财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能买电喷的发电机,数字的万用表,触屏的手机

我真的不敢买变频空调,29楼,外机在窗台下面从来都不知道长啥样子,一个接头或者元件虚焊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真的不敢买变频空调,29楼,外机在窗台下面从来都不知道长啥样子,一个接头或者元件虚焊就完了!

技术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车轮是不能阻挡的。新技术的出现,伴随着风险,老旧技术的淘汰割舍不掉的留恋,汽车的零件比马车多得多!马车还是进了博物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U:
都是你们发帖子嚷嚷空调坏了修空调让我家的客厅的空调知到了(就在电脑的旁边)于是昨天立刻就给我脸色看看 ...

…………所以不能围观做吃瓜群众…会受到莫名的诅咒。
我是怕怕了!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空调会坏。

网友W:
楼主新换的电缆有没有做保护?空调外机电缆有问题,1是长期暴晒老化,2是外力原因如老鼠,3是中间有接头。

网友X:
引用 楼主:
买空调前在小区里走了一圈,感觉美的外机是国内品牌中最厚重的。

哈哈!这样看来美的还是不错的!我们 ...

美的外机看起来是挺厚,但并不重,外观唬人而以,相反做了很多年空调,美的是最悭料的,压缩机,散热器余量很小甚至一点余量都不留,一旦工况恶劣就跳机了,曾经有一栋大楼里40多台美的机因为安装在百叶窗内散热不良集体跳机,而同样在百叶窗里的某力却依然能工作,虽然工作电流大了点,总之对美的没一点好印象,但不否认它的营销的确很成功。一夜一度电忽悠了不少人。

另外你拍的照片板子上是带拨码开关的,这个应该是售后维修用板,拨码开关是选择不同型号压缩机用的,原机板是没有拨码开关的。如果以前没有维修过那就是买到返修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新换的电缆有没有做保护?空调外机电缆有问题,1是长期暴晒老化,2是外力原因如老鼠,3是中间有接头。

谢谢!没有做保护。就是照原来的接上去。不过电缆本身也有皮,一段时间内都不用担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美的外机看起来是挺厚,但并不重,外观唬人而以,相反做了很多年空调,美的是最悭料的,压缩机,散热器 ...

哈哈哈!谢谢!一分钱一分货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我买的时候有三个选择,三菱,格力,美的,这个美的是最实惠的了!其它两款贵很多!
空调也属于比较闲置的家电吧?至少对于我来说。一晚开不超3小时,一年开几个月时间。
嗯!这机器就是维修过,之前就是板子坏的,保修期内,那师傅过来二话不说直奔主题,直接换了板子就好了!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你所说的维修专用板。我现在网上买的一块也是这个样子的,看来很多这种板流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