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6n2+6N6并管小单端开工

楼主(2020-05-22):
直接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个,我手里也有这样的管子,连扼流圈也是楼主那类型的。先看看楼主做的怎么样,然后我争取地摊一个。

照我这个做应该没大的问题。
顺便告诉你以下的:
1。先地摊试验6n2推动部分,
2。后试验6n6并管部分,
3。试验时先使用我图中的阻容数据,
4。试验时最好有音频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我调试的步骤:
1。输入接音频信号发生器,设定在1000Hz,
2。输出接示波器,
3,从0逐步加大输入信号,并观察示波器,
4,当输入幅度接近阴极电压时,停止增加输入信号,
5。这时如果示波器显示有失真,则调整阴极电阻使失真最小即可。

当调整阴极电阻效果不大时,
可考虑调整屏压及屏极电阻,
我大都是不动屏压屏阻
只调整阴极电阻就可以 。

以上是我的的经验,
欢迎大家指教。

网友B:
麻烦楼主可否提供电源部分原理图,那灯丝一头接+15V电压在哪里取出?谢谢!

网友:
做好了?改天去听下

网友:
听说是三极管的声音很好听吧

网友A:
支持一个,我手里也有这样的管子,连扼流圈也是楼主那类型的。先看看楼主做的怎么样,然后我争取地摊一个。

网友:
电解电容好扁小。管座应暗装,板面好看些。

网友:
电路图日期打错了吧?今天才23号啊

网友:
好管 好图 好声音 祝成功

网友C:
请问输出牛几k的

楼主:
前几天地摊试验,
最大输出1.5W。

不失真输出1W。

新买的组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输出牛几k的

网上买的5K:0-4-8成品输出牛。

楼主:
今日完工!:

楼主:
改进后的电路图见下:

虽然内部很乱,
但是靠近喇叭才可闻一点噪音。

3点说明:
1。3个管子的灯丝接在一起,悬地。
2。灯丝的一头接一个15V的正电压。
3。电路图中标注的电容品质很好,建议大家选用。

楼主:
由于事先做了地摊试验,
所以正式完工后
没有任何问题,
也没有做2次调试,
声音很好
配合电脑足够用。

理论上这个机器耗电为30瓦,
换6N1-J后
理论耗电约20瓦。

楼主:
给仿造的坛友
说一下2个制作中的细节:

1。在栅极的那个2K电阻(共六只)两端,各装一个小磁珠,然后套上热缩管做固定。这个电阻一定要靠近管座焊接。
2。在6n6屏极串接一个磁环小电感(共四个)。磁环取自于坏的led灯内,然后取网线里面的一根,在磁环上绕满即可(大约12匝左右)。

网友D:
看着不赖,这是单声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可否提供电源部分原理图,那灯丝一头接+15V电压在哪里取出?谢谢!

过几天画图发上来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不赖,这是单声道的吧。

前面发的电路图只画了一个声道,
实物当然是立体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楼主可否提供电源部分原理图,那灯丝一头接+15V电压在哪里取出?谢谢!

本机的电源草图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的电源草图如下:

谢谢你!费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机的电源草图如下:

再请教:与2K串联的稳压管起什么作用?是什么规格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与2K串联的稳压管起什么作用?是什么规格的?谢谢!

串联的是一个稳压管
型号:IN5369B(3W),
用来做降压的。

那个图有点小错误,
更正后的见下面:

网友E:
很详细的介绍,学习中,想问一下,电源电路中的扼流圈多大?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详细的介绍,学习中,想问一下,电源电路中的扼流圈多大?谢谢分享!

我是业余玩玩的,
所以没有用专门的扼流圈,
我是用废旧的小日光灯镇流器代替的。
见下图:

网友(2020-06-22):
引用 楼主:
我是业余玩玩的,
所以没有用专门的扼流圈,
我是用废旧的小日光灯镇流器代替的。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