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矿友这个三洋小台式音箱怎么打开?

楼主(2020-05-22):
           三洋小台式音箱音质很差,两个小高音都不响,打算检修一下,可音箱打不开 ,也没看到一颗螺丝,正面压着喇叭的塑料也撬了,塑料圈都变形了。也不下来,请矿友指点一下

网友:
前面塑料框整体撬下来

网友:
肯定从前面拆!

楼主:
     感谢矿友打开了,没你的指导真的不敢再用力了,再次感谢

网友:
我认为这是个胶粘箱体

楼主:
4个黑洞里没有螺丝,就像上面两位矿友说的,撬塑料盖板,已经打开了,不用大劲还真打不开

网友:
三洋的组合没好声的。

楼主:
音箱做工很水,没有分频器,高音连个电容也没窜连,直接接到低音喇叭上了,吸音棉更没有